技嘉GA-K8VM800M 短路維修

楼主(2011-11-20):
上電診斷卡不跑碼

平頭起子接觸RESET開關針腳 + - 二極後,跑碼可以正常開機顯示開機畫面.

POWER電源關掉後,重新開機,確變成上電後立即斷電.

不知如何查起,可否請各位先進朋友們,提供一些維修思路,謝謝

网友:
先檢查sb晶片的運作條件滿足沒有.....

然後確認reset電路是否異常.....摸摸你這張板
reset電路的分部...看那些晶片由誰控制由誰
主管...

网友:
上電後立即斷電應該是有某部份短路...個人淺見:
從查12V,3.3V,5V開始,再逐步去找問題點

网友:
有些板子是啟起後會斷電一兩秒再啟動的.... 如Asrock一些型號.....

网友:
你可以把主板供店ㄉ4pin拔掉試試看 因該是I/O旁的三角穩壓器掛點ㄌ
如果主板供電4pin拔除可過電 那就必須把I/O旁的所有三角穩壓器拔下來測ㄌ
看看是否有阻值 若阻值為0代表有問題需更換 通常都會壞掉好幾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