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8600GT 維修失敗 實例

楼主(2011-11-20):
    感謝凱文大提供..
    發現有短路 MLCC 裂開..還有中間部分氧化嚴重..

    SMD 一顆 33歐姆(比對正常的板子)...找47毆母代替
    處理好氧化
    拿進去烤箱烤...
    發覺 MATS 測是有破圖的 今天 放了3片在烤箱110C烤完 竟然 沒破圖 MATS 都過(知道撐不久)

    .哇咧 MATS 正常

    嘿嘿~竟然 開機有畫面...

    .......
    過了一回兒 竟然沒話面.............
    之後 在烤一次  有畫面囉 證明空焊...............

    此時測試的時候 忘了.................裝風扇.......突然 冒煙...嚇死人8600GT 升溫 還真快
    以前 正常都會 3秒內 必關電(看一下 有沒有送訊號給 螢幕)
    ...............

    晶片 冒煙囉.....可惜的8600

    C33 短路

    R51 掉下來......不裝 ~測試 開機有畫面 切換沒畫面 補上 47歐

    清乾淨 氧化.............

    懶惰裝風扇的 朋友 測試 真的不要 超過3秒.....不然...........一定冒煙給你看

网友:
好可惜!.....
夭壽!那顆震盪器生鏽成那個樣子.....0.0

网友:
我覺得弄這一類的高溫的顯示卡,應該要先改電壓  然後再找能開機的頻率用

不然太熱又要回來了...

网友A:
這..............唉,搞維修得在腦袋清醒時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唉,搞維修得在腦袋清醒時阿

對阿  一定要保持清醒~不然 常常會誤事.........

网友:
真是太可惜了,不然又有一片好卡可以用了~~

网友:
這情況讓我想到一句經典台詞....

病患急救成功.....心跳停止

网友B:
母板留下晶片打標~下次有遇到掉件嚴重的板卡就能做了XDD
俗稱移晶(遺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母板留下晶片打標~下次有遇到掉件嚴重的板卡就能做了XDD
俗稱移晶(遺精) ...

.........哈哈!!!!!!

网友:
晶振生銹似乎是這片技嘉8600GT ZALMAN散熱器特別版的通病(散熱器風直接吹晶振,台灣濕氣重就導致晶振銹了)

网友(2011-12-22):
上次也修過這片8600GT Zalman版本
晶振生鏽已經算通病,看過好幾片都這樣
另外這種中階以上顯示卡,沒散熱片我是不敢上電
就算不裝風扇至少也要有散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