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轉帖】Bose牌【耳機換鍍銀線】【與插頭】

楼主(2011-11-21):
【轉帖】Bose牌【型号[IE2]  耳機換鍍銀線】【與  鍍金插頭】
ps:插頭用美國【百威】立體聲3.5mm 雙聲道【鍍金插頭】

【換  鍍金插頭】
【1】電線 測試是好的~導通的!!
【2】高品質【鍍銀線】焊接上【鍍金插頭】
【3】使用熱熔膠。。。 【透明】熱縮帶套~加強固定《--》預防電線的脫落

這個作者:手工很細!! 咱第一次看到有人【換耳機的線】!!

楼主:
用刀片 把【耳機單元打開】

【1】要小心打開~不能太大力 【否則耳機的線圈 斷掉】。。耳機就報廢了
【2】鍍銀線【焊接上  耳機】
【3】耳機單元【用膠水黏住】
完工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有人改這種耳機,
感覺上就像是殺雞用牛刀,
如果是靜電耳機來改金插銀線還比較速配。

网友A:
我的Panasonic耳機就自己換過插頭了......
舊的鐵三角耳機壞了....將鍍金接頭換到Panasonic耳機上....
不過聽起來感覺沒有差別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Panasonic耳機就自己換過插頭了......
舊的鐵三角耳機壞了....將鍍金接頭換到Panasonic耳機上....
不過 ...

這種耳塞式的耳機先天上就有些不良,
小面積的發聲體對頻率響應當然沒有全罩式的耳機來得好..........

楼主:
1樓【轉帖的是 Bose In-ear 2代】耳機
全新的人民幣400元【約台幣2000元】
淘寶有賣2手的人民幣180元

上傳圖片是【bose耳機的分頻器】
jd-bbs/thread-2865657-1-1.html
如果想要查【耳機的分頻器】的資料~可自行google一下
www.google.com.tw

http://www.google.com.tw/#hl=zh- ... iw=1022&bih=595
http://www.google.com.tw/#hl=zh- ... iw=1022&bih=595

ps:
零件【c334D】   應該是 【加大電流~使重低音音質~明顯呈現的】線圈
網友評論:這款耳機   【與同等價位的耳機來比較的話】重低音效果很好!!  高音比較一般!!

ps:這款耳機因為有【分頻器】。。所以被稱為頭戴音箱!

其他介紹:
相信提起BOSE,燒友們是沒有不認識的,作為【【美國排行第一的音嚮品牌】】,即使在國內,BOSE的威名也是如雷灌耳,一向給人一種貴族的形象。

博士耳機的心臟,分頻器!玩音箱的人都知道,音箱里面都需要分頻器才給單元分配低頻、中頻和高頻的工作,以確保音質還原的準確。博士耳機就是以此原理來制造耳機的!因此音質非常出色,被稱為頭戴音箱!

网友:
有一點必須替你更正....
BOSE不是美國排行第一的音響品牌....
事實上美國家電類音響類器材賣的最好的品牌叫做SONY.....
BOSE的出名是因為它是屬於"入門級"的家電類音響品牌.....
一般發燒友並不太會去買BOSE的產品,除非礙於預算上的限制....
因為它並不算是發燒級的產品,再次強調一點,BOSE屬於家電類音響品牌,而非專業音響品牌....

要講到真正發燒級的音響品牌,BOSE還排不上名.....
如果你對音響有興趣的話,可以推薦你去聽看看下面這些品牌的喇叭,
聽過後你就會知道BOSE的聲音有多麼只適合家庭劇院使用而已了....
B&W
Klipsch
Dynaudio
AR (Acoustic Research)
KEF
Elac
Infinity
MA (Monitor Audio)
JMlab
Harbeth
Mission
其實還有很多,包括DIATONE中高階型號也可以參考看看,
甚至是台製的"雅瑟",不少型號聲音都比BOSE漂亮....

如果是耳機的話....
請去聽看看下面幾個品牌....
AKG
Sennheiser
Grado
Audio-Technica (鐵三角)
甚至是SONY也有不少好耳機,比BOSE強多了....價位也不見得比較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