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雙槽洗衣機脫水不會自動轉,這是什麼故障呢?

楼主(2011-11-21):
如題,請教各位大大,小弟隔壁伯母家的洗衣機現在要脫水時,都要先用手轉好幾下,脫水馬達才有可能會啟動脫水,請問這是馬達碳刷沒了嗎?它的碳刷是在那個位置呢?還是皮帶鬆了啊?

网友:
大大可否 PO 上圖及說明一下廠牌名稱,這樣大家比較好幫你啊!

站上修洗衣機的達人滿多的 ^_^

网友:
洗衣機應該是用交流馬達吧~~交流馬達沒有炭刷哦!

是不是軸心生鏽或啟動電容的問題?

网友:
換電容器

网友:
1.煞車煞住了(拆開後蓋找出煞車拉線,有些廠牌煞車線可調整長短)
2.脫水槽下面有小衣物絞進去了(拆開脫水槽護蓋,手伸下去摸看看脫水桶正下方是否有衣物纏住)

网友:
請先檢測啟動電容!

网友:
1.煞車煞住了(拆開後蓋找出煞車拉線,有些廠牌煞車線可調整長短)

對的 就如同tsao0427老大所言 煞車沒有完全打開

网友:
先檢查煞車皮是否有開 在檢查啟動電容

网友:
如煞車鎖住...手動應也無效~~~

网友:
投電容一票~

网友:
煞車如果沒有完全打開的話
當高速脫水時會出現ㄐ~~~~~~~聲音
SO     檢查電容吧

网友:
請樓主出來主持公道吧

到底是電容還是煞車請說分明

网友:
4天了,應該是換購新機了!

楼主:
小弟我來解答了,在昨天終於有空下把洗衣機給拆開來看,有換電容和煞車線,結果馬達依舊只有嗡嗡聲但不會轉,於是便又換回了舊電容,之後我就用WD40朝馬達縫細的地方狂噴再加上敲敲打打,結果就動了@@,小弟在此也謝謝各位大大的意見喔^O^b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我來解答了,在昨天終於有空下把洗衣機給拆開來看,有換電容和煞車線,結果馬達依舊只有嗡嗡聲但不會轉 ...

如果是因為生鏽的話,那你要注意了!
馬達軸承會生鏽大都是馬達與脫水桶中間的防震橡皮有破洞,水直接流進馬達內部,因此會生鏽
此狀況一般會伴隨著脫水震動大與漏電

网友:
如不改善...繼續下去...
準備更換馬達或新機!

楼主:
原來如此,小弟受教啦,我會注意的^_^

网友:
脫水馬達電容一般18至25uf  洗衣馬達電容40uf如脫馬達不起動先看是有過電如果不起動一般是馬達壞現在台制双槽洗就只有 國際 三洋 其他就是韓制  LG  大宇 如果要維修双槽洗衣機先查电源在找才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