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來得快速捲門

楼主(2011-11-21):
門無法到達下方定位,導致馬達傳動發出異音,
想請教主機板如何調整.

主機盒

主機盒

主機板

主機板

网友A:
馬達上面有定位輪.調整到您要的位置鎖緊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達上面有定位輪.調整到您要的位置鎖緊就ok了

尚未發現定位輪

网友A:
哇~~你拆到這樣阿.因該是在馬達旁邊有一組有齒輪的定位輪.會左右移動.有兩個微動開關那裡
ps不是馬達裡面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你拆到這樣阿.因該是在馬達旁邊有一組有齒輪的定位輪.會左右移動.有兩個微動開關那裡
ps不是馬達裡面喔 ...

目前未拆卸,圖像是網路取得,因內藏式馬達調整不易,已通知廠商較正,費用NT500元.
捲門發生如開關者的故障狀況,一般先判斷為馬達的上下極限開關跑掉。馬達構造上調整上下極限的方式是一樣的。其馬達上的極限開關是以往覆式壓力跳脫開關。一般分為NC(常開)與NO(常關)兩種,是兩只俗稱蝴蝶片的旋鈕控制捲門上下極限位置。快速捲門都是用NC捲門使用日久,蝴蝶片會因為滑動而跑離原來位置,此時就需要調整。

网友B:
那像煞車鋼索的是幹麻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像煞車鋼索的是幹麻用的?

手動開關,停電及故障可以在地震、火災、停電--等突發狀況下能快速而且輕易的打開捲門"逃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未拆卸,圖像是網路取得,因內藏式馬達調整不易,已通知廠商較正,費用NT500元.
捲門發生如開關者的故障 ...

500元還不是亂報價.合理價格.不然你還要拆一堆螺絲後才能看到.然後鎖回去又要撐很久.不小心還會被鐵片割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動開關,停電及故障可以在地震、火災、停電--等突發狀況下能快速而且輕易的打開捲門"逃生". ...

該怎麼使用呢?

手把拉到底嗎?

网友:
這種快速捲門的普及率似乎不是很高,有些人嫌它故障率高維修貴,
只有建商蓋的新房子為了美觀時尚才採用,私人自建的似乎都愛用傳
統電捲門......

對家裡人多出入頻繁的人家來說,開開關關壽命不長..

网友:
500元很合理啊,師傅出門一趟幫你處理到好,如果沒把握就讓人家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怎麼使用呢?

手把拉到底嗎?

手把拉到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把拉到底

瞭解.....
那玩意的作用是不是跟傳統電捲門的鐵鍊功能ㄧ樣

鐵鍊得拉上拉下升降捲門,這種的可以輕易用手上
下推動捲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