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RIX 1U POWER 怪問題(已修復)

楼主(2011-11-21):
這一顆是MARTIX MH-400W-VA(APFC) 1U SERVER POWER 某一天不能運作了
先用電表量 VSB 5.21V   PS_ON 4V 有電壓
通電 拿POWER TEST CARD 測  所有電源都有 + - 12V,  5V, 3.3V, PG(350ms)
PS_ON 短路通電再用電表再測一次 腳位 PG 電壓5.24V ,其餘 5.24V -5.1V +12.17V  -11.75V +3.47V  數值還算正常

拿到AMD 754 主機板測試 可以正常工作
拿到P5 775  ASUS P5B卻會風扇轉一下就停(不斷重覆)
拿到原本的INTEL SERVER主機板卻完全不動
同一顆POWER在三片主機板有完全不同的反應

主角

被散熱片擋住的power

被散熱片擋住的power

拆掉散熱片

拆掉散熱片的power

拆掉散熱片的power

散熱片上的元件左邊
散熱片上的元件右邊

另外他高壓有4顆大電容 330uf 200v 我量到116~119v左右 低於論壇所說的150v 是否就是電容問題呢?

請問POWER 可能是那裡出了問題嗎 ???

23號更新
拆下來的4顆電容有3顆330uf均已經衰減到 pf為單位了 看樣子應該換電容就會好了

拆下來的4顆大電容

拆下來的4顆大電容

拆下來的4顆大電容

拆下來的4顆大電容

換了電容果然就好了 軟柿子一枚

拆下來的4顆大電容

拆下來的4顆大電容

网友:
請改進您的提問方式,要附上故障原件照片及重要量測數值。
特別是PG電壓(過低),若不正常就會一直重覆開機。

网友:
我是建議先拆了,PO 上圖,看一下電容是否給它正常。

不同的主機板,用電會有所不同(負載),若電容不良,很有可能有此情況!

网友:
這是 POWER 不夠力 , 帶不起負載的現象 !!
上次我老姐的電腦 Power 掛了 !!
找到一顆 號稱 300 W 的 , 裝上去就是這個情形 !!!
當然了 !! 這有可能 Power 不足瓦 , 還有 Power 元件老化的情形 !!
尤其是那些輸出端上的電容等, 其他的小型電解電容都有可能 !!
還是要拆下檢測才準 !!!

网友:
量電容上的電壓,不如把電容一顆一顆請下來測,等了2天也沒看到圖,先進們會有聲音的喔!!

問問題不能比回答的懶!!

网友:
瞧 !! 這電容都已經凸了頂 , 容量嚴重不足 !!

換掉應該就能解決問題了 !!!

网友:
大電容換過後是否能測到正常電壓值??
看起來這個POWER要加強一下散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