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32B C3邏輯版Q300零件問題

楼主(2011-11-21):
邏輯版Q300燒毀
請問有誰知道這是哪個型號的零件、單換會好嗎、還是要換整塊邏輯版比較好、那價格大概要多少

网友:
Q300區塊近照
Q300量測各腳電壓及GND位置
拆掉Q300後量測原腳位焊點電壓
....全部都沒提供
強烈建議買包乖乖塞在電視機殼中交機。

您這種提問方式,建議換新板子好了。一片網拍價NT$2000

网友A:
這塊很容易壞
有把握就換零件
沒有把握(換整塊)
價格月約1000元左右
如果這塊是  搭   廣達  廣輝  面板
注意 換這塊t-com不見的修的好
故障圖片  上傳吧   說詳細點
會有人幫你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很容易壞
有把握就換零件
沒有把握(換整塊)

面板是廣達_QD32HL01故障圖片以上傳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是廣達_QD32HL01故障圖片以上傳

圖片沒有看見
您再傳一次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是廣達_QD32HL01故障圖片以上傳

這塊我有t - com
但是還未拆機

网友:
Q300 N通道MOS FET 30V 3A 至於篇號不知道

至於Q300的價格一顆大概5塊錢(台幣).只不過當更換好時最好連4條排線一起換掉
先做單獨測試(屏線接上.不要接上面板<軟排線先不接>.再測量各組電壓是否正常)
當測試皆正常時.在把排線接上---->>如果接上時有異狀那.面板就昇天了.但有些還有解.很多是脫膠的問題.跳一下線就能解決了.

网友:
   Q300     FDN339AN

网友:
寄來1000修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