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8GM-S2H故障請教?(保中送修已解決)

楼主(2011-11-21):
新手,請多包涵
求助一下維修思路

主機板外觀
型號
上電測試,能開機有開機訊號 嗶 一 聲,之後卡1E故障碼
卡1E故障碼畫面無顯示LOGO,直接顯示左上角 _ (底線)閃爍符號。

之後懷疑係BIOS可能有問題,將 CMOS CLS 短路,重設BIOS值
結果開機出現以下畫面

讓其自動執行 LAST KNOWN GOOG選項
畫面變有背光無顯
請教各位先進,這個故障是否為BIOS、CMOS部分故障或是記憶體部分故障問題
若屬BIOS部分,重刷BIOS能否排除?

註:主機板型號版本V1.1

這張板子我有2張故障狀況類似,另一張無圖4的畫面。

网友:
按del進入setup看看呢?把開機設定再自己調一次。

网友:
你這主機板應該有雙bios設計吧,不怕bios故障....
你是不是操作錯誤了....

第一次顯示的錯誤訊息字面上是指bios不完整,
但實際上不一定是bios內容異常引起..

楼主:
按DEL沒作用,不會進BIOS設定畫面。

网友A:
把電池拆下,過幾分鐘再裝上看看

楼主:
官網查過,板子看過,這張沒有設計雙BIOS??
http://www.gigabyte.tw/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2814#ov
http://www.gigabyte.tw/MicroSite/117/tech_20060523_s5_safe.htm

官網資料:
DualBIOS™ Plus
技嘉獨特的 Dual BIOS™ 和 Xpress BIOS Rescue 防護技術
( 只提供於GA-M59SLI-S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電池拆下,過幾分鐘再裝上看看

這招已經用過了!! 3Q

网友:
能再刷bios嗎?用最早版的試看看...

网友B:
再嘗試看看吧!看還有沒有辦法進入setup,若真沒辦法,BIOS可能要刷過。
另外,這張板子的北橋很燙,會不會是北橋空焊產生的怪問題,這也說不準。
BIOS Flash rom在記憶體插槽旁那顆IO旁邊,這是單BIOS設計。

网友:
我一直很納悶,怎麼這種整合VGA功能的北橋都不設計成強制散熱呢?

就像一些主機板上的北橋溫度也是很高,旁邊也是有留下沒裝上的風
扇座預留位置,是針對不同國家出貨而異還是怎樣....

強制散熱可以確保晶片運作在比較低的工作溫度,而不是僅維持不熱
當的底限吧..

网友:
eson0724大大
這張版子應該還在聯強保固中吧??
能否拍一下音源阜上方那張藍色貼紙給小弟看呢??
隱隱約約好像看到1203(2012年的3月??)

网友:
根據技嘉科技生產部說明 本塊主板 生產於08年10月 出貨約11月 所以保固至少都到今年12月唷

楼主:
這張是97年12月11日購入的11月出廠的,好像還是保內,我查詢看看!!謝謝!!
另一張出廠是9月,過保了!!

剛查看了一下,要送修還要親自跑到台北市送修,有點遠,來回要近80公里ㄝ,又不好停車,考慮一下,可能明天去技嘉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嘗試看看吧!看還有沒有辦法進入setup,若真沒辦法,BIOS可能要刷過。
另外,這張板子的北橋很燙,會不會 ...

BIOS嘗試進入多次,無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張是97年12月11日購入的11月出廠的,好像還是保內,我查詢看看!!謝謝!!
另一張出廠是9月,過保了!!

9月~台南這邊 有多 8週 保固 我問技嘉的所以 你可以去送

网友:
主機板代理商只要是聯強
幾乎有往後延保2~4個月左右
找技嘉原廠看的是原廠序號一定是跟您說過保
看看您能不能給小弟2張板序號
小弟用公司帳號幫您跟聯強查尋看看好了0.0

网友:
可以用郵寄的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我已經以序號詢問技嘉原廠,確定一張保固到明年1月20日,一張已過保。過保那張我後天會再重測,我記得過保這張是都無顯的,等我測量後再跟各位報告,謝謝!!

楼主:
第二單測試的資料在新開的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34134-1-1.html
謝謝指教!!

楼主:
今天中午收到送修的GA-MA78GM-S2H,技嘉的動作真快,大致檢視一下,BIOS部分確實換過了,原本標示第1腳的小綠點不見了,焊點狀況也不一樣,維修的技師功夫很好,焊的比原廠出廠的還漂亮,目前測試裝WIN7中。

已經上機使用,測試3天OK了!! 謝謝各位!!

网友:
恭喜大大完成!

网友:
咦...我好像沒發到文~這片主機板的問題大多發生在IO
拍謝~偷轉發一下實例...
http://tw.myblog.yahoo.com/vito3 ... 4&l=f&fid=6
說真的IO加焊後沒用~要換IO才有效
小弟修過三片~三片都沒過保~兩片IO~一片橋
當然...小弟都有告知保固問題!
不知是維修速度還是價格問題~客人都接受維修(難道用這片的都是好野人)

說真的...BIOS傳輸的第二順序會到IO居多(有的到南橋)
板大屬於非明顯性故障~BIOS若有問題~小弟會先做IO試試
畢竟有部分感應器及主要訊號若沒經由IO測定完成輸出
CMOS電路無法完成動作~IO與南僑就要詳查
IO卡好換~當然是先土法煉鋼一下了n_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