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吋 LCD電視 有聲無影 <委修中>

楼主(2011-11-21):
機器型號:

啟動時電源板19V 12V 6.5V 5V 3.4v 皆正常

背光有亮,聲音正常換台正常,無影像

邏輯板型號: LC420WX8 6870C-0170B
面板供電正常

VGL...?

1.36V  太低嗎?

懇求協助n_065|

目前確定邏輯板故障

677.54 KB, 下載次數: 110

网友:
請針對 U7來張特寫

楼主:
補圖

功夫還不到位,不知道怎麼量測主機板是否有訊號輸入面板
電壓的不正常會是主板引起面板引起還是邏輯板呢?

网友:
VGH VGL多用點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圖

針對U7左邊那排由上往下
第3腳 VGL 電壓應為 3 ~ VGH-2
第9腳 VGH 電壓應為 8~30V
量看看
不好量的話,板上應有標示好的 VGH / VGL檢測點,若電壓不符,這顆可能掛點。
另確認一下U7 IC右邊那排最後2支腳電壓 8~15V,最好是 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針對U7左邊那排由上往下
第3腳 VGL 電壓應為 3 ~ VGH-2
第9腳 VGH 電壓應為 8~30V

今天又針對U7進行補銲  來來回回很多次
終於有不正常的影像了....

已經知道邏輯板發出高頻音,就是有針腳不小心短路或沒銲好
而畫面會是
"油畫(顏色不對)  白霧霧  奇怪橫條紋直條紋  畫面像照片由上慢動作滑下 不正常圖像閃爍"

整顆拆下來又怕拆壞
銲的最好的一次,
VGL固定-5V
VDD16.6V
VGH&VGHM 24.6V
slimboy 大說的 VIN腳是12V
都是穩定不跳動的!
影像也正常,不過撐了5分鐘後又開始中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針對U7進行補銲  來來回回很多次
終於有不正常的影像了....

已經故障.補焊沒用.需要換掉.

网友:
我來晚了 9765 那顆 換掉 = =  應該就起來了  你委修  回來 看看那顆是不是被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