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七盟 ST-350BKV 5VSB 變壓線圈出問題

楼主(2011-11-21):
一開始修這顆PWOER時,5VSB無,就拆下。量那個三支腳的K2717,當然掛了。

好不容易買來換,power on十多秒炸了ZD 15。再修又抓到C945也掛了,換上C945及ZD 15,開機又十多秒,一樣炸了。
上來查文,得知會炸元件要找主動元件,也就是變壓線圈。

因為對變壓線圈特性不懂,不知道怎麼查。所以上來問問。

我猜是變壓器慢慢劣化也慢慢把K2717搞掛。換上K2717以後,已經劣化嚴重的線圈直接把ZD 15弄爆。

我找到了兩篇相關的貼文,一併連結給大家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32628-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16320-1-1.html

1.外殼照片

2.炸掉的零件

3.拆掉的照片(Q10為C945,ZD6為ZD 15;左邊即為待機電源變壓器)

4.就是這顆電源變壓器(照片借用)

5.電源變壓器的腳

因為對變壓線圈特性不懂,不知道怎麼查。有人可以說明一下嗎?

(四支腳的那邊兩兩一組,用LCR量其中一組是1.3 uH,另一組是5.8 uH。應該是壞了吧!!??)

(四支腳的那邊好像兩兩一組;三支腳那邊好像都有相通。三支腳這邊的關係不會查。)

(因為沒有同樣的線圈,故放著等有料再修修看。)

网友A:
如果真是這變壓器 , 那這裡整個相關迴路 , 元件幾乎無一幸免 !!

而且那個 k2717 會爆 ,  ZD 會爆 ~~~ C945 ....... 電阻 .....

你直接用 歐姆檔 量一次測 那兩阻線圈 , 得到的阻值是多少 ???

如果低於 2 歐姆 以下 , 那就很可能是這個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是這變壓器 , 那這裡整個相關迴路 , 元件幾乎無一幸免 !!

而且那個 k2717 會爆 ,  ZD 會爆 ~~~ C945 ...

分別是0.6與1.1歐姆,不會吧!!
真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別是0.6與1.1歐姆,不會吧!!
真掛了~~~

恭喜你了 !!

抽到籤王 !!

好像踩到地雷一樣 !!

网友:
電源變壓器要壞,不容易啊!!你是有發生短路或雷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