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8500 7600 7300 6800-AGP 顯卡維修

楼主(2011-11-21):
感謝 凱文大大 的提供 顯卡..
8500 7600 7300 因為晶片小 ~比較好做~ 一次就成功
過程 ~省略很多 照片 整理 真的很費時....

但是6800-AGP 超大的晶片 土砲 還是有難度 玩到 晶片掉點 ~..

6800AGP 聽說以前很高檔的..
大顆晶片..........A害
...插上 沒畫面 不能開機.......找到一組電壓 沒有0.5V 有異常.
電容2顆 的+端 也沒有電壓....相關的 黃色電容都有異常

發現 電壓有問體..沒畫面 卡 C1..

檢查 DDR 只有0.5V

查出 N MOS 40T03 壞掉 更換後 1.3V 恢復
開機有畫面 竟然破圖

熱機一段時間 不會破圖囉...但是....
最後做了2次BGA  還是失敗  玩到最後晶片掉點....沒得玩囉..
大顆的 BGA 用土砲粉難做......

以下圖片有些亂掉....省略 很多照片...
8500GT 7600GT 7300GT 維修
確定破圖後 用 烤箱 烤110 C  半小時 都沒有破圖囉
等 冷囉 又破圖囉............

之後 每顆都做 BGA 小顆的 比較好做 土砲成功率高

謝謝收看..

网友:
看來土炮還真的不是每張卡都適用啊~~

网友:
厲害!功力日益精進!

网友A:
大大:是不是和我一樣土炮bga時,電容,容易爆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大:是不是和我一樣土炮bga時,電容,容易爆容?

風大...你黑晶爐的溫度太高~~~~要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風大...你黑晶爐的溫度太高~~~~要遮一下~

怎麼遮? 謝謝!

楼主:
那些會爆的電容..因為 無鉛 BGA 在拆的時候 開很高溫~
焊接有鉛 不會 爆 溫度差粉多

网友:
不錯了!!我用土炮還沒成功過?? BGA敢拆,結果清焊點清到卡上掉點,看來還要增加一下裝備了!!

网友:
我的顯示卡EN8500GT silent/HTP/256M
進入XP畫面就當機
顯示出需更換顯示卡
可否如法刨製
THX

网友(2011-12-31):
修得不错,颜色异常的卡点样修呢?

网友:
感謝分享~真的讓我有勇氣自己動動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