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 k8nf-9 北橋NFORCE4 SLI pad !

楼主(2011-11-21):
nforce 4 sli 拆焊後,中央區pad,不知怎麼了,除錫完變成這樣,一定又烙鐵溫度太高,把漆刮壞!

請問各位大大:這中央區是否都是接地?

可否迴焊?

网友:
用電表量測chip相對應主機板上刮壞的pad,如果相通就不管了。
是不是接地,拿電表量一下就知道。

网友:
這種   就是沒除好.....報廢了
你對映   晶片   就看低出來.....

网友A:
你照片左下方 有點燒焦痕跡 中層的信號線路照正常來講因該已經短路 此板可以報廢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照片左下方 有點燒焦痕跡 中層的信號線路照正常來講因該已經短路 此板可以報廢ㄌ ...

左下是助焊劑沒有清楚乾淨!

网友:
中間用吸錫線吸平焊回去就好了~ 失敗就不要了~

网友:
去買 綠漆 點一點 就可以囉

网友:
會造成這樣我的經驗是
1.焊槍溫度過高
2.吸錫線品質不良

之前也常為這問題煩腦
現在換好一點的吸錫線(GOOT正品,大陸很多假的)
桿槍約300度~就不太會掉囉!!

楼主:
應是溫度太高吧,我把它回焊了!不開機!,原本就不開機,不知晶片是否已死了!有晶片再換了!
謝謝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