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液晶電視 12V5A(GY-Y1250)電源變壓器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1-11-22):
前陣子有客人拿了台19吋液晶電視來維修.故障情況為不過電無法開機.

檢查結果為外接變壓器故障.於是賣給客人一顆新的變壓器.客人滿心歡喜走了.

可是卻留下了這顆變壓器.結果變成了今日主角.

上電測試指示燈不亮.拿起來搖晃.裡面有碰撞聲.

連外殼都凹了一圈.想必曾經有過一番大戰.

用盡各種方法撬開它.

裡面滿是煙塵.

看到了吧!這已經變成異形了.從外觀根本無法識別這是什麼零件.

換個角度看看.看到零件編號為TR1.

先把它給拆了.

從這殘存肉身看來.有點像陶瓷電容.

兄弟這可不是陶瓷電容.如果您把它當陶瓷電容.這事情就大條了.

TR應該是

負溫度係數熱敏電阻器
負溫度係數熱敏電阻器的特性是溫度上升而電阻下降的熱敏感半導體電阻器。

熱敏電阻器的電阻變化可以透過外部周圍温度的變化或內部流經電流後自熱所產生的結果。

所有負溫度係數熱敏電阻器是由金屬氧化物陶瓷材料製成。
它在這電路的主要功能為
1、溫度補償用
2、各種溫度感應應用
3、突波電流保護用

從廢板上找了一顆焊上.

並且測量保險絲與後面電路都沒問題.

電源指示燈亮了.

測試輸出電壓.剛剛好12V.不多也不少.

這上面這顆就是器官捐贈者.

用電火布纏上.留著當備用試機測試用.

网友A:
請教一下 tr這種零件 規格如何代用 如耐電流 電阻值 ....有從外觀可以看的到嗎?? 感恩

网友:
NTC外觀有編號,一般是指半徑大小(體型越大者可以承受的電流越大)及常溫下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 tr這種零件 規格如何代用 如耐電流 電阻值 ....有從外觀可以看的到嗎?? 感恩

這邊有型號參數.您參考一下.
http://www.cnqce.com/html/techni ... e/20071011/216.html

由於已屍骨無存.型號無法考據.
所以我直接從報廢變壓器拆卸.應該都可通用.

网友:
Thx's a lot..  感謝大大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手上也有一顆Switching Power不過電,沒有東西燒毀,還在持續跟它奮戰中!

网友B:
奇怪,照你這看起來應該是突波吸收器吧!接在保險絲後面,如遇到大的電壓突波(例如雷擊),零件會吸收突波後成現短路將保險絲燒斷以保護系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照你這看起來應該是突波吸收器吧!接在保險絲後面,如遇到大的電壓突波(例如雷擊),零件會吸收突波後 ...

串聯交流迴路是用NTC,於常溫下有阻抗,通電昇溫後零阻抗,作用為冷開機時此阻抗產生分壓,讓負載側開機瞬間電壓提昇斜率平緩。損壞現象同電阻為斷路
您說另一種是突波吸收器,為並聯於AC線路。當電壓超過其額定,即會導通。損壞現象同電容為低電阻

网友(2011-12-26):
大大你好, 請問 PCB 是否是印 TR1, 若是 TR1 的話
我參考這篇文章
http://wenku.baidu.com/view/d6ec6f620b1c59eef8c7b4c6.html
TR 是正溫度係數熱敏電阻
NR 是負溫度係數熱敏電阻(有時標NTC)

再參考這篇, 兩者在溫度高時, 阻值呈現不同喔
http://baike.baidu.com/view/284445.htm
正溫度係數熱敏電阻器(PTC)在溫度越高時電阻值越大,負溫度係數熱敏電阻器(NTC)在溫度越高時電阻值越低
小弟拙見, 請參考!!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感謝各位大大解釋又上了寶貴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