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歌林 KJ-K90B 除濕機 電腦面板 NG [已解決]

楼主(2011-11-22):
歌林 KJ-K90B 除濕機 電腦面板 無法控制 除濕機
跑出 7 這個數字或亂跳, 燈號 亂跳, 聲音 BB 叫  我猜 可能 濕氣造成 氧化短路,  或者 有其他原因.

CPU板 控制 面板 受潮 氧化嚴重

受潮 氧化嚴重特寫

經 lhc 大 & cremaker 兩位的建議 先將CPU板 "清洗一下"
我用白博士噴一下 [lhc:可用洗衣粉或沙拉脫加水稍為浸泡清洗, cremaker的是用去漬油或是香蕉水 ]
經5分鍾後 再用牙刷 刷洗
再用清水沖洗淨
最後  使用 吹風機吹乾
完成後  您看看 就像初生嬰兒般的 潔淨.
原本洗板前 燈號亂跳 之情況有改善,  洗板後 出現濕度數, 此時 濕度 讀數 開始不再是 亂碼, 燈號也 開始亂中有序

量量 個電容, 好像沒什麼問題,

後來cremaker大大指點一下, 查了 Data sheet, 把IC 與 電晶體量過
發現 C 這個 S80745AN (HIGH-PRECISION VOLTAGE DETECTOR) 好像 與 右下方 那個 A  這個 MC14094BCP 有相關
(兩原件 Vdd  與 Vss 是並連) 這兩個 都是 0.4 V 其他都比這兩個高, 會不會因 排阻PR1 異常 造成 此現象?
排阻 A103J  pin 1-2(2k), 1-3(10k), 1-4(10k), 1-5(10k), 1-6(2k), 1-7(10k), 1-8(10k), 1-9,(2k) 是否異常?是否為 量起來都要 10K 歐姆才正常?
後來  去買一隻 排阻, 換上後 電阻 值還是同上. 囧.... (白了工, 兩光的吸錫筆很難用)

筆記 :
cremaker : 相關的接腳可用 IC 編號去查一下 datasheet,  一個一個 IC 是否正常,第一就是要先量一下加在上面的電壓是否正確。你可先量一下這幾個 IC 上的電壓是多少?
slimboy : 延伸出之pcb線路,看是否變細或有過貫孔,不要相信那貫孔,用跳線直接連接相對應元件腳位
SIMON1016 : 您可以從A Vcc有5V 端 直接拉線給Vcc 不正常 的IC 和 PR1 共接端
相信 cremaker,  slimboy, SIMON1016 等專業人士講的應該是同一件事=> 可以從A Vcc有5V 端 直接拉線給Vcc 不正常 的IC 和 PR1 共接端 => 無耐 一開始 看不太懂 最後 看了 SIMON1016 的說明後, 才悟道!
早如果使用 跳線 => 連排阻都不用換了
感謝 cremaker,  slimboy, SIMON1016  三位大大 及提供所有建議的各位

解決方式
可以從A Vcc有5V 端 直接拉線給Vcc 不正常 的IC 和 PR1 共接端

防受潮&氧化
cremaker : 若是修好後,可用電路板用的噴膠保護一下,以免又受到鏽蝕。
但我去 電料行 一看, 一瓶$300~$400  買不下手
而 家裡有熱縮膜, 用熱縮膜 套入 CPU板 用封口機 封好 再用熱風吹一下

最後 完修 照片

題外話
2004 製 KJ-K90B  Relay板 雖不在召回名單, 但它的Relay 疑似國興電工Goodsky GZ-SH-112DM之瑕疵繼電器

後來 向歌林 服務站(瑞林) 詢問 是否 有安全疑慮,  結果 瑞林 就帶了2只繼電器來幫我換了, 真是"揪甘心"

网友:
那控制基板生繡的如此嚴重,應先拔下來清洗.曬乾..
或許就能解決您的問題!

楼主:
lhc 大,  謝謝您的意見.

另外問 "清洗" 是否是用牙刷 乾刷一下 把粉刷下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lhc 大,  謝謝您的意見.

另外問 "清洗" 是否是用牙刷 乾刷一下 把粉刷下來呢? ...

可用洗衣粉或沙拉脫加水稍為浸泡清洗
這樣的話,IC底部較易清乾淨
用牙刷時要注意力道....別把生鏽的接腳刷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洗衣粉或沙拉脫加水稍為浸泡清洗
這樣的話,IC底部較易清乾淨
用牙刷時要注意力道....別把生鏽的接腳 ...

原本以為 您在 開玩笑 "洗衣粉或沙拉脫加水稍為浸泡清洗"

但 Google 一下 真的很多人 用 清水洗 洗衣粉 沙拉脫 白博士 去漬油 酒精 .....

真是 又學到一招

Tks!

网友B:
不知樓主有沒注意到 “水滿“ 這個燈號?這個問題先排除了嗎?

网友B:
對了,若是修好後,可用電路板用的噴膠保護一下,以免又受到鏽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樓主有沒注意到 “水滿“ 這個燈號?這個問題先排除了嗎?

感謝提醒, 實際上 水滿已排除, 左邊三個燈 實際上是全亮, 只是 水滿特別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了,若是修好後,可用電路板用的噴膠保護一下,以免又受到鏽蝕。

收到, 謝謝您的資訊喔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提醒, 實際上 水滿已排除, 左邊三個燈 實際上是全亮, 只是 水滿特別亮 ...

以我專修的電解水機為例,也會發生像樓主的情況,有些將電路板清乾淨就正常了。
尤其像是一些按鈕請檢查一下,是否因濕氣而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專修的電解水機為例,也會發生像樓主的情況,有些將電路板清乾淨就正常了。
尤其像是一些按鈕請檢查 ...

cremaker 大 您也是使用洗衣粉洗主機板ㄇ?   我想使用白博士試試,

因我們新竹地區水質較硬, 洗衣粉不太起泡.

認識 cremaker 大那麼久, 還不知 您是電解水機的 專業人員. 失敬失敬~

网友:
引用 楼主:
cremaker 大 您也是使用洗衣粉洗主機板ㄇ?   我想使用白博士試試,

因我們新竹地區水質較硬, 洗衣粉不太 ...

我做這行很久了說。
白博士對付一些油污+牙刷很好用,不過我沒拿來清電路板。
對電路板,我大多是用去漬油或是香蕉水 + 牙刷來對付;若不是很 Care 電路板的美觀,加上鋼刷來刷,效果會更佳!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以為 您在 開玩笑 "洗衣粉或沙拉脫加水稍為浸泡清洗"

但 Google 一下 真的很多人 用 清水洗 洗衣粉  ...

哈...
至今才得知竟有人和小的使用相同的方法清潔基板...(白博士+沙拉脫)!
自認為是胡搞瞎搞,所以不敢告知此偏方,沒想到真有人使用!

對了!您的問題解決了嗎?

楼主:
感謝 lhc 大 & cremaker 大 的建議

小弟 非此行業專家,  想說 試試看 用白博士與牙刷 試試
最後還用清水沖洗(這是我覺得最瘋狂的做法)
哇賽~ 洗得真乾淨, 洗完後 立即用吹風機吹乾
您看看 就像初生嬰兒般的 潔淨,  爽度增加50%(自我感覺良好)

原本洗板前 燈號亂跳 之情況有改善,  洗板後 出現濕度數, 會判斷 "水滿"
只是 把水箱打開 原本應該 閃亮燈號(A:水滿), 但卻閃亮 燈號(B: 60~70% )
且會叫4次短音

目前已經從重度昏迷 進階到 半身不隨 ...  哈哈哈

我想 電阻應該不會壞, 電容每個量一量, 好像 都OK.

IC 就不知如何判斷, 有個PR1 的東西 黑色 九隻角 不知是什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 lhc 大 & cremaker 大 的建議

小弟 非此行業專家,  想說 試試看 用白博士與牙刷 試試

那個 RP1 是排阻。
其它的 IC 大多是一些邏輯用的 IC,通常最後一支腳是+電壓(VDD),第 8 支腳是負電壓(VSS),你可先看一下電壓是否正常。
相關的接腳可用 IC 編號去查一下 datasheet!
一般一個 IC 是否正常,第一就是要先量一下加在上面的電壓是否正確。你可先量一下這幾個 IC 上的電壓是多少?

网友C:
按鍵要不要先換掉試試

网友D:
必要時可以將有問題的焊點補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 RP1 是排阻。
其它的 IC 大多是一些邏輯用的 IC,通常最後一支腳是+電壓(VDD),第 8 支腳是負電 ...

cremaker 大,
我 查了 Data sheet, 把IC 與 電晶體量過
發現 C 這個 S80745AN (HIGH-PRECISION VOLTAGE DETECTOR) 好像 與 右下方 那個 A  這個 MC14094BCP 有相關
(兩原件 Vdd  與 Vss 是並連) 這兩個 都是 0.4 V 其他都比這兩個高, 會不會因 排阻 異常 造成 此現象?
且 一量 此兩原件任一個 使用 三用電表測 電壓時 左 三個 LED (LED6,7,8)就亂跳 聲音亂叫
( 三用電表 紅棒 一接觸 兩原件 Vdd  任一個 就會感應 )
排阻 A103J  pin 1-2(2k), 1-3(10k), 1-4(10k), 1-5(10k), 1-6(2k), 1-7(10k), 1-8(10k), 1-9,(2k) 是否異常?
是否為 量起來都要 10K 歐姆才正常?

MC14094BCP datasheet.pdf (235.46 KB, 下載次數: 74)
MC14021BCP datasheet.pdf (104.03 KB, 下載次數: 73)
UTC LP2951.pdf (157.53 KB, 下載次數: 70)
排阻A103J .pdf (312.99 KB, 下載次數: 88)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要時可以將有問題的焊點補焊一下

感謝 狼大 提點,

我有注意到此問題, 也試著Try, 還沒救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鍵要不要先換掉試試

感謝 vans724大 提點,

我有注意到此問題, 初步 排除此 問題 謝謝您的資訊!

网友E:
因為這幾天都在清潔鏽蝕問題  真的建議將電解電容全部換掉
電解電容開始漏液 不是一下子爆開 是少許 所以 還有一些容值在
只有三顆應該粉好換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 vans724大 提點,

我有注意到此問題, 初步 排除此 問題 謝謝您的資訊!

重點集中於C9 / Q1 / U4
延伸出之pcb線路,看是否變細或有過貫孔,不要相信那貫孔,用跳線直接連接相對應元件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為這幾天都在清潔鏽蝕問題  真的建議將電解電容全部換掉
電解電容開始漏液 不是一下子爆開 是少許 所以  ...

duncan 大大,  感謝您的建議.

如果 我用 電容表 量過都正常, 還要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點集中於C9 / Q1 / U4
延伸出就pcb線路,看是否變細或有過貫孔,不要相信那貫孔,用跳線直接連接相對應 ...

duncan 大大,  感謝您的建議.
C9 用電容表測過, 與標示容量相同
Q1 & U4 好像是並連, 電壓一致, 不知如何判斷 Q1 這元件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F:
引用 楼主:
duncan 大大,  感謝您的建議.
C9 用電容表測過, 與標示容量相同
Q1 & U4 好像是並連, 電壓一致, 不知如何 ...

重點集中於C9 / Q1 / U4
延伸出之pcb線路,看是否變細或有過貫孔,不要相信那貫孔,用跳線直接連接相對應元件腳位。

這次看清楚沒有 ?
特別是Q1中間那支腳要往前追線看看電壓為何只有 0.4V

网友G:
25# +1
另外 B/E 的Vcc 也不對
A/B/C/D/E /Q1還有PR1共接端的Vcc 線路都該是接在一起
也就是說 = 5V

您可以從A Vcc有5V 端 直接拉線給Vcc 不正常 的IC 和 PR1 共接端

楼主(2011-12-24):
引用 网友G:
25# +1
另外 B/E 的Vcc 也不對
A/B/C/D/E /Q1還有PR1共接端的Vcc 線路都該是接在一起

謝謝 您的解說 已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點集中於C9 / Q1 / U4
延伸出之pcb線路,看是否變細或有過貫孔,不要相信那貫孔,用跳線直 ...

這次看清楚了!  您真內行,  我的問題 已解決!  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天助自助 因為您把功課作足了 問題現象條列分明
特別是在18# 各別IC_Vcc 標示清楚  大家才能有所依據
給您和大家拍拍手  Welll Done !!

网友(2012-02-17):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