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NEC待機電壓不穩

楼主(2011-11-22):
單獨PI板測試,待機不穩一直上上下下亂跳(4~7V, 6~12V)
一次側大電容約156V左右還算穩定
但PWM SG6841 3腳 VIN電壓極不穩定(13~18V)
但VIN電壓是直接從大電容電壓156V經過三顆壓降電阻供電
第一顆電阻最靠近大電容量到跟大電容電壓一樣,電壓還算穩定不太會亂跳
但第三顆電阻量到的電壓就變的亂跳了(也就是VIN電壓)
MOS K2645拔掉,或用K3562代用測無改善
換過SG6841,也拔掉線圈量看看,大電容也換過...情況皆相同
請問各位大大可否指點方向?

NEC1760V

NEC1760V

NEC1760V

NEC1760V

网友A:
電壓不穩定--這兩顆需要更換看看 TL431    PC817

网友B:
看起來您的板子有換過電容!!把後級電路開路~~不一定是一次側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不穩定--這兩顆需要更換看看 TL431    PC817

TL431/PC817換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您的板子有換過電容!!把後級電路開路~~不一定是一次側問題!

感謝提醒,回去再試看看!

网友:
二次測負載端斷開在測量.避免判斷錯誤!

网友C:
這顆換了吧!應該是50V 10U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顆換了吧!應該是50V 10U

報告,這顆換過了!

网友C:
先上機測試如還會飄!
(有些須負載才會正常!)
如不行!
那斷開你二次測負載端.作測量避免誤判吧!
還需測量負載端對地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上機測試如還會飄!
(有些須負載才會正常!)
如不行!

不接AD板
斷開二次側高壓負載端情況仍相同
電壓跳動幅度小些(大部份用電表量時還是會飄)
但有時還會看到穩定電壓16V,
但電表探針測個幾次後又會飄了...
不過,量到穩定電壓16V應該是不對的
因二次側的電容耐壓最高也只有25V
接上AD板量,電壓飄的更劇烈...電壓飄動幅度變大了...
不過這台有被維修過是較麻煩的一點!

网友:
檢查圖中的D4、R12、C9
也許是這三個零件出問題

80.35 KB, 下載次數: 107

楼主:
想請問圖中色環電阻阻值多少?
我沒有色盲,也用電阻計算小工具
但...實在分不清色環是黑,棕,黃,或金色...ㄟ害...

网友:
如果零件測試沒問題,有時候可能是焊點或是貼片零件有問題~
可以先上電測試,再用烙鐵頭加熱可能故障的零件焊點試試,看電壓會不會穩定下來 ~

网友D:
應該是虛焊的問題佔的成分較高..先試試補焊再量測看看吧!

楼主:
搞到現在,情況是這樣
不接負載電壓會飄
接上負載電壓是穩定在15V及5.5V左右
(二組電壓,但我認為依板上電容耐壓來看,正常應該是12v及5v,)
按power鍵後電源燈一閃一閃開不了機(跟一般爆電容現象極相似)
但此時電壓約在16.xx~18.xx及5.4xx~5.5xx飄
當電壓在變化時可聽到變壓器"滴,滴"聲(像繼電器聲)
感覺是要開機啟動但卻啟動不了,奇怪的是電壓並不是被拉下而是往上16.xx~18.xx
快沒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虛焊的問題佔的成分較高..先試試補焊再量測看看吧!

該補焊都有補...

网友:
二次測迴路查清楚.應該就會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