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換燈泡時~比較不傷關節的塑膠椅子

楼主(2011-11-22):
換燈泡時~比較不傷關節的塑膠椅子

昨天去 大潤發【買的高級   【銀色】聚丙烯 塑膠椅子】400元。。。不便宜!!
目視 比一般【圓形的板凳】高10公分!!

ps:會買這種椅子。。。是因為 有一種130元的【聚丙烯 塑膠椅子】。。。上次我站上去【因為體重有點重 超過80kg】
這種耐重100kg的椅子。。稍微變形了!!
咱坐上去【每次都有一點 聲音】。。那個聲音【鄰居好像 會聽到】~所以就買了這種椅子!!

以下不用看!!
如果您是 40歲以上【建議用這種椅子】【換燈泡或 除夕夜~洗 鋁門窗[上面的兩個 窗戶]時比較 穩定】。。這樣【分兩段式【一次30cm】~下椅子】膝蓋比較不容易受傷!!<-->因為我們的小腿骨【一般都是一尺;30cm】~下那種木頭用的板凳50cm~ 會有落差。。。如果椅子不穩的話【很容易扭到】《--》      如果要上下椅子【來個10~15次的話】

楼主:
附上2張照片
[1]咱在總開關下方~【日光燈開關】旁邊做了一個【插座】!!【在一樓】~搭配【登高的椅子】來看~很合適!!
[2]在電腦桌 插座的旁邊【多加了 一個3孔  牆壁插座】!!

咱上次【利用空閒時間】~  利用打牆壁的工具【打掉 差不多 半塊磚塊】【多一點的體積】。。
然後 中間【放一小段】16mm水管~保護電線!!
ps:很擾民 大家千萬不要做!!  因為剛好 咱有水泥     PVC水管  還有裏面那個【20元的鐵殼】+會拉電線。。就做了!!

==============================
11.22晚上
剛好有時間~如果網友會拉線!! 而且剛好鄰居出遠門 。。。+您有打牆壁的工具時!!
【1】就可從總開關【那裡拉】一條線【-110volt】新增的插座~與原來【使用+110Volt  的日光燈的線】【套在插座兩端的地方】就可以使用220V的電器!! 例如大陸的熱風槍!!
【2】咱沒使用220V 是因為這是我的房間裏面的地方~比較不通風!目前是使用110V的電!!
【拉線前】記住   因為日光燈一般附有有[12V的變壓器]【空載測量一般為 16V】~
所以在【總開關】【有電的黃線】那裡~要另外拉一條【+110V黃線】到【3孔的插座】那裡!!使3孔【插座】隨時【有110V的電】可用!!
ps:這個應該很簡單~ 實際操作時~您就知道了!!
ps:如果沒有跟【日光燈】的電源線獨立分開的話~ 會有【1】只剩16Volt的電壓 【2】日光燈開關關掉~【3孔插座】也整個沒電【0 volt】!!
ps:不打洞【另外做插座】~也沒關係~可買【兩個插孔】【一個電源開關的】那種開關來裝<-->【只是】有時候~會摸到【插座外面而已】!!

网友A:
這個好像有點佔地方
還是買個梯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好像有點佔地方
還是買個梯子吧

梯子是比較方便。
話雖如此,夠用的話,這又小又輕的小梯子很方便帶來帶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梯子是比較方便。
話雖如此,夠用的話,這又小又輕的小梯子很方便帶來帶去。 ...

沒錯  【鋁梯子】一般都是 10~13公斤
會比較重!!這個新買的【銀色椅子】差不多3~ 3.5公斤~所以每次使用時~會有那種 少10kg的壓力感覺!!

以下可不必看~ 椅子的高度【剛才都量好了】!!
有時差個7公分。。椅子就要 換來換去!! 【塑膠椅子】也比較不會發黴~完全無木頭味道!!
可以放在 廁所旁邊的小房間裏面【濕氣會重一些】!! 搭配白鐵的桌子使用!! 看書的時候~比較清爽~不會想睡覺!!
記得加一個椅墊~45cm橘色椅子~當椅子【會比較舒服】!!
60cm則太高了~因為一般辦公桌子都是 80cm的高度!!
http://bbs.pigoo.com/thread-33845-1-1.html

========================
【45cm高度】的橘色【聚丙烯】塑膠椅子~大家可以參考下!! 【已沒有在賣了】~這個我有3個~疊起來就不會 占空間了!!

【51公分高度】 的木椅~使用時要注意~可能會打滑的問題!!還有重心會不穩的問題!!
因為 圓形的木椅【直徑30cm】與 一般人的肩膀【41~45cm】~最少都差10cm!!

【60公分高度】的銀色【聚丙烯】塑膠椅子~大家可以參考下!!

网友:
居然還有這種東西..第一次看過..^^

网友C:
建議爬高還是不要用塑膠椅.我有一位阿姨就是拿塑膠椅墊腳.椅腳軟腳.摔倒後小腿骨折.雖然他承重100公斤.但如果照你的體重80公斤要爬高那瞬間應該有90公斤以上的力量壓在椅子上.不可小闕

网友D:
個人的使用經驗是那種鋁梯不太耐用,用一段日子後會給它左右晃動!
還是使用 “木梯” 的經驗較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個人的使用經驗是那種鋁梯不太耐用,用一段日子後會給它左右晃動!
還是使用 “木梯” 的經驗較佳! ...

事實上我覺的竹梯會比較好...
上下都會有雞乖聲..

木梯會怕水..浸了水會爛...
塑膠類東西怕光...太陽照久了會硬化碎化...

鋁梯還不錯啦...

做危險事情時最好2人一起弄...
最少也可以牽拖一個下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爬高還是不要用塑膠椅.我有一位阿姨就是拿塑膠椅墊腳.椅腳軟腳.摔倒後小腿骨折.雖然他承重100公斤.但如 ...

[1]
拿每種椅子登高~【都會有風險  與危險】!!  所以登高【要小心】。。或者儘量不要登高!!
[2]
但是~過年大掃除的時候【需要大量時間~    站在椅子上時】。。就要慎選椅子之後【再打掃】!!^-^

[3]登高时~千萬不要想衝去  客廳接聽電話。。。那是很危險的!!  要預留30秒 ~2分鐘的時間【上下樓梯 或有高度的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