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來來來!來看看這位先進在VE170mb─TCON上的移花接木!

楼主(2011-11-22):
嗨~!大家好!

週一的早晨!還沒CASE call in上門,趁著空檔來看這一台暗屏的VE170mb,這一台以前也曾遇過,如:http://tw.myblog.yahoo.com/atunp ... &l=f&fid=25

它是很會白屏的機種,還好這一次不是白屏,不然又要抓了老半天,耗費許多時間!來看看它的狀況吧!

底下是它的外觀照:

螺絲孔貼了一張保固貼,看起來是今年度送修的,不曉得當時送修是何故障情形?

本次的故障現象:啟動後綠燈有亮,可惜屏幕不亮!

拆除外殼後僅剩的面板及控制電路:

再拆開控制電路鐵蓋!

哇~!這是什麼情況:

多了一塊半邊的TCON!

原本屬於本機TCON的DC TO DC電路已不見了(白色長方形部位)!

藉由再多加裝的半邊TCON,產生面板所需的分壓,再送回本機的TCON,顯見當初送修故障點應是白屏,這可是秘技,在此不得不佩服這位先進,真是高招!佩服佩服!

既然白屏已被先進處理了,就不用再多加理會它!

來看本機的故障板─高壓部位:

由於機型已老舊!怕是燈管出了問題,我先用另一組高壓板來試點,這就能知道燈管有沒有出問題!結果當然是OK了!

既然是OK!那就來查檢這塊高壓板:

底下的這兩張,那個豬肝紅的元件,你們看起來,有不同嗎?

目視的不是很準!拆焊下來量量看!答案揭曉了!有一ㄎ一點容值都沒!先把它們給更換掉!

再來看看本板電源入端的濾波元件,外觀看似完美,容值也是不行!

再將其更換!底下是完修的高壓,入替機器中,LCD已能正常的顯示!

在11/4已完修!交付客人手中,沒想到過了近一個星期,客人來電,它這回是白屏!ㄝ~!實在是有夠『害』!

再次送電測試!網頁日期是在11月11日,顯示正常,不過!過了幾分鐘後,隨既變成無顯示的白屏狀態!說真的亮白屏,與我先前處理的暗屏,是兩回事!但是先進處理的白屏也已過了3個月的保固期,那這樣該怎麼辦?

當我拆完機殼再測試,它又能正常顯示,這次等候了一些時間,故障的白屏一直都沒再出現,不過!我知道它一定還會再出現!

這是我再處理過的原機的TCON部位,對照了先前上頭的照片,你們有看出我又更換了哪些零件嗎?

它好像與溫度有關聯,我一步一步的加裝,先加裝鐵蓋!過了1.2個小時,再加裝後蓋,又過了好一陣子,再來將整機組裝起來,就這樣一直熱機了1.20個小時,直到客人打電話來詢問,才再交付回客人手中,至今未再接到這位主人的來電了!

雖然經過改裝,已有正常vgh,及vgl電壓,但後續的那些貼片電容,需一併查檢其好壞,這與狼大一篇此機型出現水波紋,是相同故障,只是這台較為嚴重!

感謝收看!

网友:
厲害啊~~偶以變成atun大的粉絲了~~!!!!
那白屏處理的人還真是高手......這也另我大開眼界!!

网友:
真厲害~~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网友:
換的零件真多
確實要花些時間
整個(正負)壓回路的零件都查得很詳細
謝謝您的分享經驗
感恩喔

网友:
真是林中到處有高手...
這樣也能修...

我還是退休好了...

网友:
大仔~~~有夠厲害!!!

网友:
做的不錯喔,atun真是越來越強了

网友:
如版大口中說的"先進"
加裝的半邊TCON.......這真的沒看過!@@"
OS:這樣都行!!!

网友:
這位先進~懂得變通,將另一塊電壓轉到這台VE170MB上,厲害..
確實這台T-con讓很多人傷透腦筋阿

网友:
在維修效率/交件速度上的折衷方式...

网友A:
這是以前的做法.現在不用那半塊T-CON也能夠達到相同效果.

网友:
之前也曾經這樣"移花接木"搞過,不過最近沒有再收到使用這片屏的機種了
恭喜完修

网友B:
恭喜大大完修,A大不要再叫我借錢了,我已經沒得借了n_0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以前的做法.現在不用那半塊T-CON也能夠達到相同效果.

昆哥~!
阿現在怎麼改?
說來聞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大大完修,A大不要再叫我借錢了,我已經沒得借了

ㄝ…~!大仔!
你是茶管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昆哥~!
阿現在怎麼改?
說來聞香一下!

偷偷告訴您.不要告訴別人.
只准曾老大看.閒人勿進.
http://mypaper.pchome.com.tw/gkjnn/post/1322348441

网友:
大家都很乖.沒有人偷看.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這tcom好像是台中黃xx的傑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ㄝ…~!大仔!
你是茶管啥?

http://bbs.pigoo.com/thread-28655-1-2.html
答案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