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救 ] 請問這樣的冷媒回收是正常的嗎?是不是有問題呢 0.0.

楼主(2011-11-22):
今天我將冷煤錶低壓管接上冷氣室外機低壓管接頭準備拆機做冷媒的回收,...
首先我將冷氣電源正常開啟讓冷氣正常運作約五分鐘以後...
接上低壓表一看...
運作時低壓管壓力大約在50psi上下..感覺冷媒壓力有些不足..
接著我就按照正常回收步驟..先用六角起子鎖緊高壓管閥門..
這時候看到冷煤低壓表上的壓力快速的就往下掉...
就這樣我估摸著不到十秒的時間..
壓力值就從50 psi 掉到了- 20 ~ - 30 psi 間並持續的變低..
幾乎和網上找到的一般說法約要等個兩三分鐘有很大的不同..
況且我的冷媒管路也比一般正常的五米長度要快多了一倍長度..
這樣狀況不到十秒的時間..壓力值就從50psi掉到了- 20~ - 30psi
是正常嗎?
之後我便立刻的將室外機低壓閥門鎖緊..然後再立即的關閉電源
這時我持續了10幾分鐘看低壓管壓力錶上的壓力皆暫空在 - 25 psi 上下
這樣的話..鎖上室外機低壓閥門後..
是否可以確定冷媒是已經完全回收到室外機裡了?
另外..
我查網上資料看到一般的說法..
是說低壓管上的壓力回收到約莫10psi以內即可..
為何不收到 0 psi ..這樣不是比較乾淨嗎 ?
又如果像我這樣..
回收到低壓壓力錶已顯示到 0 psi以下 ..甚至到了 - 20 psi 的狀況
這樣會有什麼問題嗎 ?
或這樣的狀況對冷媒回收..有沒有比較好或乾淨些呢?

還請各位前輩大大不吝指教...謝謝~!!

网友:
今天我將冷煤錶低壓管接上冷氣室外機低壓管接頭準備拆機做冷媒的回收,...
首先我將冷氣電源正常開啟讓冷氣正常運作約五分鐘以後...
接上低壓表一看...
運作時低壓管壓力大約在50psi上下..感覺冷媒壓力有些不足..這跟天氣溫度有關,若室內機蒸發器管路全部有冰冰的有冒水珠可視為正常~
接著我就按照正常回收步驟..先用六角起子鎖緊高壓管閥門..
這時候看到冷煤低壓表上的壓力快速的就往下掉...
就這樣我估摸著不到十秒的時間..
壓力值就從50 psi 掉到了- 20 ~ - 30 psi 間並持續的變低..
幾乎和網上找到的一般說法約要等個兩三分鐘有很大的不同..
況且我的冷媒管路也比一般正常的五米長度要快多了一倍長度..
這樣狀況不到十秒的時間..壓力值就從50psi掉到了- 20~ - 30psi
是正常嗎?可視為正常,接上壓力錶做冷媒回收時,這回收時間長短可以由高低壓閥來控制,例如先將低壓閥關上後再開半圈,然後再慢慢關高壓閥。
之後我便立刻的將室外機低壓閥門鎖緊..然後再立即的關閉電源
這時我持續了10幾分鐘看低壓管壓力錶上的壓力皆暫空在 - 25 psi 上下
這樣的話..鎖上室外機低壓閥門後..
是否可以確定冷媒是已經完全回收到室外機裡了?是的~
另外..
我查網上資料看到一般的說法..
是說低壓管上的壓力回收到約莫10psi以內即可..
為何不收到 0 psi ..這樣不是比較乾淨嗎 ?是比較乾淨,不過依冷凍空調(丙)檢定第二站內容規範,回收冷媒是要求在10psig~2psig。
又如果像我這樣..
回收到低壓壓力錶已顯示到 0 psi以下 ..甚至到了 - 20 psi 的狀況
這樣會有什麼問題嗎 ?
或這樣的狀況對冷媒回收..有沒有比較好或乾淨些呢?吸那麼低聽說是怕吸入空氣!
還請各位前輩大大不吝指教...謝謝~!!

网友A:
滷雞蛋說明正確無誤n_115|
一般在冷媒系統沒漏情況下收到 0 psi 以下沒關係.但是冷媒系統有漏情況下. 0 psi (1大氣壓力)以下就會抽入空氣(不凝結氣體)造成系統工作壓力增高.水份入侵.這樣說明了解嗎??

网友:
果然是高手,解釋的真詳細

网友(2011-12-24):
今天我將冷煤錶低壓管接上冷氣室外機低壓管接頭準備拆機做冷媒的回收,...
首先我將冷氣電源正常開啟讓冷氣正常運作約五分鐘以後...
接上低壓表一看...
運作時低壓管壓力大約在50psi上下..感覺冷媒壓力有些不足..這跟天氣溫度有關,若室內機蒸發器管路全部有冰冰的有冒水珠可視為正常~(3.3KG/abs(表壓力)以上即為正常)
接著我就按照正常回收步驟..先用六角起子鎖緊高壓管閥門..
這時候看到冷煤低壓表上的壓力快速的就往下掉...
就這樣我估摸著不到十秒的時間..
壓力值就從50 psi 掉到了- 20 ~ - 30 psi 間並持續的變低..
幾乎和網上找到的一般說法約要等個兩三分鐘有很大的不同..時間長短是因為液態冷媒殘存於蒸發器多少造成的
況且我的冷媒管路也比一般正常的五米長度要快多了一倍長度..
這樣狀況不到十秒的時間..壓力值就從50psi掉到了- 20~ - 30psi
是正常嗎?可視為正常,接上壓力錶做冷媒回收時,這回收時間長短可以由高低壓閥來控制,例如先將低壓閥關上後再開半圈可讓回收量減慢兒 但若有加裝低壓跳脫開關須將其短路,然後再慢慢關高壓閥。
之後我便立刻的將室外機低壓閥門鎖緊..然後再立即的關閉電源
這時我持續了10幾分鐘看低壓管壓力錶上的壓力皆暫空在 - 25 psi 上下
這樣的話..鎖上室外機低壓閥門後..
是否可以確定冷媒是已經完全回收到室外機裡了?是的~
另外..
我查網上資料看到一般的說法..
是說低壓管上的壓力回收到約莫10psi以內即可..
為何不收到 0 psi ..這樣不是比較乾淨嗎 ?是比較乾淨,不過依冷凍空調(丙)檢定第二站內容規範,回收冷媒是要求在10psig~2psig。
又如果像我這樣..
回收到低壓壓力錶已顯示到 0 psi以下 ..甚至到了 - 20 psi 的狀況
這樣會有什麼問題嗎 ?
或這樣的狀況對冷媒回收..有沒有比較好或乾淨些呢?吸那麼低聽說是怕吸入空氣!
還請各位前輩大大不吝指教...謝謝~!!
-25psi/G的壓力在管內還是有些許的冷媒,會建議2~10psi/G不只考試要求而已實作上也需要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滷雞蛋說明正確無誤
一般在冷媒系統沒漏情況下收到 0 psi 以下沒關係.但是冷媒系統有漏情況下. 0 p ...

再補充一點,因為會回收冷媒大部分不外乎維修保養與拆機,處於負壓時當拆管路時是不是會讓不凝結氣體進入管內,及濕氣進入並造成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