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相容性的問題

楼主(2011-11-23):
WINFAST PX9600GT 在 ~P5LD2-X/1333 灌 WIN7 跑 甜甜圈 1.8 1.9  都沒問體 跑了2小時也沒破圖

285.62-desktop-win7-winvista-32bit-international-whql.exe

之後在原本的板子P5LD2 換上 GHOST XP 就破圖囉...
真奇怪的問體

難道 WINFAST 相容性不好
MATS 測試都沒問體...

但是這片卡 PX9600GT 在 ~XP下 試了 GHOST XP (懶人板的) 竟然都不行..甜甜圈 跑 都會當機破圖..換了
3片主機板 GA-MA785(4X CPU)   K9N NEo RC410(775)     用GHOSTXP 灌 的 加上有換上 285的新驅動程式..
驅動 換了很多 原廠的 WINFAST 也換過....
奇怪的事 粉多片 顯卡 N卡的 用GHOST XP 就沒事.......8500GT 7300GT 7600GT
難道是 GHOST XP的問體 ....

我要試試傳統的 XP 灌 看看 抓問體中 ~....

网友:
如果這個ghostXP不是自己做的,那就不知道原本做的人到底有拿掉哪些東西、灌了哪些東西(雖然看似移除了)。

网友:
下面那張圖的GPU LOAD 只有24%
上面的有99%耶
Burn-IN test   只有24%感覺怪怪的

有些ghost xp 會拿掉一些"不重要"的東西,OpenGL的東西被動到了?

楼主:
Unigine_Heaven-2.1.msi
我破圖的 灌玩這套就好囉...好奇怪
會不會跟  OpenGL有關
目前 用WIN7    只要灌這套
GHOST XP 灌玩 顯卡DRIVER  不行會破圖
在灌 Unigine_Heaven-2.1.msi(可能 XP 裡面有缺程式吧

測試跑正常
之後跑 3D 2006 可以不破圖...

會不會 DRIVER 有缺東西~..

其他顯卡 都不會 只有這張 ~WINFAST PX9600GT 會這樣

网友A:
.. 問下可愛大, Unigine_Heaven-2.1.msi
這套是什麼東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問下可愛大, Unigine_Heaven-2.1.msi
這套是什麼東西???

一個支援DirectX 9, DirectX 10, DirectX 11 and OpenGL的顯卡評測軟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個支援DirectX 9, DirectX 10, DirectX 11 and OpenGL的顯卡評測軟體

恩, 謝謝...

測顯卡除了甜甜圈之外, 我都是用3DMark, 01SE, 03 和 06.... 其他版本都沒用..... (主要是我還停留在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