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熱水器有怪聲
火..

楼主(2011-11-23):
我家的熱水器在洗熱水時都有怪聲~
去看了一下後發現是上圖紅框那個地方會有火花@@"
再補一下大圖
正常應該是上方點火器那有火1...
但我的下方進氣那也有點火花.....
但不是一開就有...是燒一下才有出來...炮炮炮的...

感覺像氣爆一樣.....炮炮炮的聲音但火很小...~請問一下大約是什麼問題?
感謝各位~~!!

网友A:
箭頭處是主爐火排的瓦斯噴嘴

上方火排燃燒時,會經由中間的管道把瓦斯吸上去(中間有一段是隔開的)

有碰碰聲表示瓦斯微漏後引燃的小氣爆

檢修首重安全,隨時準備肥皂水測漏

有可能其他地方洩露

如果是主爐火排或是噴嘴阻塞,很不好拆

輕拍看看會不會變通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箭頭處是主爐火排的瓦斯噴嘴

上方火排燃燒時,會經由中間的管道把瓦斯吸上去(中間有一段是隔開的)

感謝雷大~
泡泡水是要噴在你的箭頭處嗎???

网友:
這台用了多久了?應該是鏽蝕後漏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雷大~
泡泡水是要噴在你的箭頭處嗎???

嚴格說起來,噴那邊好像沒什麼用,因為噴嘴本來就是一個孔,會噴瓦斯氣體
除非想確定是不是塞住了,可是如果某個噴嘴塞住了,那它上方的火排燃燒時,就會少那一排不著火
噴嘴孔的直徑,大概零點幾個mm,如果懷疑它,就拿細金屬線,12個噴嘴都通一通

測漏應該是測不該漏的地方,差不多是箭頭以下,水盤以上,避開電線的部份
還有就是母火瓦斯管,就是細銅管那支,接頭處也噴一下

水壓不穩時,也會出怪聲,叫做水錘現象

网友:
熱水氣用久了,噴嘴加減都有阻塞的現象吧

网友:
是氣爆 .......
故障原因:為噴嘴塵垢阻塞 瓦斯沒完全送達主爐燃燒器燃燒
          一些微量的瓦斯累積在噴嘴的四周圍 , 到達一定的量就引爆....再引爆...
          此現象也會造成紅火   將噴嘴清通即可

楼主:
報告!!剛清了一下~還是會爆~~
明天再認真清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剛清了一下~還是會爆~~
明天再認真清看看!!!!

     你必須將整個燃燒器拆解下來 才能清通噴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必須將整個燃燒器拆解下來 才能清通噴嘴

不好意思,請教一下。
請看一下附圖紅箭頭處,我發現到這些底座是六角型的,所以它們是像螺絲般固定住?還是銲死的?
若是像螺絲用旋入的方式,那麼應該可拆下清理,這樣清理的效果是否較佳?

THK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請教一下。
請看一下附圖紅箭頭處,我發現到這些底座是六角型的,所以它們是像螺絲般固定住? ...

噴嘴是牙口 以螺旋的方式旋入 不用拆下 可用針通一下再用水沖洗即可

注意:燃燒器與本體組合後 一定要試漏 特別是墊片有受損時  更要特別注意
       正反兩面可用紅膠水曾加密合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必須將整個燃燒器拆解下來 才能清通噴嘴

請教一下qs82867大
桶裝瓦斯與天然氣用的熱水器
噴嘴孔徑大概多大?
小弟有點忘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qs82867大
桶裝瓦斯與天然氣用的熱水器
噴嘴孔徑大概多大?

天然氣熱水器  母火的噴嘴0.5mm  火排的噴嘴1.2mm

液化熱水器     母火的噴嘴0.3mm  火排的噴嘴0.5mm

网友:
是天然瓦斯還桶裝瓦斯阿.如是桶裝瓦斯.也有可能裡面太多空氣.要放一些掉.

网友:
阿水大     把熱水器, 從牆上拔下來 < 倒頭栽> 用高壓水柱, 沖一沖水箱和火排, 讓鐵屑,和煤灰,等異物流出, 晾乾, 再裝回就○K!
如果還不行,仔細  聽看看  陳雷  有沒有在唱歌!!
今日    風真透   害我的熱水器在放炮 !!
           對了是不是    風真透  ! !!

楼主:
感謝各位~通一通後有好很多了!!!

qs82867 大~那個頭我還真不會拆....跟您的不太一様@@"
不過拿針去通一通....有好了~~目前還在觀察中~~~

pigoo的高手真多!!!開眼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通一通後有好很多了!!!

qs82867 大~那個頭我還真不會拆....跟您的不太一様@@"

喔  對哦
你的熱水器好像是櫻花的廠牌
恭喜你 最後還是把問題解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天然氣熱水器  母火的噴嘴0.5mm  火排的噴嘴1.2mm

液化熱水器     母火的噴嘴0.3mm  火排的噴嘴0.5mm  ...

請問qs82867大.
依那孔徑.天然氣是1.2mm  液化是0.5mm  那天然氣是否比較耗瓦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qs82867大.
依那孔徑.天然氣是1.2mm  液化是0.5mm  那天然氣是否比較耗瓦斯 ...

天然瓦斯壓力比較低,所以孔徑會比較大
相對的,桶裝瓦斯壓力高,孔徑比較小
不會比較耗瓦斯
瓦斯熱水器的水排大概都差不多,供水溫度就要靠瓦斯所能產生的熱能來決定,所以相差不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通一通後有好很多了!!!

qs82867 大~那個頭我還真不會拆....跟您的不太一様@@"

水哥
五金百貨有賣通火嘴的針,常用規格整合成一組,挺便宜的,可以買一組備用!

通火嘴針_外殼

通火嘴針_外殼

通火嘴針

通火嘴針

通火嘴針_規格標示

通火嘴針_規格標示

通火嘴的針有特殊設計,可以徹底清除阻塞!

通火嘴針_針頭特寫

通火嘴針_針頭特寫

用一般的針有可能只是將阻塞排除,但是孔徑內壁的異物並沒有完全清除,附著在孔徑內壁中!

网友:
氧乙炔切割噴嘴用的通針 清噴嘴好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qs82867大.
依那孔徑.天然氣是1.2mm  液化是0.5mm  那天然氣是否比較耗瓦斯 ...

壓力不同所以口徑不一樣

天然氣熱水器使用之標準壓力為150mmH2O

液化氣熱水器使用之標準壓力為280mmH2O

楼主:
原來那工具是這樣用,之前有在五金行看到但一直不知道用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天然氣熱水器  母火的噴嘴0.5mm  火排的噴嘴1.2mm

液化熱水器     母火的噴嘴0.3mm  火排的噴嘴0.5mm  ...

再請教一下qs82867大n_002|

母火電磁閥與主爐電磁閥

是不是有的廠牌整合成一個,有的分成兩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水哥
五金百貨有賣通火嘴的針,常用規格整合成一組,挺便宜的,可以買一組備用!

好用滴工具.我滴是藍色外觀n_15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請教一下qs82867大

母火電磁閥與主爐電磁閥

你的意思是指壓差盤只看到一個主爐電磁閥吧?

有一款熱水器 , 沒有母火燃燒器 也沒有導火燃燒器 , 點火針動作後約3秒  主盧燃燒器就開始燃燒了

另有一壓差盤  只見正面有一顆母火電磁閥  背面的主爐電磁閥就不明顯了

各家各有不同  只能回答這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指壓差盤只看到一個主爐電磁閥吧?

有一款熱水器 , 沒有母火燃燒器 也沒有導火燃燒器 , 點火針 ...

qs82867再請問一下喔~
如果有一台天然瓦斯的熱水器.要改成液化的.只更換火排還是有其他的也要更換

网友:
引用 网友D:
qs82867再請問一下喔~
如果有一台天然瓦斯的熱水器.要改成液化的.只更換火排還是有其他的也要更換 ...

天然熱水器改成液化熱水器 , 除火排的噴嘴口徑改成0.5mm外 , 母火管的噴嘴口徑也要改成0.3m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指壓差盤只看到一個主爐電磁閥吧?

有一款熱水器 , 沒有母火燃燒器 也沒有導火燃燒器 , 點火針 ...

對,沒錯
小弟因為學藝不精,所以描述得顛三倒四
應該是說錶頭吧,也就是接點火IC橘色線與綠色線的零件
一般都是兩顆圓柱形,接母火的那顆,還有一個孔可以接母火銅管
可是小弟有回看見一組豪山牌比較古早的機子,圓柱形的錶頭只有一個
也有接母火線與主爐線的地方,不過位置有點忘了,好像在旁邊
偶想這是早期才會看到的壓差盤設計吧!

qs82867大大真是專業
偶猜是學養專精的大老闆n_11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對,沒錯
小弟因為學藝不精,所以描述得顛三倒四
應該是說錶頭吧,也就是接點火IC橘色線與綠色線的零 ...

rex560810 大大你太客氣了
我不是大老闆
大家都是同修
術有專精 取長補短 互相切磋
這也是大家來痞酷網的目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rex560810 大大你太客氣了
我不是大老闆
大家都是同修

您高手高高手了...

剛看LNG、LPG的壓力不同,那我們液化
石油氣的鋼瓶調壓閥真該買2Q-250mmH2O的囉,
而不是買500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您高手高高手了...

剛看LNG、LPG的壓力不同,那我們液化

一般市面上的瓦節調節器大都是500mmh2o
而我們使用了那麼久的調節器也都是500mmh2o
想要買到280mm的調節器還真要預約定貨耶 (瓦斯器材行一定有)
不是處處都買得到的 為什麼我也不曉得
不過數位恆溫熱水器 , 還真要使用280mm的調節器 , 否則有可能顯示故障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般市面上的瓦節調節器大都是500mmh2o
而我們使用了那麼久的調節器也都是500mmh2o
想要買到280mm的調節 ...

這我有去注意過,有回逛五金賣場以為店家會賣
500的,結果有永勝300內的調節器..蠻讓我訝異的

這方面對瓦斯剩餘量使用會會有幫助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我有去注意過,有回逛五金賣場以為店家會賣
500的,結果有永勝300內的調節器..蠻讓我訝異的

這裡有一篇報導讓各位參考一下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6060502691

网友:
280mm的調節器,網購好像比較找的到,有含壓力表頭很少。自己也換一個了:)

网友:
我在五金賣場也有看到,產品本身還貼有商檢貼紙,
老闆跟我說那是他看報紙後按照型號跟合格廠商買的
貨.....

网友(2012-01-03):
這個網站真是高手雲集n_002|

网友:
弟因為學藝不精,所以描述得顛三倒四
應該是說錶頭吧,也就是接點火IC橘色線與綠色線的
這樣說應該這樣說壓差電磁閥動作方式有很多種每家設計不一樣
當我們打開熱水-----推動點火開關-------------母火電磁閥動做----點火器點母火-----母火沒問題----
主電磁閥動做----打開大火--------
其他像一些超過20分鐘停機---大火熄火控制都是內建在點火器內--------光檢知有沒有燃燒也有好多種
個人想法----不知對還是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