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SHARP ES-S900T 故障碼:C2

楼主(2011-11-23):
洗衣機 SHARP ES-S900T 故障碼:C2
這台洗衣機今日(11/23)一早要用時,電源按鍵一按,面板上操作燈都正常,隨即不到一秒的時間,即全部暗掉,而顥示板上出現"C2"的錯誤碼.以致無法使用洗衣機.   但在一小時之後去操作使又變正常了,已經有好幾次這種情況了,請問大大們,這樣是那裡有問題呢? 謝謝.

維修書上只有 E1,E2,E3,E4的錯誤碼,沒有C的錯誤碼.

网友:
我記得沒錯的話,應該是水位SW不良,換掉就OK,住意水位SW插PIN是否生銅綠,或是另一端在電腦板的PIN接觸不良也會出現C2,試試看應該會好,不過2手水位好像很少。祝好運。

楼主:
謝謝回覆,有個疑問,若是水位sw,那麼操作面板上的顯示燈號,無論如何也不應全暗掉吧.
還有請問一下,面板要如何才能拆下來呢?

网友:
我確定c2就是水位,症狀是一打開電源,就直接跳c2,拆面板不難,祝你好運。

网友:
水位開關不難找. 插PIN相同的大部分能代用. 可以先換看看.
若換水位開關&檢測線路狀況後還是會跳. 那就機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