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車用電頻DC12V 如何轉成9V變USB頭輸出呢

楼主(2011-11-23):
各位大大不好意思,最近我父親有買一台大陸製的平板電腦 叫作(威X)

父親平時工作會長時間待在車上,他也希望有車用充電讓他的平板能夠一直不斷電 (看股票占大部份)

可是走了各大賣場發現說台灣的車用充電轉接器都是12V轉5V

才發現這台大陸製平板竟然是要9V

小弟我的電子電路還沒玩的那麼精,能夠自己焊麵包板做降壓及穩壓的動作

希望各位大大能夠指導小弟一下,若真的要焊,能夠指導小弟如何做起嗎?

(基本錫焊小弟還會,但電子電路部份幾忽沒有概念 )

网友A:
最簡單的方法,用7810 作穩壓,如果電流不夠,再加一只功率管作電流增流,
功率管是否要加散片,則要看平板電腦功耗多少,再計算:P=I(Vin-Vout)

9V穩壓

9V穩壓

7810參考參料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4/TI/UA7810CKC.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簡單的方法,用7810 作穩壓,如果電流不夠,再加一只功率管作電流增流,
功率管是否要加散片,則要看平板 ...

加上功率電晶體因為會有0.7V偏壓,壓降-0.7,所以用7810穩壓,輸出電壓9.3V,加上負載也差不多9V了。

网友B:
簡單一點的方法,買個直流轉交流110V的轉換器(約800-1000元,150W),用平板的家用充電器就能直接插著用了。
我在車上用筆電也是這樣使用的,用三通還可以接一台電扇+檯燈,一定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簡單一點的方法,買個直流轉交流110V的轉換器(約800-1000元,150W),用平板的家用充電器就能直接插著用了。 ...

雖然不失為一個好方法,但這樣,轉換效率實在差太多了。
轉AC 110V,損一次,AC換成DC,再損一次。

网友:
請用電壓表量一下原廠附的變壓器的輸出電壓是多少,也許就已經快要13V了,插上平板之後或許會掉到9V,其實,並不是要求如此嚴格吧!!所以串3~4個 IN5401二極體應該也是可以吧!! 當然要看電流用多大就是...

楼主:
感謝各位高手的教學,2樓大的7810我看的懂電晶體和電容
中間那段和整體電路我真的霧剎剎,怪自己太弱
直流轉交流器不失為一個簡易的方法,不過此物品實在有點過大
車子在發動時我測量電壓約為14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高手的教學,2樓大的7810我看的懂電晶體和電容
中間那段和整體電路我真的霧剎剎,怪自己太弱
直流 ...

此電路已是非常簡單了,正適合用萬用板來組合,或許您是對元件比較默生,
7810是三端稱壓 IC ,回覆中的連結是 DATASHEET,
是 7810 的特性資料,可以看幾個重點,
一是接腳定義,電氣特性,和應用電路,
這三個部份看熟了,應用起來就順心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高手的教學,2樓大的7810我看的懂電晶體和電容
中間那段和整體電路我真的霧剎剎,怪自己太弱
直流 ...

露拍買現成的比較快
直流降壓模組 10-15V 輸入 輸出1.5V 3V 5V 9 V 6Amax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9308449360

或是搜尋MC34036   LM2579
都有降壓電路可以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露拍買現成的比較快
直流降壓模組 10-15V 輸入 輸出1.5V 3V 5V 9 V 6Amax
http://goods.ruten.com.tw/ite ...

這個不錯喔!!輸出電流又夠大!!推一下.......

网友: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744/NSC/LM2596.html

LM2596也是不錯的小型交換降壓電路,最大出力可達3A

网友:
好多個解決方案 讓我學習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