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歌林 平面29" HCT-291 上方出現橫線條 (已修復2011.11.24)

楼主(2011-11-23):
各位先進好~
這台29寸是別人送給小弟研究的!
型號為 HCT-291
故障畫面為(因為沒帶相機所以先用手機拍一下)
有檢查過垂直IC附近的電容
垂直IC好像是TA8247K (TA8427K~忘記是哪個)
請問要從哪方面下手呢?
有拜讀下面這篇~
但是補焊跟電容檢查都試過!只剩垂直IC沒送電量測外~
Panasonic 29' CRT 電視 上方出現橫線

分隔線**********
2011.11.24
感謝jackhiphop大的建議~
買了一顆新的TA8427K 換上後便正常了!

附上新舊量測圖片

舊的量測

舊的量測

新的量測

新的量測

新的量測

換新的電容

更換新電容

更換新電容

舊的電容為不知名品牌 100u/35V 470u/35V
因為jackhiphop大有提到!所以就直接換新的日製電容100u/50v 470u/50v

附上量測對照表TA8427K   舊阻值       新阻值
第1支腳對第2支腳             18.11M      19.77M
第1支腳對第3支腳             無限大       無限大
第1支腳對第4支腳             5.69M         6.59M
第1支腳對第5支腳             5.72M         6.59M
第1支腳對第6支腳             6.24M         6.60M
第1支腳對第7支腳           15.86M       17.60M

已修復!
謝謝各位熱心大大的建議~

**********2011-12-01分隔線*******
補上TA8427K送電時的電壓紀錄
第1支腳          GND
第2支腳         13.48V
第3支腳         26.89V
第4支腳         0.94V(940mV)
第5支腳         0.68V(680mV)
第6支腳         27.32V
第7支腳         235mV(正常電壓為1.9~2.2V)

网友A:
先找到8427的各腳電壓 看電壓是否足夠 電容器要量量看 光靠看外觀是不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到8427的各腳電壓 看電壓是否足夠 電容器要量量看 光靠看外觀是不準的

恩恩~
還是要上電測試n_144|

至於電容器有使用數位電壓錶作量測依據!(一顆一顆拔下來測)
這部分應該不會有太大誤差才對~

网友:
看b+是不是26到28v

然後輸出看是不是14到15v

都正常把.ta8427k 換掉膀壓二極體的電容100uf50v或220uf50v換掉

ta8427k可以用ta8403k代用

個人經驗...

楼主:
已實際量測TA8427k
1=GND
2=13.48v
3=26.89v
4=0.94v
5=0.68v
6=27.32v
7=235mV
第七隻腳接出去的是100u/35V電容的負端,電容的正端量測到的電壓為26.32V
100u的電容用數位電容錶量測值為96u!
所以是TA8427故障嗎?
謝謝~

楼主:
根據原廠資料來看!
第七隻腳應該會有輸出電壓1.9V(歌林這台電路比較像原廠資料電路)
目前先買一顆TA8427K(光華買110元)等等會去換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據原廠資料來看!

第七隻腳應該會有輸出電壓1.9V(歌林這台電路比較像原廠資料電路)

absmen3000大.
可以請問一下這第7腳輸出從何可知會有1.9V?
之前有修過這一型, 但沒有去注意它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smen3000大.
可以請問一下這第7腳輸出從何可知會有1.9V?
之前有修過這一型, 但沒有去注意它的電壓.

哈哈~
問的好!
其實我是看到某大陸網站的維修案例!
(他裡面講第七支腳是2.2V!)
但是我修完後量測結果是不到2V所以我在案例裡才說1.9~2.2V~(而且他解說的線路圖跟這台不太一樣)
然後我把IC資料找出來~
確認了第七腳的內部線路!是一個脈衝輸出~(就是會有輸出電壓!但是是幾伏就要看電路的設計)
下圖是指不同的設計會輸出不同的電壓模式!

在這方面您可能比我還多的經驗~
我只是剛好有人送給我這種軟的!
我不是專門修這類電器的!
而且還是因為有板上的先進提點些大概方向~
我才能完修的!

順便附上這棵IC的資料手冊
TA842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