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 逛網路不小心踢到......

楼主(2011-11-24):
網路找資料...無意間看到,有需要的,請...
http://www.mediafire.com/?auq5savdj7ugaey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之前找了好一陣了說

网友:
先下為快!!

网友A:
請問這個是什麼好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個是什麼好料???

記憶體測試卡(RST Pro3 USB)

下載是映像檔~
應該可以用支隨身碟安裝吧!
看起來還不錯!
改天試試!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 讚啦

网友:
謝謝你的資料

网友B:
可以測顯卡的RAM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測顯卡的RAM嗎?

不確定...沒試過

网友:
感謝分享好用的工具程式,謝謝!!

网友:
一般的記憶體可能測的來吧!!不過我剛下下不來了.....

网友:
title - 執行 RST記憶體工具
map (hd0,0)/Boot/imgs/rst.img (fd0)
map --hook
chainloader (fd0)+1
rootnoverify (fd0)

分享一下利用隨身碟進入方法

轉貼於:电脑芯片级维修基地
RST内存测试软件说明:

閃動的一排測試數字代表內存8顆粒的測試情況。

  從左至右,0-7代表第一區域,8-F代表第二區域;0-7代表第三區域,8-F代表第四區域;……依次代表內存條的8顆顆粒。

  ⒈DDR8位與16位的單面測法:

  ⑴. 0-7(1 )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DDR內存條的第1顆粒已經損壞

  ⑵. 8-F(2 )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DDR內存條的第2顆粒已經損壞

  ⑶. 0-7(3 )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DDR內存條的第3顆粒已經損壞

  ⑷. 8-F(4 )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DDR內存條的第4顆粒已經損壞

  ⑸. 0-7(5 )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DDR內存條的第5顆粒已經損壞

  ⑹. 8-F(6 )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DDR內存條的第6顆粒已經損壞

  ⑺. 0-7(7 )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DDR內存條的第7顆粒已經損壞

  ⑻. 8-F(8 )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DDR內存條的第8顆粒已經損壞

  注意DR的顆粒排列循序是1-2-3-4-5-6-7-8

  ⒉如果你是128M的雙面DDR內存,如以上顯示界面圖:

  1-16M -------------------------------------------------------------

  16-32M ------------------------------------------------------------

  32-48M ------------------------------------------------------------

  48-64M-------------------------------------------------------------

  從1M到64M的上面的4根虛線上出現亂碼的話,說明這根內存的的第一面的顆粒有問題(判斷哪個顆粒的好壞按照以上的說明)

  64-80M ------------------------------------------------------------

  80-96M ------------------------------------------------------------

  96-112M -----------------------------------------------------------

  112-128M ----------------------------------------------------------

  從64M到128M的上面的4根虛線上出現亂碼的話,說明這根內存的的第二面的顆粒有問題(判斷哪個顆粒的好壞按照以上的說明)

  注意:在內存的PCB板上的兩邊標著1與92的代表第一面,93與184的代表第二面。1-128M的8根虛線是用來區分兩面區域的作用.

  ⒊SD的8位與16位的單面測法:

  ⑴. 0-7(1)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SDR內存條的第8顆粒已經損壞

  ⑵. 8-F(2)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SDR內存條的第4顆粒已經損壞

  ⑶. 0-7(3)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SDR內存條的第7顆粒已經損壞

  ⑷. 8-F(4)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SDR內存條的第3顆粒已經損壞

  ⑸. 0-7(5)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SDR內存條的第6顆粒已經損壞

  ⑹. 8-F(6)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SDR內存條的第2顆粒已經損壞

  ⑺. 0-7(7)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SDR內存條的第5顆粒已經損壞

  ⑻. 8-F(8)區域如果出現亂碼,代表這根SDR內存條的第1顆粒已經損壞

  (註: PCB板上從1到84為第一面,顆粒的排列順序從1到84為8-7-6-5-4-3-2-1,切記注意)

  4.通過以上的介紹,說明SD的雙面是跟DDR的是一樣的。但是顆粒的好壞判斷要按照它們的排列循序來判斷。

  5.PCB板的短路或者虛焊的測法:如果在8根虛線上都出現亂碼,說明這根內存的PCB板有問題。

  6.點不亮的內存的測試方法: 很多內存短路或者顆粒損壞後都不能點亮,點不亮的可以用一根好的內存去帶動它。必須SD的帶SD的,DDR的帶DDR的。本軟件會自動跳過好的那根去檢測壞的那根。

网友C:
下載完了,不知該如何使用,請會的大大教教我好嗎?

网友:
下載備用,感謝分享實用工具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載完了,不知該如何使用,請會的大大教教我好嗎?

參考fks大大的發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grub

网友(2012-01-03):
樓上的各位大大午安,
大家的維修程度都已經到了這麼高的境地了....
真是不可思議,
你們是自學的?   學校教的?   還是從網路diy會的?
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

网友:
哇賽0.0

感謝大大分享,先是從這邊學會使用memtest,然後又是這個測試工具。

太感謝了~

网友:
看下面內容下再試試用看,感謝分享!!

网友(2012-04-25):
好東西快下下來,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已下載收藏,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2012-07-14):
感謝大大無私辛苦分享~!:)

网友:
來用用看 安裝看看

网友:
還可以下耶!太感恩了!:)

网友(2012-08-22):
先收了,以備不時之需。
謝謝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