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手機無法收訊的鳥事?

楼主(2011-11-24):
我現在因聽力問題,沒有在使用手機了。
以前聽力正常時,也是有使用手機的。由於我家住永和,地小人稠,收訊很給它差,一入家門就是給它收不到訊號 XD
我曾試換過幾家業者,但都沒用 XD
也曾多次像業者反應,對方也承諾要改善,但同樣的,幾個月下來,狀況依舊,真的是給它 XXDD
而且很多誤會,都是在家無法收訊而引起的,因為別人會認為你特意的不收來電 XD

看新聞時,看到如附圖的消息,業者如無法提供正常的服務,我想這種合約很不合理,但如附圖消保官所言,可隨意中止嗎?或是有法律上的保障?消保官對這種行為是否有強制的公權力?

网友:
我家的也是一樣 , 在家裡收不到 !!

在門外滿格 !! 又怕電磁波 , 又要信號強 !!

乾脆接一條線直通電信行好了 !!!

网友:
這跟基地台的分佈情形有關,如果換了每一家都不行的話,只能........爭取在你家樓頂設基地台,還有福利可拿。

网友:
手機人人使用,基地台人人不要.....

行動電話要通訊無死角就得靠基地台做訊號
的傳遞,基地台少功率就得開很大,涵蓋範
圍小。相反的如果基地台數量夠功率就不必
開很大,通訊範圍廣......

大家都不愛基地台使得業者很難為,總不能
把手機放朋友家然後透過朋友轉告有來電吧
(恢復到剛開始有電話時第一家裝電話的人
成為村子裡的通訊站)

楼主:
關於基地台,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我想在一些大樓、大型賣場、公共場所、捷運站.. 等,之所以會收訊良好,可能的原因是 “放大效果”。
我以前也很天才,想說家中裝這種 “放大設備” 收訊就應該可以了吧,但費用應該給它很不便宜!

网友A:
說真的沒有在用手機就不要辦門號...
月租費也是錢...

我每天都宅在家裡...手機從來沒在接...
有接通的不是詐騙的就是賣茶的..還有賣保險的..
朋友打電話給我都說我的手機是拿來拜的...

當然有綁約拿手機的就比較麻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說真的沒有在用手機就不要辦門號...
月租費也是錢...

假如你通話量真的很少,你最好用預付卡....一年買兩次儲值

應該可以讓你講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