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HP 小筆電變壓器19V 1.58A 故障

楼主(2011-11-24):
放錯版塊, 請問如何刪除這帖?

拆開變壓器後發現R21,R25,R26這3顆電阻燒黑了,
不知有哪位大大可告知這3顆電阻的阻值, 謝謝了.

网友A:
這是一次側電流回授電阻,會壞到這表示功率晶體也已經擊穿損壞,且也可能連帶PWM IC異常,建議要全盤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一次側電流回授電阻,會壞到這表示功率晶體也已經擊穿損壞,且也可能連帶PWM IC異常,建議要全盤檢查 ...

狼大, MOSFET有檢查,沒擊穿. PWM 還沒檢查.
另有保險絲燒斷.
謝謝.

网友:
手邊有示波器的話,可以先解焊下一次側MOSFET,更新保險絲後上電檢查G極有無起振脈波信號,來確認PWM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