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電容應該包含哪些區塊電路?

楼主(2011-11-24):
是這樣的,手上有兩顆400W的PSU,雖然出廠有些時日了但依然
好用。最近這兩顆不約而同的發生系統自己RESET的情況,當年拿
到手的時候只有初步檢測、清理並無翻新,現在似乎是該換掉那些
X之餘電容的時候了..........我想聽下各位意見

1.我應該換二次側輸出端LC電路中的電容就好?
還是要連其他電路的一起換掉?

2.亦或者將某容量、體積大小的通通一起換掉?

网友:
我的建議是把板子上所有的電解電容都換了吧。

其實 400W 的 PSU 就給它很好用的!

网友A:
既然拆了就不差那幾顆啦!

网友B:
其實我還滿懶得換那麼多電容的,所以大多壞多少換多少。

不過,昨天心血來潮,想了解一下東西用久了電容老化的情形。就把一顆七盟近十年的250W全部的電容拆下來量,並做體質健康檢查。近二十顆,換了四顆,都中、大顆的。(為了方便工作,還把兩片散熱的全拆下來)

今天又把一台用十年的電腦電視盒上的電容全拆下來,當然就是為了了解電容在電路的影響。近四十顆,換了七、八顆,大多是小顆。

這兩樣東西都還堪用,只是POWER好像不太夠力,電視盒的聲音輸出有雜訊。結果發現,電容的老化跟大小無關。東西用愈久,真的愈需要全面換新或檢查。還有,就算用很久,電容壞掉或嚴重老化的並不算多,只是壞掉的電容藏在哪裡你不知道。但一、二顆有問題的電容會影響電子產品的表現很大。

經過此事,我對電子產品的全面檢查電容覺得很非常有必要。想修東西不要捨不得花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拆了就不差那幾顆啦!

以上兩位......我看了一下......一顆PSU電容就那麼
個範圍....一次側兩顆大粒的...二次側輸出的LC電路
那群16、6、6V的....剩下比較麻煩的就是變壓器中
間那些小小粒的........前面與小小粒的怕不好買到要
的規格阿.....阿金屬化膜的咧?,就是EMI濾波用的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還滿懶得換那麼多電容的,所以大多壞多少換多少。

不過,昨天心血來潮,想了解一下東西用久了電容老 ...

買的到全部換是可以啦.....

不過PSU電容不好換,有些地方不好解焊n_080|

网友:
大家指的電容應當是電解電容,其他電容多半不太容易壞,可以忽略不檢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買的到全部換是可以啦.....

不過PSU電容不好換,有些地方不好解焊

練久了或旁邊都拆掉,就可以換了。這時候你就知道你的烙鐵好不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練久了或旁邊都拆掉,就可以換了。這時候你就知道你的烙鐵好不好用了。 ...

不好用.....遇到--極接地PCB一大塊散熱很快不好融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上兩位......我看了一下......一顆PSU電容就那麼
個範圍....一次側兩顆大粒的...二次側輸出的LC電路
那 ...

只要換電解電容就可以了。
其它種類的電容不容易出問題的。

通常在一個 PSU 中,是由電阻、電容、電感、半導体這些零件組成的,電阻、電感不容易壞,除非是接錯電壓;半導体的使用年限幾乎是半永久性,所以也是除非電壓、電流不對,才會毀損。

但電解電容就不然了,很多廠牌不到兩、三年的時間就出問題了,所以拿到一顆舊的 PSU 建議先將這些電解電容全部換掉,就是這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換電解電容就可以了。
其它種類的電容不容易出問題的。

嗯~~~~~我手上這兩顆都是大廠僑X代工的,他們愛用
X之餘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