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RO....

楼主(2011-11-24):
Q1.各濾芯之間的聯通管要用3還是2分的?

Q2.濾殼進\出水管有分尺寸,要挑哪種的?還是只要配合
濾殼就好?...(如四分濾殼口配四分轉3分90度彎頭)

Q3.一般的T33、小、中T是啥意思?....這種濾芯一般都是一次性的對吧?

网友A:
由於 RO 是美國發明的東東,所以單位都是學美國的,和電解水機採用公制不太一樣。

1. 各濾蕊(殼)間,以前是兩、三分都有採用,但現在大多是用兩分,為什麼呢?因為很多元件設計上就是用兩分的

2. 四分或是六分濾殼,其至是 1 吋的濾殼,比較用在特殊場合,像是水塔過濾器。

3. T33 只是一是稱謂,內裝是活性碳,小、中、大是相對的比較,像如附圖就是大 T33,可以裝在 10 吋的濾殼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於 RO 是美國發明的東東,所以單位都是學美國的,和電解水機採用公制不太一樣。

1. 各濾蕊(殼)間,以 ...

第二點我沒搞懂...

我知道口徑較大的是用在流量大的地方,但問題是濾殼得裝上
彎頭接管子阿,那這方面怎麼配?...管子二分,那鎖在殼上的
口徑呢?

喔~T33是種活性炭的稱謂....那用在第三道之後的活性碳都叫
小T囉,這種好像都是整顆封死,要換就得連殼一起換。除非
買可以填充的那種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點我沒搞懂...

我知道口徑較大的是用在流量大的地方,但問題是濾殼得裝上

是的,濾殼會有不同的接管口徑,要和接頭相配!所以我們買時:

1. 要先指定使用的濾心是何種規格,例如是 10 吋的標準濾心,這種是最常使用的,另外還有也是 10 吋但是是內芽或外芽的濾心
2. 連結管線要用幾分的,例如 RO 大多用兩分或三分

小 T 就是一般 RO 機用的第五道(各家名稱有所不同)。這種濾心都是一次性的或是拋棄型的濾心。我們以前都是用完後,把它鋸開,里面的材料如何再度使用,就各自發揮了。

例如活性碳,可清洗後曬乾,用布包著拿來除臭 .. 等

RO 機要裝在進水上,一般要以下零件:

1. 六角四分銅接頭:

這是接在四分的水源上之用的,見附圖1

2. 兩分飛速,見附圖2

這是當做 RO 進水開關之用,就是接在 1 上那個圓孔上,當 RO 要斷水時(如要更換濾心),就把這個飛速關掉

↓附圖1, 六角四分銅接頭

↓附圖2, 兩分飛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濾殼會有不同的接管口徑,要和接頭相配!所以我們買時:

1. 要先指定使用的濾心是何種規格,例如 ...

收到........PE3分管不是比2分直徑大,怎大家都用2分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PE3分管不是比2分直徑大,怎大家都用2分咧....

這個原因主要是 RO 大部份的零組件都是用兩分的(像是濾殼等)。
其實兩分、三分沒什麼差,因為 RO 在水流上的控制,主要是靠 “加壓馬達” 在控制。
就好似家中不管是用四分管或是六分水管,若同用一個加壓馬達,水流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原因主要是 RO 大部份的零組件都是用兩分的(像是濾殼等)。
其實兩分、三分沒什麼差,因為 RO 在水 ...

瞭解.....那我沒啥問題了.....反正殼上的進出水口連外都2分管
就對了,濾殼架買RO的這樣才有空間容納RO芯+加壓馬達....

加壓馬達對RO系統有何影響?.......關係到出水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瞭解.....那我沒啥問題了.....反正殼上的進出水口連外都2分管
就對了,濾殼架買RO的這樣才有空間容納RO芯 ...

RO 口徑很小,若不用加壓馬達來加壓,造水很慢,你可看到出水口是用 “滴” 的。
這也是 RO 要有加壓馬達及壓力桶的主因了。
要有個觀念,一般來說,造水的品質要好,和造水的速度是成反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 口徑很小,若不用加壓馬達來加壓,造水很慢,你可看到出水口是用 “滴” 的。
這也是 RO 要有加壓馬達 ...

那加壓泵和RO膜得搭配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加壓泵和RO膜得搭配囉

這不用考慮太多的。
簡單的說,目前 RO 膜在家庭使用上大多是 35 或是 50 GPD 的,他們都可以使用在目前 RO 機專用的加壓馬達上面。

RO 的 GPD 數愈大,加壓馬達的流速(公升/分鐘)愈大,則造水速度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用考慮太多的。
簡單的說,目前 RO 膜在家庭使用上大多是 35 或是 50 GPD 的,他們都可以使用在目前  ...

知道了......難怪飲料店的RO有兩組馬達(應該有兩套RO膜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了......難怪飲料店的RO有兩組馬達(應該有兩套RO膜囉)

那種應該是雙 RO 系統,在一台 RO 上有兩組 RO 膜及加壓馬達。

想想,若一台使用 50 GPD 的 RO膜,兩台加起來,就可到 100 GPD 的造水量了。

若在使用較大的壓力桶,或是幾個壓力桶併聯使用,在一般小型飲料店,應該夠用了。

网友B(2012-05-06):
引用 网友A:
那種應該是雙 RO 系統,在一台 RO 上有兩組 RO 膜及加壓馬達。

想想,若一台使用 50 GPD 的 RO膜,兩台 ...

RO達人..請問GPD為每日的造水量, 那裝RO時,大樓水塔下來的水流很大,須要裝加壓馬達嗎?(家庭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O達人..請問GPD為每日的造水量, 那裝RO時,大樓水塔下來的水流很大,須要裝加壓馬達嗎?(家庭用) ...

想利用高樓的壓力!!??應該是不夠。

我以前試過不用馬達加壓的方式濾水,也是可以,但很少很慢且廢水多出數倍。
用高樓的壓力基本是沒有意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利用高樓的壓力!!??應該是不夠。

我以前試過不用馬達加壓的方式濾水,也是可以,但很少很慢且廢水 ...

d大謝謝....了解, 加壓馬達會很耗電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大謝謝....了解, 加壓馬達會很耗電嗎?

加壓馬達上應該有寫耗電量,一般都是整體搭配,大的製水需求就用大的加壓馬達,小家庭那種的耗電量和風扇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壓馬達上應該有寫耗電量,一般都是整體搭配,大的製水需求就用大的加壓馬達,小家庭那種的耗電量和風扇 ...

ags大謝謝.....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