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已解決]HP CLJ-2600N雷射印表機缺色故障如何抓?

楼主(2011-11-24):
這台大約用了有五六年了,最近一直在出問題,紅色在一整頁下會有部份缺色,換了碳粉匣了,也清理過光學模組,為了想弄清楚怎麼回事,也找了維修手冊看,雖然自己不是修印表機的料,但也大略的找了資料來看,如果這裏有會修HP印表機的大大可否指導一下維修的方向..
這張應該是要直放,但拍了變横的,所以大家看這張時應該紙張由直的來看..
很明顯的紅色在一開始印的時候出不來,印到半張時就出來了,但照片中其實還有一點點紅色的殘影印在上面,只是很不清楚,藍色也同樣的問題..

這張測試頁,是連續印的,第一張藍色的部份其實應該是紫色,因為缺色問題都在連續列印下的第一張才會出現(不論印什麼,只要超過二張以上)..

這張是工程測試列印,紙的上半部紅色大部份都沒有出來..

拆機拆了很多次,大略從維修手冊知道概略的工作原理,但我實在不熟,所以也只能依方塊圖中去抓問題..

目前我只能大略推測是ETB或高壓電路的問題, 可能是第一張列印時高壓電路對紅色及藍色的部份沒有穩定電壓啟動讓感光鼓吸附碳粉,大概是這樣,如有維修此類經驗的大哥能否傳授知識

网友:
試著將印表機回復到出廠預設值看看有沒改善

楼主:
恢復原廠設定大概做過數十次了...

网友:
VDO1,VDO2反射鏡髒污,先清一清,靜電放電條正反面擦乾淨

楼主:
我補一張照片,單獨用洋紅色碳粉印滿版的情況,有看到空白部份好像有影子樣子嗎?那不是影子,是很淡的紅色...
上面還是空白,下面則顏色都出來,照這樣來說應該和光學模組沒有關係,裏面的反射鏡有清過,

請問changold2="靜電放電條"是指那個ETB傳送帶嗎?如果是,我看過還算乾淨,只有很微少薄薄的粉在上面,要用手去摸才感覺得到,尤其是紅色,可能是應該要附著在紙上圖型掉下來的粉..

其實我的藍色碳粉快沒有了,但應該不會影響到紅色變成這樣吧! 因為以前某一色快沒的時候也沒影響到另一色過..

楼主:
我的推論是當紙從下方的送紙匣往上傳動時,會先碰的顏色依序為紅-藍-黃-黑, 問題的發生應該就在傳送到與感光鼓接觸的同時,圖像透過光學元件利用靜電成像在感光鼓後沾上碳粉後再沾到紙張上,所以我排除了電射光學掃描元件的部份及加熱滾筒的部份,問題就在這個之間發生吧!!??
測試列印變色龍,還真的變不一樣顏色,頭有一半的紅色沒出現..

楼主:
問題已找到了,是磁簧開關上面的一個膠綿碎了,結果上面的膠去粘到作動的鐵片,清一清再貼透氣膠帶就可以了..
位置在右側蓋板的齒輪堆裏面,二個開關個別負責二個碳粉匣,共有三個開關,而第三個負責進紙的動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題已找到了,是磁簧開關上面的一個膠綿碎了,結果上面的膠去粘到作動的鐵片,清一清再貼透氣膠帶就可以了..

恭喜完修!! 天道籌勤!!

网友:
請問樓主您的故障點是2號電磁閥嗎,真是好功力,原廠SERVICE MANUAL並沒提到這顆掛點的相關症狀

网友(2012-01-04):
alex 9900 大大!!  可以請教是 哪一個 磁簧開關 ?  是如 changold2 大 , 所提的 2號電磁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