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普騰液晶32-C6有聲無影,無背光,

楼主(2011-11-24):
普騰液晶32-C6有聲無影,無背光,判斷高壓板不良,
測量高壓板B+腳24.8V,ON/OFF腳3.5V,亮度控制腳3V,
5A保險絲一邊24.8V,一邊0V,保險絲斷,
靜態測試,0V那邊對地短路,測各功率輸出MOS管,有兩個對地短路不良,
MOS管上面標示1J19NX,不知正確編號為何,無法購買,請大大們指點,謝謝!!

网友A:
MOS管上面標示是 FDD8447L  啦

网友B:
35V 330uF電容好像已大肚子(橡膠塞那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上面標示是 FDD8447L  啦

感謝lsammy 大大告知MOS管是 FDD8447L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V 330uF電容好像已大肚子(橡膠塞那裡)。

電容沒有大肚子,可能是光線的關係,感謝slimboy 大大提醒!

网友C:
這一塊高壓板都是FET跟FUSE NG  都是FET短路~導致FUSE 吃掉

先查FET有無短路現象  不好買@@這個FE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一塊高壓板都是FET跟FUSE NG  都是FET短路~導致FUSE 吃掉

先查FET有無短路現象  不好買@@這個FET ...

很好買呀!!!價格公道.交貨快..
BD9897FS +( FDD8447L 兩顆) HITACHI 高壓板維修材料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067307570

FDD8447L(TO-252封裝) HITACHI高壓板INVERTER維修材料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255323895

P拍還有很多在賣,價格不一自己多比較採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買呀!!!價格公道.交貨快..
BD9897FS +( FDD8447L 兩顆) HITACHI 高壓板維修材料
http://goods.ruten. ...

感謝lwet大大提供網拍資料,已下標購買!!

楼主:
更換5A保險絲.BD9897FS + FDD8447L 兩顆,已完修.感謝l各位大大提供資訊幫忙!!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