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付費徵求物品] 不用在徵求了 剛剛發生核爆冒火 不玩拉~~

楼主(2011-11-24):
黑山武林 400W  的變壓器   有高頻音

原本連過電都有問題
電壓修到都有出來3.3V  5V  12V  5VSB 正常

唯獨  C5S變壓器   有高頻音

徵求圖片上的變壓器   良品一個   不能有
高頻音  或是  奇怪的聲音出來

請報價含運費多少   $$

网友:
電路一定還有其他的問題
換了新的變壓器
還是一樣會有聲音的

网友A:
你有加負載上去嗎 ???

是不是負載加上去聲變大呢 ???

檢查一下變壓器附近的小電解電容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加負載上去嗎 ???

是不是負載加上去聲變大呢 ???

加負載  聲音變小
但是  只是比較小
原本沒負載的很吵

電容全換  連小顆的也是

大科的 200V  820UF    剩下  720UF   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負載  聲音變小
但是  只是比較小
原本沒負載的很吵

你用手搖搖看聽一下是否有異音 !!

如果沒有 , 那就是電路上元件的問題 !!!

換變壓器是沒用的 !!!

网友B:
有的是變壓器的凡立水沒有完全滲透也有可能發生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是變壓器的凡立水沒有完全滲透也有可能發生異音。

拿去泡過嚕   還是  在鬼叫

再補充說明  這顆POWER  有被雷打過
打雷時  掛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拿去泡過嚕   還是  在鬼叫

再補充說明  這顆POWER  有被雷打過

如果你真的需要 , 可上網拍找一下 !!!

一般故障的 Power 不會超過百元  !!

這是我目前正在維修中的 Power 正是使用這顆變壓器 !!

這是這顆 power 的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真的需要 , 可上網拍找一下 !!!

一般故障的 Power 不會超過百元  !!

你圖片上的  那科變壓器   我也有殺肉的    比對後確認不同  側邊   一定要有    C5S    字樣的

網路上的    我沒辦法   去比對    是否一樣     看各位鄉民     是否剛好有殺肉的     感謝

楼主:
===不徵了  它今天自爆  拉===

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