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鈺 核電廠 觸發一秒風扇就停了

楼主(2011-11-25):
型號 B-420

POWER 接主機板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無法用 綠色+黑色 觸發
8腳跟14腳 都已經換過 情況還是一樣
用手摸高壓側散熱片會被電到 =  =
是電容容值變低造成的嗎?? (原200V 820UF 剩 720UF)
不知各位大大有沒有遇過這種情況??

有大大有相同POWER可以測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跟我有相同狀況

网友:
1. 有的 PSU 一定要接上負載才可正常用綠、黑來啟動
2. 外殼是接地端,而散熱片有的會接地,所以若沒正常接地使用,不摸散熱片,摸外殼也是會被電到的
3. 這樣的電容值還算正常

网友A:
應該是電源啟動保護機制.
先檢查5VSB是否正常,再查看PWM IC附近的電容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電源啟動保護機制.
先檢查5VSB是否正常,再查看PWM IC附近的電容是否正常. ...

這顆是之前送修良品
裡面居然有3顆 16V 220UF 已經換16V 1000UF
部分電容也已經換日系電容
現在在考慮要不要換那兩顆大顆電解電容

网友B:
用手摸高壓側散熱片會被電到 =  =
是電容容值變低造成的嗎?? (原200V 820UF 剩 720UF)
-----> 此電容已嚴重漏電造成高壓側GND已不再是「零電位」,所以你用零電位的手去碰,會有電流通過你的手造成觸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摸高壓側散熱片會被電到 =  =
是電容容值變低造成的嗎?? (原200V 820UF 剩 720UF)
-----> 此電容已嚴 ...

感謝大大
我先換掉試試看還會不會電人

网友C:
一顆大約跟一包香菸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顆大約跟一包香菸差不多..

網拍有一顆35元的ㄚ
不過要買多點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拍有一顆35元的ㄚ
不過要買多點才划算

你用的著那麼多就可以買....這玩意別囤

网友B:
引用 楼主:
網拍有一顆35元的ㄚ
不過要買多點才划算

250V820uF_GN(M)_Nichicon電容 32元 /顆 買2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8021209477
其他買 常用的 1000uF/16V , 470uF / 25V , 100uF / 35V , 47uF/3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V820uF_GN(M)_Nichicon電容 32元 /顆 買2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8021209477
其 ...

其他的規個太慢說了!!!已經匯款了 = =
考慮到空間的問題!!! @.@ 22MM*45MM
怕塞不下~所以選擇相同規格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摸高壓側散熱片會被電到 =  =
是電容容值變低造成的嗎?? (原200V 820UF 剩 720UF)
-----> 此電容已嚴 ...

電容換過狀況還是一樣..
有可能是設計上的問題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容換過狀況還是一樣..
有可能是設計上的問題嗎???

針對高壓側電路板正、反面拍照放上來一下。
針對 Power On 綠線 /Power Stb 紫 /量一下對黑色線電壓是多少 ?
先拆大電容後針對高壓側橋式整流器4個點,量測對散熱片阻值 (有拆和沒拆整流器各量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針對高壓側電路板正、反面拍照放上來一下。
針對 Power On 綠線 /Power Stb 紫 /量一下對黑色線電壓是 ...

哈哈~我已經上機了= =
想說會不會因為是我穿內褲坐在地板的關係
有穿拖鞋~所以被電了

网友:
你穿丁字褲嗎??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