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如何檢查你的 RO 系統是否正常呢?

楼主(2011-11-25):
相信在 PIGOO 使用 RO 的人應不在少數,那麼大家都是如何檢查你的 RO 系統是否正常呢?

討論的重點在於:

1. 造水的品質,你是如何檢測的呢?
2. 造水時間,你造滿一桶水需要多久時間呢?
3. 出水是否正常?在壓力桶內的水是否一下就用完了?
4. 在造滿水時,廢水是否還在排呢?

我想藉由討論及提問的方式,效果會更好,也藉由這種方式,更可加深大家的印象。

THKS..

网友A:
我家使用狀況:
1. 造水的品質,用驗水那支筆檢測
2. 造水時間,造滿一桶水需要非常久時間...
3. 出水算正常吧!?放滿六公升水桶後,裡面還有水!這樣應該OK?
4. 在造滿水時,廢水就停止了

但是有個非常大非常久遠的疑問,這個疑問賣機器的老闆說正常...
用掉約3.5公升的RO水後,RO造水補水時,機器約會產生11.5公升的廢水...覺得打掉的廢水比我上次用壞的RO還多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使用狀況:
1. 造水的品質,用驗水那支筆檢測
2. 造水時間,造滿一桶水需要非常久時間...

labman 兄:

先和你討論有關廢水的問題。

RO 和電解水機都會排掉部份的水,尤其是 RO 機,排放的比例我們只能抓個大概,大約造水:排水是 1:1.6-2.2  之間,也就是你造一份的水,大約有兩分以上的水排掉了。

RO 為何要採取這樣不環保的方式呢?其實大家可試試,若不採取這種方式(像有些攜帶型 RO 就不排放廢水),可能你的 RO 膜很快就塞住了。所以會排放廢水主要是為了延長 RO 膜的使用年限。

以前 RO 膜很貴的,一支就要7-8 千元,所以...

另一項,也是心理因素,家中的馬桶沖一次水約 12-14公升,泡澡呢?至少 300-400 公升。那麼我們一天使用 RO 機所用的水量可大約算一下。

以一家四口,每人每天用 3 公升(計 12 公升)的水來說,每天造水及排放的水是:

12公升(造的水)+ 12 X 2.2(排放的水,大約值)= 38.4 公升

換言之,可能上個三次洗水間,就不只這個水量了。

一個問題?這些廢水是否可再利用呢?要如何應用,要看你原來的水質如何。由於這排放的廢水是濃縮的廢水,所以一般不太建議拿來洗滌之用,像是洗衣服、洗碗筷,因為它們比原來的水還要髒。

拿來擦地板、洗車、沖馬桶還可以,澆澆花也是可行的。

所以,若是對這廢水覺得可惜,不妨另備一個較大的水桶,將這些廢水接起來做進一步的使用。

网友A:
謝謝cremaker的提醒!~

就是廢水都有留下來澆花,沖馬桶,拖地等等用途,才會知道廢水大約的產生量。我不是用大水桶,而是用個5公升的開口圓桶放流理台水槽內接水。然後又另在不同地方放三個水桶運用那些廢水。可說是倒廢水兼做運動來著的

之前報廢那台產生的廢水量跟cremaker大說的比例1:1.6-2.2是吻合的,但就是現在用的這部比例太離譜了,所以一直懷疑是新機就有問題來著的!廢水產生的量是RO水的三倍左右,也算正常嗎?一直懷疑是不是新品來的時候,RO膜有問題?

廢水產生速度5公升/10分鐘,這樣正常吧!?

网友B:
我記得換RO膜的時候, 廢水比也要更換~
樓上是不是廢水比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cremaker的提醒!~

就是廢水都有留下來澆花,沖馬桶,拖地等等用途,才會知道廢水大約的產生量。我不是 ...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廢水比上面的數字是多少的。從 200 到 500 都有,現在大多是使用 450 的!

廢水比的單位是 ML/分鐘,數字愈大,排放廢水愈多。

排放廢水愈多,RO 膜愈乾淨,反之,RO 膜使用期限較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記得換RO膜的時候, 廢水比也要更換~
樓上是不是廢水比有問題?!

廢水比一般是不用更換的,因為前面有三道過濾,髒東西其實堵塞的有限!
廢水比會出問題,大多是堵塞、膠合不良..  等原因。

CoolYU 是這方面的專家,大家不妨多交流、討論!

^_^

网友A:
謝謝cremaker與CoolYU大的回覆~

剛才看了下,廢水筆上面箭頭中心標示了400
這種狀況下,上述的廢水產生量是否過頭了?是否有必要拆開看看有沒有被止水帶給擋住一部分?

又請問下,有個止水閥能做手動沖洗RO膜的機種,手動沖洗RO膜正確步驟是?

网友C:
我承認我是淨水器的白痴,因為你的問題我一個都無法回答,不過烏骨雞學姐應該知道才對,回家我再問問她看她知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cremaker與CoolYU大的回覆~

剛才看了下,廢水筆上面箭頭中心標示了400

400 的廢水比來說,這種排放廢水過高了,建議 Labman 換一個同樣規格的試試。

沖洗 RO 膜(一稱逆洗),其實是把廢水比短路,導致大量、高壓的水流經 RO 膜表面,沖掉在 RO 膜表面上的附著物。

所以那種有個球閥開關(凡而),其實就好像電路一樣,和廢水比是並聯的,這個開關短路(ON)時,大量、高壓的水由此旁路(廢水比對水流而言,水阻很高),所以會清洗 RO 膜,此時不會造水。

這種是手動清洗的方式,另外有些機種是有控制盒的,通常是用電磁閥和廢水比並聯,利用按鈕或時間設定來 ON 或 OFF 電磁閥,以達清洗 RO 膜之效果。

沒手動或自動清洗就沒法清洗 RO 嫫了嗎?其實也是可以的,在了解了清洗的原理後,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暫時拿下廢水比的進水端接頭螺帽,由於沒接廢水比,也是可清洗 RO 膜的。

至於逆洗,我一直想不透為何要用這個名稱 XD,可能是一種業務話術,用來騙人的 ^_^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承認我是淨水器的白痴,因為你的問題我一個都無法回答,不過烏骨雞學姐應該知道才對,回家我再問問她看她 ...

老大,這種是小技術啦,是你不想學 ^_^

楼主:
我手上剛好有個 400 的廢水比,拍個照給大家看看!

廢水比是有水流方向的(如紅箭頭處 FLOW 方向),像 ① 是接到 RO 外殼的廢水端,② 就是排放廢水之處。③ 及 ④ 這種接法,在這兩端可接手動沖洗的球閥開關或是有控制盒使用的電磁閥,反之若 ③ 及 ④ 不是這樣接法的,那就沒沖洗功能,而要自己想辦法。

若是沒沖洗功能的,就把 ① 的接頭上螺帽取下,沖洗個 1-2 分鐘也是有 “手動沖洗“ 功能的,多久沖洗一次呢?看使用量而定,一般家庭用一個星期沖洗一次就夠了。

网友D:
如果不澆花廢水還真困擾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澆花廢水還真困擾咧.....

A471 以後遇到你的 “綠豆” 後,每天要給他拖地、擦地,這廢水也就有用了 ^_^

不過說真格的,我覺得還好耶,我家目前 RO 及電解水機都有在用,廢水我都是任他排掉,水費也沒感覺增加。

不過,這種行為不足取,可能的話還是回收重覆使用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A471 以後遇到你的 “綠豆” 後,每天要給拖地、擦地,這廢水也就有用了 ^_^

不過說格的,我覺得還好耶 ...

所以阿....很頭痛

不然那種說法很像是某黨A了XXXXX億我才A了O億而已.....

廢水是一大問題.....天天般水桶就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大,這種是小技術啦,是你不想學 ^_^

我都有在看呀!多懂一點自己不熟的領域對自己是好事,何況我還沒拍我家的淨水器給你看一下到底我有沒有裝錯,有可能我們家都是在喝癈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有在看呀!多懂一點自己不熟的領域對自己是好事,何況我還沒拍我家的淨水器給你看一下到底我有沒有裝 ...

所以啊,為了老大一家人的健康,可以拍個圖 PO 上來大家看一下。

不過我想以老大有五個腦來說,要給它接錯也是很不容易的。

^_^

网友E:
1. 造水的品質,你是如何檢測的呢?
三用電錶電阻檔, 比對造水前與造水後電阻,
這樣是很不專業, 可以推薦 cp 高的驗水筆?

2. 造水時間,你造滿一桶水需要多久時間呢?
以前是大約一小時多

3. 出水是否正常?在壓力桶內的水是否一下就用完了?
不正常, 一下就用完, (壓力統沒氣用腳踏 pump 加壓,  前陣子自行維修後變成廢水很少)

4. 在造滿水時,廢水是否還在排呢?
以前是廢水不停排(高壓開關損壞已經更新, 現在是廢水非常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造水的品質,你是如何檢測的呢?
三用電錶電阻檔, 比對造水前與造水後電阻,
這樣是很不專業, 可以推薦 c ...

那種 TDS 一個要價一張小朋友左右,若不是專業用者,我個人是不太建議用的。其實純水是不會導電的,用電表電阻檔量也是一個好方法(感謝!我沒想到過用這個方法。

造水速度,一般常用的小型壓力桶,約在 1.5-2 個小時約可造好,使用時間久了,造水速度會較慢。
通常出問題的,大多是馬達壓力不足、軸承磨損 等原因照成的。通常聽馬達的聲音大約就可判別出正常與否。像我聽力不佳,我是把手放在馬達上感受馬達轉的順不順。

壓力桶是較被人疏忽的,很多人拿 RO 來修,都只拆 RO 機,沒把壓力桶也帶來檢查一下。一般家用的壓力桶空桶時量其壓力約在 6 PSI 左右,這才是正常,若是造滿水時呢,這時量的壓力是由高壓開關決定的,一般正常在 20-40 PSI,壓力愈大儲水愈多,出水較大。有一種很好玩的現象,造水完了,桶子是滿的,但取水口沒水,碰到這種情況,去為壓力桶打打氣吧!

造滿水時,在5 分鐘內,應該排水會完全停掉。像以前一些機種由於成本問題,大多使用四面閥,這種零件很容易出槌。後來改為電磁閥來控制進水,較不易有此問題。

网友:
1. 造水的品質,你是如何檢測的呢?
我都沒在測.濾芯看髒了就把第三道般到第一道.第三道更換新品.第二道及第5道約一年多就換新.(有點久)
逆滲透膜大約2年換一次

2. 造水時間,你造滿一桶水需要多久時間呢?
造水時間我是懶人一個.只要有夠兩個人喝(也是懶人沒在注意)

3. 出水是否正常?在壓力桶內的水是否一下就用完了?
出水量除非少很多.不然我也是沒在量桶壓(懶人怕麻煩.)

4. 在造滿水時,廢水是否還在排呢?
這點我到很在意.必竟台灣水源有限.都會注意是否平時有流水聲.
一直想要把廢水再利用.但都還沒想到好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剛好有個 400 的廢水比,拍個照給大家看看!

廢水比是有水流方向的(如紅箭頭處 FLOW 方向),像 ① ...

這是廢水比喔..能不能說說它的功能作用原理呢
我在想說..ro膜究竟何時該換呢...造水很慢的時候嗎...我家ro機用好幾年了.沒換過ro膜n_079|

廢水其實可以拿來洗衣服.雖說是濃縮廢水.但是洗衣機通常不會只洗一次.會把水排掉再換水洗第2次...所以拿來洗衣服應沒問題
我家 都是用來沖馬桶跟洗衣服
純水是不會導電的,用電表電阻檔量還真是一個好方法n_116|

网友(2012-01-07):
1. 造水的品質,你是如何檢測的呢?
現在賣的RO機有水質檢驗的功能可以作為參考,若沒有就要靠水質導電度計幫忙。
2. 造水時間,你造滿一桶水需要多久時間呢?
造水時間跟馬達效能、膜管功能、限流閥功能都息息相關,一般我檢查造水效率通常是將儲水桶開關關閉,打開鵝型龍頭看水從出水口流出連再一起的長度是不是接近一個拳頭(10公分)
3. 出水是否正常?在壓力桶內的水是否一下就用完了?
壓力筒壓力過高無法有效儲水(接完水後水桶是輕的)壓力筒壓力不足(接完水水桶還是重的)
4. 在造滿水時,廢水是否還在排呢?
原水壓過高(可接110電磁閥與馬達並聯)

以上是我所經歷過的 寫出來供大家參考 若有不對還請前輩補正

网友:
我剛開始是裝離子水機,後來把它拆下來,改裝有5管的RO濾水器,覺得使用時廢水太多麻煩,也覺得喝的水太乾淨了,就把它改成4管的濾水機,完全不插電,就是要常清理濾水管,不然就得換管子.

网友(2012-02-17):
有幾個問題想請教各位高手:
1.家中有二台RO濾水器,一台使用過,一台沒使用過,都放5年了,請問其中的RO過濾膜還可使用否?如何檢測?
2.因家中有使用咖啡機,水進機器前都會經過軟水桶交換,以確保不會有水垢,我看了文章後發現使用RO,這個問題就解決了,也不用再使用軟水桶(可改去在洗碗機使用),這是對的嗎?
3.RO的出水好像都2分的,我咖啡機的進水有兩管,好像是3分還是4分,這樣以RO的出水量夠嗎?或有3分或4分出水的機器?
4.看了文章後,想改為電磁閥,還有紫外線殺菌,這個可裝在壓力筒內?既有的也可裝還是要重買?

网友F(2012-08-03):
引用 楼主:
我手上剛好有個 400 的廢水比,拍個照給大家看看!

廢水比是有水流方向的(如紅箭頭處 FLOW 方向),像 ① ...

請問一下~我有用過版大您教的方法來做手動沖洗~
應該就如同您圖上所示將1的螺帽取下,開啟鵝頸龍頭板手,水就會源源不絕的一直流! 沖洗1~2分鐘!
可否請問~沖洗前~出水的TDS檢測為24ppm~ 沖洗後~TDS~ 仍舊為24PPM~ 請問這是正常的現象嗎?
我的原水(自來水)為~ 53ppm ~ 廢水為 46ppm ~ 鵝頸龍頭的水為~24 ppm ~ 像這樣的情況,RO膜是否需要更換呢?
RO膜是98年安裝的! 其他濾心都準時更換~
感謝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一下~我有用過版大您教的方法來做手動沖洗~
應該就如同您圖上所示將1的螺帽取下,開啟鵝頸龍頭板手,水 ...

安安:

你的值不太對哦。

一般廢水絕對會比進水(也就是原水)來的高,以你的情況來說,原水是約 53,廢水約 60-70 左右才正常的。

另外沖洗,是保護 RO 膜,讓表面不會堵住,和水質沒有很大闗連。

以你的值來說純水出水(鵝頸出水)約 24 PPM,這個值也太高,一般正常是在 10 以下。

建議你處理的方法:

1. 你的壓力桶是否有換過或每週至少完全放水到空一次
2. 第 5 支濾水多久未換了

在第 5 支濾心,入水處,其實有兩個水的入口,一是接到壓力桶,二是接到 RO 膜(外殼)的純水出口,不妨檢查一下 RO 膜:

1. 將壓力桶上的球閥開關關掉,也就是供水先不由壓力桶來供應
2. 打開鵝頸龍頭,這時機器應該會造水,這時的造水是不經過壓力桶的,是由RO 膜 -》第五支濾心 -》鵝頸,用 TDS 量一下值是多少
3. 若值還是很高(例如高於 10 以上),把 RO 膜接到第 5 支濾心處的管線拆下,量一下這個管線(也就是 RO 膜直接出水)處的 TDS 是多少,若是高於 10 以上,RO 膜可能就不太正常了。反之,若正常,第 5 支濾心則不良

你先這樣測一下,若有問題,歡迎大家一起討論 ^_^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安:

你的值不太對哦。

您好,
不好意思~因為水質筆放在父母家裡,所以今天才拿回來重測!
上次應該真的測錯了~今天重測
原水為:48
廢水值:68
鵝頸龍頭(關壓力桶,直接RO膜後過第5和6道):27
鵝頸龍頭(關原水,開壓力桶 過第5和6道):28 ~~ 比較奇怪的是我這一項量了五次
第一次: 37  第二次:50  第三次: 36   第四次: 28    第五次:28   所以我是取第五次的資料
第五支的純水入口(關壓力桶,開源水,沒過第5和6) :19  ~不過第一次量有:38  第二次量為:19
另外~
1. 我壓力桶比較少做全部放空,但平常還蠻常使用的! 一定要每週都放空一次嗎?
2. 第五支已經過了一年多了~第六支今年6月換! 第五支是麥飯石~第六支好像是活性碳吧~~
現在主要確定是否RO膜後過濾的水質是合格~應該就是19吧~
不好意思~拖延了這麼多天才回~Sorry Laa~~

楼主:
安安,沒關係啦,有時間回來捧個場,我就給它很高興了 ^_^

以下是我的實務經驗,不一定和別人的說法一樣,但這是我的標準。

1.鵝頸龍頭(關壓力桶,直接RO膜後過第5和6道):27

A:這個值只能說還好,也就是堪用

2.鵝頸龍頭(關原水,開壓力桶 過第5和6道):28 ~~ 比較奇怪的是我這一項量了五次
第一次: 37  第二次:50  第三次: 36   第四次: 28    第五次:28   所以我是取第五次的資料
第五支的純水入口(關壓力桶,開源水,沒過第5和6) :19  ~不過第一次量有:38  第二次量為:19

A:每次量有些出入是正常的,通常我們的量測方法是至少讓它造水個十分鐘左右,再來量,這樣值比較穩定。
另外純水出口(未經過第5、6支)值為 19,我認為有些高(不能說不正常),一般我都是要求在 10 以下。
若超過 20 以上,可能 RO 膜有問題,建議換掉。因為 RO 膜也會穿孔(也是是有破裂之處)。

3.我壓力桶比較少做全部放空,但平常還蠻常使用的! 一定要每週都放空一次嗎?

A:有句話 “流水不腐“,水放久了,水質一定會變差,即使在壓力桶內。以你的情況來說,每天桶內的水會用完,那麼一個星期是否放光乙次,就不是那麼重要了,不過每天第一次使用時,最好先放個一分鐘左右,為什麼呢?清洗一下管線 ^_^

4.第五支已經過了一年多了~第六支今年6月換! 第五支是麥飯石~第六支好像是活性碳吧~~

A:麥飯石和活性碳的作用有點類似,但還是建議到一年第 5、6 支同時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