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神們,請幫忙看看asus p5Q PRO掉件零件~

楼主(2011-11-25):
請手邊有此板的大大幫忙一下,幫小弟查看南橋旁紅圈處的零件~感激不盡

网友A:
我現役電腦是P5QLE,關機拆顯卡拍照後才知道有差異...您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現役電腦是P5QLE,關機拆顯卡拍照後才知道有差異...您參考看看

謝謝labman大,比對過不一樣耶~

网友:
這是撞件了吧? PAD都掉了說...0.0

网友:
PCB線路版本要跟你的一樣才有辦法..

网友:
0402 20K ohm

网友B:
電錶量測值為19.96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錶量測值為19.96K

超感動耶~,位址一模一樣,pandachao大你還幫忙量出它的值,太感謝了~

网友B:
當然一樣阿,同一片板子.
不過你的PAD有破損,可能要左右看一下線路重新跳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然一樣阿,同一片板子.
不過你的PAD有破損,可能要左右看一下線路重新跳線. ...

panda大,你能再幫忙量一下clear_cmos的排針嗎?它的第一腳在待電下是否為3v左右~?
pad的部份我用針把pad刮一刮後再補滿錫,已經將電阻補上了。

网友:
明天沒進公司,只能改天幫你看.

网友B:
1-2 Normal
2-3 Clear CMOS

Pin1=0V
Pin2=3.26V
Pin1=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 Normal
2-3 Clear CMOS

謝謝pandachao大你熱心提供,可是有點疑問?
1-2 Normal
2-3 Clear CMOS

Pin1=0V
Pin2=3.26V
pin3=3V--->這支應該是接地腳,是嗎?

网友B:
打錯
Pin1=0V
Pin2=3.26V
pin3=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錯
Pin1=0V
Pin2=3.26V

嗯,對對,這樣沒錯囉,我剛從第二腳往回追線,終於查到一顆smd電容導致拉低了3.3V電壓,這電壓是RTCRST#給南橋的,目前進度可上電開機,可是不跑碼,復位燈常亮,我再繼續努力~3Q

网友(2012-03-23):
你滿厲害的 還發現有掉件,可見你技術越來越強了,佩服你,給你一千萬個讚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當然一樣阿,同一片板子.
不過你的PAD有破損,可能要左右看一下線路重新跳線. ...

請教一下,小弟不才不懂什麼是PAD,它那顆是SMD電阻嗎??3Q~

网友:
很奇怪燒掉會把零件化掉嗎?不然這麼不見囉???

网友:
1. PAD中文不知是不是叫"焊墊", 線路上用焊錫來焊接零件的接點,
2. 那顆是SMD電阻沒錯, 應是20K ohm
3. 看起來是被撞掉,才會連PAD都不見.

网友:
這種情況叫"撞件", 就是零件被撞掉了, 屬於人為損壞(人損), 送回原廠修會收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