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8GM-S2H故障請教?(第二單)(重刷BIOS完修)

楼主(2011-11-25):
這一張是確定過保的技嘉GA-MA78GM-S2H,問題點,不開機、不跑碼???
請教維修思路?  小弟是剛開始學請多指教!!

上CPU假負載

以下是假U上的各測試點電壓值

時鐘測點1

時鐘測點2

PG信號

VTT電壓

復位信號

PLL供電

總線電源B

CPU內核電壓

總線電源A

發現時鐘信號的電壓值有異常?

測試時鐘的晶震

我的示波器不太好,40年老機了,看不到波形只能隱約看到有波,確定震盪器有起震!!

南橋旁的震盪器
左邊測試點的波形

右邊測試點的波形

我的示波器只能測到這一棵是正常顯示的!

後測量CPU的MOS  K3918

CPU的MOS  K3919

到最後發現 最旁邊的 K3919 無電壓無波形

這一顆MOS好像有維修過,附近的MOS、電感有殘留的松香在?

手頭找不到K3919,找時間訂回來換看看?

請教各位先進,就小弟測量到的問題點外,是否還有其他測量及應注意的地方?

100.11.26

今天把K3919換上廢板料件
目前 雅CPU上的PG有電壓了,其他電壓也都到位了,就差時鐘沒電壓

上真U測 有跑碼 卡 C1 、C0 、50 、12 一直輪迴,主機板上的蜂鳴器 警告記憶體故障。

上阻值卡測

時鐘信號 無電壓
另一個點

記憶體1.8V有

VDDSPD  3.3V有

系統點  3.3V有

在測各數據、控制線阻值,量不到顯示無限大??
測地址線有2K、4K、22K等等,阻值都不同?

請問各位先進,後續應往何部分查故障點,謝謝指導?

网友A:
零零總總測了很多,也都拍照記錄了,這是好事,但是有一點....前面假負載測試時,您可以再附加文字說明,這樣才能讓人知道您在量測什麼。
後面看到您用示波器測晶振,取的point不對,就很難測到了;後面幾張測CPU供電的MOS,有一張可以看出來應該是去量測MOS的閘極,但是後面幾張,卻看到您碰的是汲極,甚至後面幾張示波器的畫面,波形雖然是一直線,但是有電壓的,猜測您是量測到MOS的汲極,這意味著什麼?而您的DIV電壓切多少(隱約看到是1V?)?

网友:
eson0724大:
俄羅斯卡五燈全亮了!?先確定CPU供電線路沒短路,直接上真U試試,因為有些主機板即使沒故障
沒上真U還是不會動~~

楼主:
謝謝!!我會在測測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零總總測了很多,也都拍照記錄了,這是好事,但是有一點....前面假負載測試時,您可以再附加文字說明,這 ...

http://bbs.pigoo.com/thread-9681-1-1.html

抱歉 !大大提供的網頁我沒有權限可以閱覽,但是謝謝您的指導!!

网友B:
你是我看過裝備最齊全、設備很高級的新手.....我真想跳樓n_108|

復位燈恆亮.....代表RESET電路異常

無法透過開機鈕開機....代表開機電路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我看過裝備最齊全、設備很高級的新手.....我真想跳樓

復位燈恆亮.....代表RESET電路異常

復位燈會閃,不過要30秒左右閃一次,開機接觸點是正常的??

楼主:
11月26日已更換可疑零件並測試,如一樓後半,麻煩指導??

网友B:
為什麼無限大?.....因為你沒裝CPU!

AMD AM2+處理器內建記憶體控制器.....

你的主機板核心電壓輸出沒有問題就不會燒處理器,
你是不是應該把"真"CPU給裝上去?

你所謂的無時脈是指全板還是僅RAM部分?

网友C:
大大:您的裝備實在令人羡慕啊
想再問:這板子真的過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您的裝備實在令人羡慕啊
想再問:這板子真的過保了

以序號向技嘉查詢確定過保,依出廠日期看保內應該到10月底。

我的裝備不用羨慕啦,很多人都比我的好很多,你要的話買起來也不會很多錢的!!而且我的儀器都是很舊的東西,這台示波器40年前的,能量的有限,好一點的就只有898A+、UT61E,假負載與阻值卡一整套1000有找,不會很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無限大?.....因為你沒裝CPU!

AMD AM2+處理器內建記憶體控制器.....

謝謝提醒!!有空我在上真U測一下!!
另外無時脈部分我懷疑應該是在橋,因為CPU及記憶體部分都量不到時脈訊號電壓,但是震盪器我用示波器量過,雖然不知道波形(沒法量這麼高頻的波),但是有看到波帶,應該有起震了,目前是能開機,但是一直出現BIOS檢測記憶體有故障,上除錯卡也是標記憶體故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提醒!!有空我在上真U測一下!!
另外無時脈部分我懷疑應該是在橋,因為CPU及記憶體部分都量不到時脈訊 ...

CPU供電及記億體供電看來沒啥問題,是否應該用真CPU及RAM下去測看看!?....個人淺見,提供參考

楼主:
今天中午收到送修的GA-MA78GM-S2H,技嘉的動作真快,大致檢視一下,BIOS部分確實換過了,原本標示第1腳的小綠點不見了,焊點狀況也不一樣,維修的技師功夫很好,焊的比原廠出廠的還漂亮,目前測試裝WIN7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供電及記億體供電看來沒啥問題,是否應該用真CPU及RAM下去測看看!?....個人淺見,提供參考 ...

大大說上真U及RAM,我已經測試過了,不能開機,所以才上假負載及阻值卡測試,發現吳時脈信號,明天在測試上真U時RAM阻值卡上的數據,紀錄後再PO上來,謝謝各位先進指導!!

楼主:
上真U後測試,記憶體的對地阻直視OK的,時鐘信號、記憶體供電電壓都是OK的,現在有一事不明,我的除錯卡讀到上真U測 有跑碼 卡 C1 、C0 、50 、12 一直輪迴,主機板上的蜂鳴器 警告記憶體故障。這個輪迴的警示記憶體故障是正確的嗎??第一次遇到這種現象,這個跟BIOS有沒有相關連性ㄋ??

网友E:
偷吃步看看...
目測完好,上電上U復位燈不停的有規律一秒鐘閃幾次,但是不跑馬。測量其它各點電壓均正常,CPU電壓1.1V,明顯偏低,這種情況多數是北橋虛焊造成或者CPU損壞的多。但是想到復位燈規律閃爍,就先判斷是否BIOS造成,因為有些板就是跑馬以後CPU供電才正常的。BIOS是8腳貼片的,測量1 2腳電壓不停的從2.幾V到3.3V跳變,8腳供電正常,3腳時鐘也有3.3V, 把BIOS芯片拆下,復位燈正常了,遂判斷BIOS損壞,直接上官網下載最新版本刷寫。搞定,維修結束~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4951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偷吃步看看...
目測完好,上電上U復位燈不停的有規律一秒鐘閃幾次,但是不跑馬。測量其它各點電壓均正常,C ...

我也是這樣想的,不過我想得比較簡單,因為我的功力沒有前輩那麼深,我只是想既然除錯卡顯示卡C1-12的循環,是不是在BIOS在抓取記憶體資料時出錯,若與BIOS有關那就是只有2種情形,一種BIOS-IC損壞,一種BIOS資料毀損。
既然水大有這樣的建議,剛好把這幾天剛到新購入的TH拿來實習一下,這台TH還沒實際操作過ㄋ。

楼主:
重刷BIOS更新至F11版本,測試OK完修!!
謝謝各位先進指導!!

网友:
插花問一下....

這主機板有沒有BIOS毀損挽救機制?

就是用免燒錄器就可以燒錄新資訊

楼主:
沒看到接頭,原廠提供有2種更新方式,一種是QFLASH仍然要進入BIOS中才能更新,一種是@BIOS透過WIN系統網路更新,以上2種方式在BIOS故障狀況下無法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是我看過裝備最齊全、設備很高級的新手.....我真想跳樓

復位燈恆亮.....代表RESET電路異常

如果記得沒錯的話, 俄羅斯偵錯卡的復位燈恆亮.....代表RESET電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記得沒錯的話, 俄羅斯偵錯卡的復位燈恆亮.....代表RESET電路"正"常

這樣阿......知道了

网友G(2012-01-18):
刷bios就完修了啊
那不是要先解焊下來再焊上去
難度也是很高啊

楼主(2012-04-01):
引用 网友G:
刷bios就完修了啊
那不是要先解焊下來再焊上去
難度也是很高啊

8腳IC的BIOS晶片很好處理的,用風槍或烙鐵都行,不過用風槍會方便好看一點!!

网友:
真的很用心  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