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 VFD 時鐘(外框+5V電源)

楼主(2011-11-25):
手上的VFD沒把他用完就是有點不爽,上次的電壓是12V 為了降壓給燈絲硬生生的把12V降成2.5V只好加上散熱片,這次為了節省空間決定使用 34063升壓IC 但也發生了一些插曲,...

1. 34063 第8腳接錯導致無法輸出到12V

2. 全部焊好之後,原先的 12V居然又變成了5V,而且7段中的一段居然不亮(應該是假焊)

3.發現原因是 萬用版的最外圈是連接在一起的,於是 MCU的40腳和腳1 短接在一起.

4.解決短路之後發現VFD 全亮不會顯示時間...

5.發現 電晶體的偏壓 應該是 10K/200K 居然全部 28隻電阻全焊錯成 200K/10K ...

6.終於完成了 VFD 時鐘 製作外框....

网友A:
 引的我也想動動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的我也想動動手啊....

用洞洞板很傷眼睛喔!! 尤其是雙面的!! 眼睛快成鬥雞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洞洞板很傷眼睛喔!! 尤其是雙面的!! 眼睛快成鬥雞眼了!!

我今天 (應該算昨晚?!) 已經變成鬥雞眼了....

焊了一個晚上的洞洞板 (不過不是做VFD時鐘)....

應承了人家幫做的半自動控制板..... 6個繼電器, 2片TTL + 2片LM339, 還有一大堆電阻和電晶體, 焊的都想死了.....

网友B:
上面再補個棕色或咖啡色的壓克力,數字就更清楚,感覺就更帥了...
最右邊的c字段,好像有問題...

网友C:
呂兄
那塊南方松您是用木工裝修的"露大"修出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 (應該算昨晚?!) 已經變成鬥雞眼了....

焊了一個晚上的洞洞板 (不過不是做VFD時鐘)....

慢慢來!! VFD 時鐘不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再補個棕色或咖啡色的壓克力,數字就更清楚,感覺就更帥了...
最右邊的c字段,好像有問題...  ...

SCOTTWANG大:
    就是喜歡透明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呂兄
那塊南方松您是用木工裝修的"露大"修出來嗎?

雄爸:
    沒錯!! 木工好施工!! 溝槽不夠深有一點點漏出來,過些時日想辦法用透明壓克力過個外框!!
   你去買LED了沒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雄爸:
    沒錯!! 木工好施工!! 溝槽不夠深有一點點漏出來,過些時日想辦法用透明壓克力過個外框!!
   你 ...

最近忙倒暈頭轉向的,幾乎每天都加班
下星期再來去碰運氣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雄爸:
    沒錯!! 木工好施工!! 溝槽不夠深有一點點漏出來,過些時日想辦法用透明壓克力過個外框!!
   你 ...

這個..太強了@@
程式誰貼?要把您寄給我的所有檔案都貼上嗎??
手上剩下兩片VFD,動態驅動...不會程式,無法製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洞洞板很傷眼睛喔!! 尤其是雙面的!! 眼睛快成鬥雞眼了!!

你的還好啦...
看看我20幾年前焊的.

數數看有多少個電晶體,還有16個7x5的LED,每個LED都有12支腳.
全部都是用鍍銀線焊的...這樣是不是才會眼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還好啦...
看看我20幾年前焊的.

SCOTTWANG:
    高手喔!!20幾年前就做這麼複雜的東西!!投下不少銀兩!! 還保存的不錯,可以開展覽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太強了@@
程式誰貼?要把您寄給我的所有檔案都貼上嗎??
手上剩下兩片VFD,動態驅動...不會程式, ...

就麻煩你了!  因為我只會貼圖! 不會貼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忙倒暈頭轉向的,幾乎每天都加班
下星期再來去碰運氣吧

雄爸:
    偷偷告訴你,回收場老闆價錢比較硬喔!!

网友:
要不試試改成木紋時鐘:

网友D:
這是antlu幾個禮拜前寄給我的檔案:
VFD clock.rar (36.66 KB, 下載次數: 82)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雄爸:
    偷偷告訴你,回收場老闆價錢比較硬喔!!

沒錯!那天我去找反馳變壓器,去回收場找,那個老闆說''舊電視''一台賣我250,我跟他說只要裡面的零件,他說要的話就整台搬走....

之後去一家CRT電視的維修行,那個老闆很''阿撒裡'',他原本說一顆100
我說我要研究用的,現在當學生還沒錢,算50啦..
結果他真的就給我50...買了5顆左右...

現在用掉一顆拿去做tesla coil了XD
剩下的其中一顆可能拿去做等離子高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沒錯!那天我去找反馳變壓器,去回收場找,那個老闆說''舊電視''一台賣我250,我跟他說只要裡面的零件, ...

[現在當學生還沒錢,算50啦..]-----這讓我想起最近電視速食廣告,拿張山寨學生證,然後隨便拉個人說「她是我同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antlu幾個禮拜前寄給我的檔案:

感謝!!  這樣大家就可以依樣畫葫蘆了!!

网友E:
阿乾大,日期移位程式做好了沒?
這陣子大家好像比較忙?分享心得文章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阿乾大,日期移位程式做好了沒?
這陣子大家好像比較忙?分享心得文章變少了...... ...

YSC大:
        移位程式自己寫了一下,亂遭遭!! 參考了 KIT 附的程式 發現真的需要一些"天份",最近,忙著要做"大型"的LED時鐘和 去了一趟資源回收場的站利品"享受期",  位移程式還沒跑出來... 謝謝關心.

网友E:
引用 楼主:
YSC大:
        移位程式自己寫了一下,亂遭遭!! 參考了 KIT 附的程式 發現真的需要一些"天份",最近,忙著 ...

了解,原來是正在享受戰利品.......

請問你們去哪裡的回收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了解,原來是正在享受戰利品.......

請問你們去哪裡的回收場?

新竹縣寶山鄉離園區很近,雄爸爸介紹的!! 有興趣來新"尋寶"? 不用去灣裡!! 只是 灣裡的資源回收場很多,新竹的我只知道這一家!! 有想要神麼寶貝,我可以幫你"注意",需要的話可以出手!! 那天 有 LM 723  555  7812 各一條... 上一次 89C2051被我收到自家的寶物箱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新竹縣寶山鄉離園區很近,雄爸爸介紹的!! 有興趣來新"尋寶"? 不用去灣裡!! 只是 灣裡的資源回收場很多,新 ...

在竹科附近!對我有點遠......

以前讀書的時候,台北市信義路有整排店面都是賣拆船貨的,
常常去買板子來拆TTL或線性IC,現在當然已不可能存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竹科附近!對我有點遠......

以前讀書的時候,台北市信義路有整排店面都是賣拆船貨的,

假如有幸看到氖燈管和 74141的話一定把他帶回家!! 最近拿到十字路口的小綠人空板子,但是裡面要用到 AS1113 6個,台灣好像沒有賣這IC.. (奧地利微電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有幸看到氖燈管和 74141的話一定把他帶回家!! 最近拿到十字路口的小綠人空板子,但是裡面要用到 AS111 ...

流落到回收場的數字真空管狀況都不太好,玻璃管類的怕震動、撞擊,
74141 IC類的就沒關係,只要沒破損拆下來大部分都是沒問題的,只是
74141庫存新品還算容易買到,而且我那套電路板只用一顆,消耗量不高。

网友F:
好厲害啊, 真是很棒的構思
那堆晶體有沒有可能用ic 代替, 就不用焊那麼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厲害啊, 真是很棒的構思
那堆晶體有沒有可能用ic 代替, 就不用焊那麼多了?? ...

電晶體便便!! 好像用 U?N200? PNP 可以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