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矇到的WD120G SATA 硬碟

楼主(2011-11-25):
這一顆硬碟 抓不到正確型號 ,放好久了.一直忙著收割稻子,沒空理它
這幾天剛好有空檔 就拿來死馬當活馬醫
在接上主機時,發現它機板部份區域很燙
畫紅線框框
拆下機板 對照它發燙的位置,目視一翻之後,發現有顆整流二極體,有破洞
不過相機不好 無法拍出它破洞的位置
量一下它的兩端阻抗(檔位撥在200K) ,阻抗跟旁邊一樣元件相比 ,明顯高很多
從報廢硬碟機板 拆下一顆換上它,紅框處 兩顆大小不一樣,大顆的是換上的
換好之後,就順道看一下其它位置,覺的以下圖片中的金屬接點,氧化很嚴重
就順手補上焊錫
補完之後,用松香水清洗一下,裝上硬碟 ,然後裝上主機
喔 ,抓到正確型號了
也能進系統了
在下不知道它為瞎米就這樣好了
整個過程其實應該有危險的舉動(例如補錫 黑白亂舞) 呵呵
過程如有不對的地方,請各位先進能指點一下,可以的話,把原理解說一下
感謝^^
由於只是憑感覺修它,所以算矇到的,拍謝啦,^^

网友:
時值硬碟漲價之際,能省則省。恭喜您修復並分享教學。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現在硬碟真的好貴,上個星期四幫同事組電腦,其它的都很便宜,唯獨硬碟500G要2800,這在6月份的話,可以買2顆了,手上有2顆160G故障硬碟,問題是不能用,丟了又捨不得,修又修不好,真是兩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現在硬碟真的好貴,上個星期四幫同事組電腦,其它的都很便宜,唯獨硬碟500G要2800,這在6月份的話 ...

矇到的,有點不好意思^^
說到硬碟貴,我認為多少有人為炒作.像我從事電腦銷售的朋友,我問過他.
先前囤的硬碟 500G 為例 進價1200 賣1400 .泰國一淹水,消息一出來,立刻漲300.
一個月不到變2800 ( 單賣還不賣咧).不過在商言商,這就是生意人
對我來說 沒太大差別,我用的硬碟都沒超過250G (舊的加減用 ^^)
對於 硬碟不能用 修不好,丟了又可惜 ....能理解^^
從做回收商朋友那裡 拿回來一顆 2.5吋 320G SATA硬碟 偶抓偶不可抓
整了半天也沒弄好 ,就如同大大說的"不能用,丟了又捨不得,修又修不好,真是兩難!"

网友B:
我手邊有一顆500GB與一顆640GB故障品故障的情形都是都是偵測不到,仔細觀察它們都是馬達轉一下然後就不轉了=  =
電路板拆下來看根本沒什麼外傷真不知如何下手
不能用又捨不得丟掉,剛好它們都過保固了真的是很傷腦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邊有一顆500GB與一顆640GB故障品故障的情形都是都是偵測不到,仔細觀察它們都是馬達轉一下然後就不轉了= ...

ssoss61 大 你好:
在下也不會修硬碟,只是運氣好 矇到的^^
不過在下來痞酷這段時間,只有一個觀念很確定:"一切由電開始"(其他的都很模糊啦)
既然是電子產品 顧名思義 需要電來推動
如您的硬碟 是在我手上 我會這樣做:
1:拆下機板 用放大鏡仔細檢視外觀
2:測量外觀有異狀的元件
3:如無異狀的元件,將機板接上電源 短接電源綠黑線 送電
4:開始測量各輸入端電壓(運氣好,很快就能找到故障點,這是我阿Q的想法)
  (專業修理的應該沒運氣好這個詞 他們的功力 不是靠運氣的)
5:一段一段去測量 電壓 IN 跟OUT
6:一次不行 擺著 有空再測量(修好算賺到 沒修好賺經驗)^^

PS:以上是我個人會做的嚐試 ,僅供參考.弄壞了機板別怪我嘿
   (不負責任 黑白亂舞 快樂農夫俱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