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1084 0545DL

楼主(2011-11-25):
請問1084 0545DL這編號是ADJ嗎?

网友A:
一般沒標電壓都是ADJ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沒標電壓都是ADJ型

感謝狼大.因為發現一塊故障AD板上有兩棵1084 0545DL.
一棵1.8V.一棵2.5V.所以想說會不會是ADJ型.

网友A: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看GND/ADJ腳是接地還是接兩顆電阻,就可以知道原先的是ADJ(接電阻)還是FIX(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看GND/ADJ腳是接地還是接兩顆電阻,就可以知道原先的是ADJ(接電阻)還是FIX(接地) ...

順便弱弱問一下....狼大

最近看書,有介紹這類降壓IC...

這些108X系列的差別在於輸出最大電流與
額定電壓(非ADJ)不同?還是另有特殊之處?

网友A:
大部分應用上只看輸出電流及固定/可調電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應用上只看輸出電流及固定/可調電壓

知道了.....只要合用就可以代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知道了.....只要合用就可以代用

1084 的最大輸出電流是  5A, 但輸入極限電壓只有 7V
1085 的最大輸出電流只有3A, 但輸入極限電壓卻有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84 的最大輸出電流是  5A, 但輸入極限電壓只有 7V
1085 的最大輸出電流只有3A, 但輸入極限電壓卻有12V. ...

所以還是有規格上的差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還是有規格上的差異.....

恩, 不過在主板上的話, 一般都可以用1084代1085啦~~~  因為這IC通常都是用來提供3.3VSB..... 由5VSB輸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不過在主板上的話, 一般都可以用1084代1085啦~~~  因為這IC通常都是用來提供3.3VSB..... 由5VSB輸入. ...

知道了~感謝你的說明

网友(2012-01-05):
謝謝大大解釋指導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