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410-M2 REV:2.1 不開機求助(已排除)

楼主(2011-11-25):
新手喜歡DIY,非本科係,請各位前輩指點一下這塊主機板,謝謝!!

主機板RC410-M2 REV:2.1不開機求助

開機時主機板嗶嗶兩聲
AMI BIOS 除錯卡 85
(已完成記憶體大小檢查準備顯示軟性錯誤,(soft error),並檢查密碼或是跳過設定.

CPU風扇運轉,無畫面.

拆下記憶體時CPU風扇高速運轉,
使用顯卡或是用on board 狀況一樣
有試壓北橋,狀況一樣

有爬文,不知是不是北橋的問題還是......
謝謝!!

网友:
AMI 85應該有畫面了.....能過2A就會有畫面

网友:
clear cmos看看有效嗎??

楼主:
clear cmos 試過了,沒用.
AMI 85應該有畫面了? 會不會是我的螢幕切換器掛點.明天測測看!!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clear cmos 試過了,沒用.
AMI 85應該有畫面了? 會不會是我的螢幕切換器掛點.明天測測看!!
謝謝!! ...

我最近專搞AMI的,過2A就可以看到畫面了....85肯定有畫面

要是顯示卡有故障就不可能過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專搞AMI的,過2A就可以看到畫面了....85肯定有畫面

要是顯示卡有故障就不可能過2A.. ...

剛剛測試了一下有畫面了!真的是我的螢幕切換器有問題,
鳥龍一場,真的很不好意思!!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測試了一下有畫面了!真的是我的螢幕切換器有問題,
鳥龍一場,真的很不好意思!! 謝謝!! ...

幸好沒被你黑白舞掉....否則死的冤枉了n_0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幸好沒被你黑白舞掉....否則死的冤枉了

其實這塊主機板,我也玩了一個星期了,也爬了不少文,電壓也量了,該看的也看了,沒想到竟然是...........
不過也有學到東西,自我安慰一下.

楼主:
今天把電腦組裝起來,但是問題又來了,開機3~5分鐘自動關機,
唉!人那衰,境樸阿 ㄟ生......
於是將CPU,北橋重新上散熱膏,北橋再加風扇,測試了一下,一樣自動關機.
不得已,只好請出14吋大風扇,開機1小時都正常.
應該是散熱的問題吧,把散熱的問題搞好,應該就可以安心使用了.

网友:
這張我也有....Acer套裝拆出來的....
我的連嗶嗶兩聲都不會出現....
一堆零件都拆下來來量過了....只剩下南北橋和I/O還沒動到....
快搞死人了....
現在丟在箱子裡當備料....

网友:
POWER也要查看一下

网友:
沒錯!POWER要換測....萬一它輸出有問題也會自動關機

要確認南北橋晶片散熱良好,CPU風扇也要散熱正常...

楼主:
剛剛有確認POWER是OK的(拆良品上機測試一樣會RESET.
目前只剩南橋未加散熱塊.待料中

楼主:
今天把南橋北橋散熱片和風扇裝上測試2個小時正常.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來到這裏感覺不錯,
可以學到不少的東西.感恩!!!

网友:
恭喜完成,有學到知識也不錯!

网友:
這個板子之前收過..結果是北橋虛焊了壓一壓就能正常開機最後晶片被我烤起泡廢掉了

网友:
這幾天修一張775的主機板,修了好幾天,結果是我測試的CPU及原本的CPU都是掛的其中一顆是有內部短路,修好的板又發生短路了,嚴重打擊信心,所以打入廢版,不然有空再搞她了???真害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