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個維修思考方向

楼主(2011-11-25):
因為無vsb,爆電容一堆,power 高壓 與低壓 均有散熱片擋住 (上面均有MOS等等二極體),不方便更換,所以先全拆掉,
因為是新手  想問 換完元件 可否只上高壓側元件 就上電測試有無VSB ? 還是一定要全上?
又擔心功夫不夠沒辦法一次修好,裝了又要拆 拆了又要裝  很花時間,  還是說用延長的線來先接散熱片 以免沒修好又要再拆 (還是大家有啥其他法寶?)
請教各位前輩的經驗

网友:
關聯電路都要上回去,無相關負載的狀況下的電路是不會動作的,維修就是不能太懶!!
有時貪求一時方便,結果在微不足道的地方發生未預期的結果,如電路底部測試時未清除異物,測試時未做好隔絕,鱷魚夾接觸點未固定牢固導致鬆脫碰觸電路,這樣的結果就是 它 回歸大地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