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你所用的 RO 是否有以下情況?

楼主(2011-11-26):
RO 系統說簡單也簡單,要說複雜也複雜。唯有全盤了解運作原理,在維修上就不成問題了。

我們先來討論一下,一些常見的故障:

1. 造水速度愈來愈慢,以前可能兩小時內可造完(由空桶到滿水),現在3-4 個小時還造不完一桶水
2. 桶子內明明有水,但為何取水口(鵝頸龍頭)不出水
3. 廢水排放過多,一般造水:排水約為 1:1.6-2 之間
4. 奇怪,造滿水後為何還一直排放廢水(在5分鐘內應會停止排放廢水)
5. 我的 RO 為何一下造水,一下又停了,反覆在這兩種狀況之間
6. 加壓馬達為何不會動了?

歡迎大家若有這些情況,或是有所遺漏的情形,不妨提出來,大家一起討論,互相長知識!

THKS..

网友:
1.造水速度慢,有可能進水管堵塞(地下水常發生),或逆滲透膜堵塞...
2.桶子有水卻不出水,壓力桶失壓,將打氣孔打入約5公斤壓力試試。
3.我沒經驗。
4.我沒經驗。
5.壓力桶失壓,或高低壓微動開關故障。
6.可能變壓器或馬達掛了。
我家為了讓水夠用,加了兩個壓力桶用三通接一起,又加一個20公升塑膠桶
當緩衝用。

网友:
哈!第二點我遇過,桶子很重表示有水,但是水出不來,後來我在底部發現有一個加氣孔,所以打一些氣進去就好了,不過要打多少應該有個數據吧!桶子上面也沒寫.......

网友:
2.有水,壓力不足,不出水

我不知道哪記來的解決方法

不知道壓力該加多少時,搞工的加壓
用腳踏車打氣筒打氣
搖一搖
讓水自然流出
再打氣、再搖搖、流水
直到桶筒無水了

网友A:
我上面的答覆要更改一下:
2.桶子壓力一般公司預設是5-7 PSI,我打5公斤是錯了,不過多打一些
  水量可以多一些,可以從20PSI~60PSI,水量為6.5L~11.5L 左右。

多年前濾心不便宜,光第一道10微米的就要100多元,我家的地下水,用不到
一個月就黑糊糊,後來我仔細檢查,濾心上攔截的應該是水質裡的物質,不是
其他異物,研究結果那種黑色物質,可以溶於"檸檬酸",嘗試用檸檬酸清洗,
結果效果非常好。
方法是在第一道處理濾瓶中加入約一茶匙的檸檬酸,掛著讓它起作用,然後等
它變乾淨,去年拍照片時這隻濾芯已經用了超過三年,你相信嗎?
我是省錢達人,省錢一哥,可是現在濾心一隻有15元的了,只做參考用吧!
這是去年6月我在別論壇貼的處理照片;
第一張約早上9點
第二張約早上9點半
低三張約早上11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的答覆要更改一下:
2.桶子壓力一般公司預設是5-7 PSI,我打5公斤是錯了,不過多打一些
  水量可以多 ...

要是我家的水是這樣子的 我一定不敢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家的水是這樣子的 我一定不敢喝...

可惜我家人不是無尾熊(聽說不用喝水),又住在一個沒自來水的地方,
地下水很豐富,從小就喝地下水長大,小時候還生飲,數年前有不法分
子,在地區水源集水區掩埋可怕的有毒廢料,後來雖然被發現,政府也
花了不少經費,將毒廢料清除,但是誰敢保證清除乾乾淨淨,我才安裝
RO濾水器,喝的煮的都用RO水,一般用還是地下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的答覆要更改一下:
2.桶子壓力一般公司預設是5-7 PSI,我打5公斤是錯了,不過多打一些
  水量可以多 ...

你那濾心也太黑了吧..可怕~~
你是把"檸檬酸"倒進濾心桶浸泡嗎?
濾心拿出來用水沖不掉嗎?
我家自來水...
第1道都是鐵質..想省錢...取出濾心用水柱沖一沖...可以再用一陣子
另外..壓力打太高..加壓馬達會不會容易壞啊..加壓馬達不便宜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濾心也太黑了吧..可怕~~
你是把"檸檬酸"倒進濾心桶浸泡嗎?
濾心拿出來用水沖不掉嗎?

當然沖不掉,黑得透徹,黑得透心,整根都黑。
最早我是拆下來,加一茶匙檸檬酸和水,放著等它乾淨,後來覺得占地方又怕弄倒,
於是又改進將它輕輕轉幾圈掛著,等都乾淨了,再拆下沖水,等水不酸了再裝回去,
這樣還有一個附加好處,我的手又粗又大,伸不進濾瓶裡,以前還要找老婆或長刷子
洗,現在都不用,連外瓶都乾乾淨淨。

對了!桶子壓力打再大,馬達都是打到壓力閥跳掉才停,所以是一樣的。

网友:
      濾心是耗材(又不貴)......尤其是PP材質的,濾心當然可以經由清洗來再利用,第一道(透明管)建議更換濾心為陶瓷(可以用菜瓜布洗)或紙質,不然還是髒了就換吧,畢竟沒濾到的雜質最後還是要靠RO膜通包,遇到懶的做RO膜清洗的傢伙那其壽命就堪憂了....
      如果遇到水源水質不良的建議在總源頭(水錶到接進房子那段)做一次前級過濾,我家是接一組20吋的5um過濾雜質,這樣RO的第一級會改善很多....
      若是水源有鐵鏽(老舊鐵質水管)或水垢(碳酸鈣)嚴重的話....比較便宜的做法是前級5um PP5 加一組複合磷酸鹽濾心(耗材,會緩慢溶解....)....高貴一點就是加一套陽離子過濾器(以除碳酸鈣為主).
      另,因儲壓桶位於RO之後,椰殼活性碳濾蕊之前,所以當儲壓桶漏水(就是裡面的汽球破了),造水量會不足喔....判斷方式一般是關掉儲壓桶的進水開關,然後將打氣孔轉到儲壓桶最低點,然後漏氣試試有無水噴出....
      至於廢水量異常多的問題,換掉限流器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的答覆要更改一下:
2.桶子壓力一般公司預設是5-7 PSI,我打5公斤是錯了,不過多打一些
  水量可以多 ...

桶子壓力打過多不會造成造水造不滿嗎?
請問5psi大約是幾公斤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桶子壓力打過多不會造成造水不造不滿嗎?
請問5psi大約是幾公斤阿~~

5PSI 大約0.35KG/cm^
5~7 PSI 大約 0.35~0.5 KG/cm^
我是看冷媒表上面的數值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PSI 大約0.35KG/cm^
5~7 PSI 大約 0.35~0.5 KG/cm^
我是看冷媒表上面的數值來的

感謝您~~
我來量量我家的壓力n_148|

网友E:
請問RO很久沒用了 壓力統的稅要不要先洩掉 在使用

网友(2012-01-01):
引用 网友A:
可惜我家人不是無尾熊(聽說不用喝水),又住在一個沒自來水的地方,
地下水很豐富,從小就喝地下水長大, ...

我住萬丹說,家裡抽出來的地下水也是有黑色的泥狀物,雖然裝了一個30吋的雙瀘心,但還是想裝個RO比較保險,那些貨櫃實在.......

网友:
看到那隻黑色濾心真是驚心肉跳,我的肝變那樣就糟糕了,請問搞一套這種裝備要多少台幣?我在外租屋使用的是自來水.

网友:
濾芯黑成這樣! !老大您還敢用只能說佩服,有很多東西(譬如微生物、細菌、懸浮物...等等)是肉眼看不到也洗不乾淨的,還是不要省那點小錢家人健康比較重要。

网友:
1.正常"家用"RO系統約在45分到一小時內要造水完成(3.5G壓力桶)
如太慢多半都為馬達不夠力,RO膜堵塞造成,可從RO膜管後方純水出水方打開看造水速度!!
2.桶子有水出不來,多半為桶子壓力不足,少數為內桶破裂!壓力約在8PSI~12PSI即可(桶內不可有水的壓力)
打氣將水全部排出,再放壓力到8-12 PSI即可..
3.廢水排量太多多半為純水出水管堵塞,或RO膜賭塞
4.廢水排不停原因有1.高壓控制開關故障2.原水壓力過大 一班家庭有安裝加壓馬達的 RO機需要用電磁閥控制否則RO四面閥壓力不夠擋住原水壓力 就會造成廢水排不停
5.馬達轉一下就停 多半都是有漏水造成壓力喪失 啟動馬達 或高低壓控制故障 低壓控制可直接電線互接啟動排除
6.排除以上原因馬達還不動 多半就是變壓器掛了 或馬達掛了 但須先排除以上高低壓故障 (高低壓故障不會送電 所以不會動)

希望沒說錯

网友F(2012-08-05):
  回答一下版主的問題
3. 廢水排放過多,一般造水:排水約為 1:1.6-2 之間
   廢水量跟水質有關,1:1.6-2 之間只是參考質
4. 奇怪,造滿水後為何還一直排放廢水(在5分鐘內應會停止排放廢水)
   滿水後還排水.1.逆止閥故障,2.四方閥,或電磁閥故障..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答一下版主的問題
3. 廢水排放過多,一般造水:排水約為 1:1.6-2 之間
   廢水量跟水質有關,1:1.6- ...

哈,你也是 RO 的專家,內行!

那個四面閥(四方閥,其實還有三支腳的),很容易出問題,壓力桶、高壓開關的動作點若不對,就很有可能出問題 >_<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惜我家人不是無尾熊(聽說不用喝水),又住在一個沒自來水的地方,
地下水很豐富,從小就喝地下水長大, ...

台灣好像很少沒自來水的地方,要大家想辦法弄自來水吧..必竟喝自來水不會有問題(有問題自來水公司賠)
若喝地下水,有事真不知找誰賠償...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台灣好像很少沒自來水的地方,要大家想辦法弄自來水吧..必竟喝自來水不會有問題(有問題自來水公司賠)
若喝 ...

這個問題有意思,剛才查了一下,自來水普及率在民國100年是 92.51%。
請參考台灣自來公司的資料:
http://www1.water.gov.tw/ch/12operate/ope_02_list.asp

其實很難想像的即使如雙北市者,還是有些地方沒自來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家的水是這樣子的 我一定不敢喝...

其實不要怕,第一支濾心太給它乾淨,才容易出問題。

為什麼呢?道理很簡單,一些大的髒物質,有被擋下。

這也是為什麼每次 “大水”(像颱風)過後,濾心都會有一層泥(視區域),此時若打開一般的水龍頭水質黄黄的,有些黄泥沈澱,而第一支卻很乾淨,反而要給它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RO很久沒用了 壓力統的稅要不要先洩掉 在使用

若一桶水在一天內沒用完的話,建議一星期放光一次,當然,每天放光一次那是最好。

為什麼呢?因為再乾淨的水,放久了也是會出問題。

還有,由於桶內的水到取水口有一段距離,每天第一次使用時,時好先放個 1 分鐘(也就是不取水),這樣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桶子壓力打過多不會造成造水造不滿嗎?
請問5psi大約是幾公斤阿~~

壓力桶水放完後,建議在 6PSI(一般家庭用的 約可存 12 公升左右的水)。

造滿時,由於壓力是由高壓開壓決定的,所以大約在 40PSI 即可。

壓力小,儲水多,例如你的高壓定在 40PSI,空桶設定為 6PSI,表示有 40-6 的壓力緩衝來存水。

若空桶設為 10 PSI 呢,想想可存的水是否就少了。

不過空桶壓力大時,取水的流速較快,尤其在桶內的水快沒時更容易感覺出來。

网友G:
cremaker大大您好!!

小弟家中有一台"偉志牌"RO逆滲透的機種(整台是不鏽鋼外殼)
在一年多前曾發生....桶子內明明有水.....取水口卻不出水....
當時不知故障原因為何??.....上網查資料才知桶子可能壞了!!
就在要上"露拍"的當時才發現桶子上有個藍色塑膠蓋.....拆下後看到一個"類似"腳踏車的打氣孔!!.....
天生喜歡"黑白舞"的我.....家中"榢私頭"又多.....怎能放棄這個"好機會"呢!!!....
誰知....用空壓機一打氣.......水....噴得滿身濕透!!....但我從此又多認識了一個故障原因了!!!.....
小弟就懂這麼多了!!...其他的頂多是按照管線跑一跑....
看看"水路"怎麼走!!...大部份的"裝置"還是不怎麼懂原理??
若下次有機會!!....會多拍幾張照片....來向版主您請教其原理與用途!!!......

网友H:
RO淨水設備,很多人都忘記了"RO膜"這個主要濾心
都只看到第一道5U濾心髒了
就說飲水機的濾心那麼髒,這水我不敢喝
我在竹科喝的冷水,都是RO濾出來的生水
水加熱主要是殺菌,問題是有甚麼病毒可以可以通過RO膜而不被過濾掉?

http://baike.baidu.com/view/378702.htm
RO是英文 Reverse Osmosis membrane 的缩写,中文意思是:逆渗透,
一般水的流动方式是由低浓度流向高浓度,水一旦加压之后,将由高浓度流向低浓度,亦即所谓逆渗透原理:
由于 RO 膜的孔径是头发丝的一百万分之五( 0.0001 微米) , 一般肉眼无法看到,细菌、病毒是它的 5000 倍,
因此,只有水分子及部分有益人体的矿物离子能够通过,其它杂质及重金属均由废水管排出,
所有海水淡化的过程,以及太空人废水回收处理均采用此方法,因此 RO 膜又称体外的高科技人工肾脏。

楼主:
引用 网友H:
RO淨水設備,很多人都忘記了"RO膜"這個主要濾心
都只看到第一道5U濾心髒了
就說飲水機的濾心那麼髒,這水我不 ...

未提到這個濾心,主要是它的結構有點給它複雜,而且說真的不太容易壞。

以前 RO 機一台3-4萬時,都是建議客戶一年換一次 RO 膜的。

那時一支 RO 膜就要 5-8 千,想想有點給它黑心。

另外,大家有沒覺得水煮過會有一種燥味?另外在煮的過程中,也會給它缺氧的。

有人曾經用自來水、煮過的自來水、微波後的水來養綠豆,一些日小觀察下來,煮過的自來水生長的最差。

我很久沒喝煮過的水了 ^_^

楼主:
引用 网友G:
cremaker大大您好!!

小弟家中有一台"偉志牌"RO逆滲透的機種(整台是不鏽鋼外殼)

arthur0518 大,其實那些零件都是很簡單的,拆開來看可能懂電的看了都會笑 ^_^

但組合起來就有些複雜,先簡單的說一下。

最簡單的 RO 系統,是由供電及水路構成的,在供電方面,主要是靠低壓開關及高壓開關來控制。在供水與否方面,是靠進水電磁閥(也有用四面閥的)。

這兩種開關很簡單,不同點是:

1. 這兩種內部其實都是微動開關,但低壓是接在共同點及 NO(平常斷路)有水進來時由於水壓的關係會觸動低壓開關,使其 NC(也就是接通)
2.高壓開關也是微動開關,但接法和低壓不同,是接共同 點和 NC(平常會通),它是利用壓力桶産生的回壓來控制 ON 或 OFF,如壓力桶一直造水,回壓一直增加,當達到高壓開關的設定壓力值時(如 40 PSI),就會由 ON 到 OFF,進而切斷電源
3. 低壓開壓作用設定的壓力較低,通常幾個 PSI,但高壓高了許多,一般在高壓開關上應該可見到 20-40 PSI 這樣的字。而且高壓可用六角板手來調動作壓力

所以簡單的說,當一台壓力桶的水是空的 RO 機時,只要有進水(如自來水),低壓開關就是 ON,加上高壓開關由於壓力桶的回壓小,沒能讓其 OFF(也就是保持 ON),這時電壓就可加在 “進水電磁閥” 及 “加壓馬達" 上開始造水(其實低壓開關和高壓開關是串連的)。

隨著壓力桶內的水愈來愈多,當回壓大於高壓開關的設定壓力值時(如 40 PSI),那麼會有什麼結果呢?沒錯,高壓開關中的微動開關由 ON 變為 OFF。

這一變,供電就被切斷了(其實低壓開關及高壓開關的接線是串連的),馬達停了,不再造水;而進水電磁閥由於沒供電,也 “關” 了,水就不會再進來。

所以在電的方面主要是靠低壓及高壓開關在控制,而水路呢?就是靠 “進水電磁閥“ 控制。

另外,沒有人用空壓機啦,一下就超過了,可能會因壓力過大造成危險,這點要給它注意。大多是使用腳踏車的打氣筒,而且這類大多有簡單的壓力顯示。

提供給 arthur0518 大參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arthur0518 大,其實那些零件都是很簡單的,拆開來看可能懂電的看了都會笑 ^_^

但組合起來就有些複雜, ...

cremaker版主您好!!

感謝您這麼清楚的說明!!....我又多懂一點點了!!....
我大概懂低壓開關的動作了....印象中....進水時有個開關會動作....接著有顆馬達接著動作(感覺是加壓的作用!!)
高壓開關就沒印象了!!.....
會用空壓機是因為看到那個孔(像腳踏車的充氣孔構造)....自然反應....就給它....
還有一個疑問??.....請教您關於RO膜那一管...好像是一端有一個接頭(好像是進水端)
另一端有兩個接頭(出水口)....我兩台機器一台有接2條水管....另一台卻是只接1條水管..
另一頭用銅的接頭塞住.....為什麼會這樣??
我不知哪個才正確??也不敢隨意更改(至少目前都正常!!)
曾經查過資料!!....接頭塞住的那一端好像是廢水的出口(我不確定)
如下圖左邊那兩孔(註:圖片是從網路借來的!!)

网友I:
請問我家的開飲機都會卡水垢
是要加裝甚麼裝置
ADD石灰質抑制濾心(這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問我家的開飲機都會卡水垢
是要加裝甚麼裝置
ADD石灰質抑制濾心(這個嗎) ...

安安,你家哪裏?一般用進口的 “樹脂濾心” 就可以了。

你應該不是用 RO 系統的吧?RO 應該沒這個問題的啊?

^_^

网友I:
引用 楼主:
安安,你家哪裏?一般用進口的 “樹脂濾心” 就可以了。

你應該不是用 RO 系統的吧?RO 應該沒這個問題 ...

版大~我家在嘉義市唷!!
我家的RO已經壞光光了,連儲水桶也掛了
所以只保留三道濾心過濾而已

哪邊買比較便宜,有廠牌介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版大~我家在嘉義市唷!!
我家的RO已經壞光光了,連儲水桶也掛了
所以只保留三道濾心過濾而已

安安,我是建議用如附圖這支,德國 Bayer 廠牌,一支約 300-400 之間。

另外,筒內結鈣情況,可用 3-4 個檸檬切片(現在檸檬便宜了),放入筒內,給它煮個兩個小時,應該可就清除了。再將筒內的水倒光即可。

网友I:
引用 楼主:
安安,我是建議用如附圖這支,德國 Bayer 廠牌,一支約 300-400 之間。

另外,筒內結鈣情況,可用 3-4 ...

嘉義這隻不知道哪邊買的到
它是直接把第3道換成這一支嗎
前幾天我就是用新鮮檸檬+檸檬汁下去煮+浸泡一夜
卡太厚,沒甚麼作用
再用檸檬酸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嘉義這隻不知道哪邊買的到
它是直接把第3道換成這一支嗎
前幾天我就是用新鮮檸檬+檸檬汁下去煮+浸泡一夜  ...

用檸檬酸算是 “非常辦法”,記得事後要沖乾淨,味道不太好。

那個濾心,可在網路上找一下,應該不難找到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安安,RO 殼(用來裝 RO 膜的)有三個接口,請看一下附圖就了解了。

另外,常用的 RO 系統,一定會排放 ...

cremaker版主您好

小弟通常只會定期換"濾心"和修理"漏水"(換水管).....
當您提及"廢水比"時.......還以為您打錯字??(或少了字??)
隔行如隔山....這幾天趕緊做功課....大概瞭解"廢水比"是什麼咚咚了(真慚愧.....汗顏中!!.......)
家中2台RO機.....
一台是"偉志牌"內部有裝廢水比....後端就接排水管了
這台問題比較少.拾幾年了.頂多換換濾心.或是換水管(接頭漏水)......直到最近壓力桶出問題.(也解決了!!)
另一台是無印良品......差不多13年了....是大哥朋友的工廠實驗品(工廠歇業了)
這台接的廢水比是有"手動開關"的....但是很少在打開(因為不會用)
這台的前面是塑膠面板(有些脆化)..裡面是鋅板鋼骨
問題比較大的是"逆止閥"和出水口的開關.....因為是塑膠製品...都有脆化問題(熱水接口端)
好在去年已在網路上有找到逆止閥的賣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420800084
出水口的開關到目前為止還找不到替代品(之前的備用品快用完了!!....)
這種開關平均2~3年就會壞了(因為接在熱水出水口....脆化!!)
開關的樣子跟BRITA 濾水箱的開關很像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139467596
只是後面長了一點.....要接矽膠軟管的
(臨時找不到壞掉的開關樣品.....找到後會補上照片......)
不知道像這類出水口的開關是否還能找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嘉義這隻不知道哪邊買的到
它是直接把第3道換成這一支嗎
前幾天我就是用新鮮檸檬+檸檬汁下去煮+浸泡一夜  ...

安安,補充問一下 ^_^

浸泡一夜?用加熱的方式應該可去除的。

我們使用的方法都是用加熱的,隔天再放水。

我不了解你結垢的情況,若一次不行,也可多次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G:
cremaker版主您好

小弟通常只會定期換"濾心"和修理"漏水"(換水管).....

安安,你的第二台應該是兩溫桌上型的機種吧?

這種機種現在很少見了,像那種出水龍頭應該不好找了。

有個情況我滿好奇的,第二台的廢水比有接一個開關?那麼這個開關兩端是和廢水比串聯還是並聯的?

^_^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安安,你的第二台應該是兩溫桌上型的機種吧?

這種機種現在很少見了,像那種出水龍頭應該不好找了。

cremaker版主您好!!

第二台也是大台的!!...冰.溫.冷水 3用的.....大約:115cm X 40CM X 40CM......
這個開關兩端是和廢水比是並聯的...
動作原理是不是::關閉時..就是正常廢水比的功能.....打開時....排水會加快...好像是跟RO模清潔有關??
這台內部大概分成3層....
最底層 ::前面是3道濾心....後面是壓縮機(壞了...目前無冰水)
中間層 ::前面是第4.5道濾心.馬達之類的......後面是熱水壺和冰水壺
最上層 ::是一個不銹鋼的大水箱(上蓋可打開)...內有浮球開關(擋入水用的)
(當時可能沒有壓力桶....或單價太高??)
那個"逆止閥"就是接在熱水壺和不銹鋼的大水箱之間
一邊是熱水.一邊是常溫水....所以每隔2~3年那個逆止閥就會脆化(已換了2~3個了!!)
不知cremaker版主有沒有一勞永逸的方法.能夠告訴小弟(不用每2~3年就要換一次)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G:
cremaker版主您好!!

第二台也是大台的!!...冰.溫.冷水 3用的.....大約:115cm X 40CM X 40CM......

安安,那款我應該有看過,不過沒圖無法確認 XD

1. 那個水箱上的浮球,一定有個開關(也是微動開關),作用其實和高壓開關一樣
2. 有些三溫機的逆止閥(熱水用的逆止閥)是用銅或不鏽鋼的,不過你要注意管線是否符合
3. 接在廢水比上的開關(並聯)是清洗 RO 膜用的,就好像在電路中短路一樣,電流會全部往短路處流的原理一樣。所以這個關關短路時,由於水不經過廢水比(把它想像成一個對水有高阻抗的東東),全部進來的水都由 RO 膜表面經過,同時由於壓力很大(由加壓馬達加壓),可清洗 RO 膜表面

先這樣了,若可以,PO 一些圖,沒圖我只能靠 “回憶” 及用猜的 >_<

另外,不用壓力桶而用不鏽鋼容器不是舊的産品,反而是新的産品。因為壓力桶若沒定期清理(如放水),會被污染,用不鏽鋼容器很容易清洗的,不過成本較高,現在這類産品可能比較少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安安,那款我應該有看過,不過沒圖無法確認 XD

1. 那個水箱上的浮球,一定有個開關(也是微動開關),作 ...

cremaker版主您好!!

真不好意思!!....一直紙上談兵....沒有圖可PO!!
因為放暑假!!....小孩北上去姐姐家玩.......近期內可能無法貼圖!!
等"相機"回來....小弟會補上圖片....再來請教版主!!!......
失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cremaker版主您好!!

真不好意思!!....一直紙上談兵....沒有圖可PO!!

安安,不會啦,你常來,我就很高興了。

大家一起研究、討論,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