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K8N4-E 主機板 的電晶體料號問題?

楼主(2011-11-26):
昨天查了一片華碩 K8N4-E 主機板 發現CPU附近的一顆電晶體有短路現像,上面標示兩個字 JC ,
經查詢 SMD對照表後,發現只有 JCs 這顆,找不到 JC 這顆規格,這兩顆是否是一樣的,請問有人知
道麼,另外若想買這顆來換買的到麼,到那裡買呢,還是只能拆癈板.

見圖相關位子,只有手機可以拍,請見諒咩..

電晶體位子

放大該位子圖,我用放大鏡看該電晶體是 JC 兩個字

网友:
你可以去找 ~這板 電源管理 IC 的 資料 就有 相關參考的線路圖.

楼主:
找不到呀,不過剛拆下後發現原來是主機板設計時電路板就是短路的,所以零件沒壞哩,

另外請問另一個零件,看起來像電阻,編號是 XDE ,見下圖...這是電阻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呀,不過剛拆下後發現原來是主機板設計時電路板就是短路的,所以零件沒壞哩,

另外請問另一個零件,看起 ...

參考此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16933-1-3.html

XDE= 0.1*1000*10000=1000000=1M  1%電阻

网友A:
http://www.josvandijken.nl/smd_codes_2.php

JCS是BAL74 SOT23包裝

可是看起來比較小 會不會是BAL74W
http://www.alldatasheet.net/data ... PHILIPS/BAL74W.html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josvandijken.nl/smd_codes_2.php

JCS是BAL74 SOT23包裝

感謝分享,很有用的資料,網拍業者跟我回覆的是JC = DIODE BAW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