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ViewSonic VA1912W畫面太寬

楼主(2011-11-26):
我買了台二手的,設定1440*900,兩邊螢幕超出邊框,螢幕本身沒有縮放功能,只有左右移動,我用nvidia顯卡,官方公版也沒有縮放功能,請問是否要拆開背板調整螢幕的主機板?怎麼調呢?請指導,謝謝

网友:
您是用那張顯卡.有支援到1440嗎?

网友:
1.有無試過自動調整?
2.部分較舊內顯除更新驅動程式外,還需更新韌體(主機板BIOS),才能支援新解析度

楼主:
顯卡是GTX460/1G-DDR5,有支援1440啊!剛更新了主板的BIOS,我的主板是ASROCK的G41M VS3 R2.0,還是會超過,螢幕的自動調整沒有用,手動調也是太寬,不知還有甚麼辦法??怎會這樣!!

楼主:
剛換一台主機試過,兩台都調1024*768都沒問題,只要調1440*900就會超出,查過規格,也是支援最高1440*900,可能是設計的問題了吧!!真糟糕~~

网友:
兩部PC都有如此狀況,那就可能是螢幕本身的問題

楼主:
感謝版大,以後不敢買這牌了!已經幫小孩買的就很差了,沒想到還不改,先撐著,改天買新的!謝啦~~~

网友:
可以的話請進入工模(電源關閉下上+下鍵按住再開啟電源),將EEPROM INIT看看有沒有改善

网友:
是否被修理過 換錯成1280*1024的ad板?

网友(2011-12-31):
NVIDIA驅動設定那邊可以更改
改為由顯示卡控制
預設應該是螢幕控制
試試看

楼主:
謝謝回應,我已賣了它,是螢幕的問題,顯卡沒有調整功能,有發信問過Viewsonic,他們回信也是要我調卡片,後來調成1280x1024就不會,但比較模糊,很難取得好的顯示效果,搭配便宜文書機賣了!還是用回4:3的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