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塔控制線路問題, 電磁栓鎖開關震動聲音
火..

楼主(2011-11-26):
朋友家的公寓地下室儲水塔, 俺串門時被問到. 俺是門外看都知道有不妥當, 水塔控制線路問題, 電磁栓鎖開關震動聲音

水電行的 [師傅], 無論如何都說是正常的, 收了錢就不理了, 請行家們看看, 幫幫忙問題如何解決, 屋主說, 以前沒有的, 水電行來換過東西後就這樣.

DSCF4575 水塔控制線路問題 電磁栓鎖開關震動聲音.MP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E3wItFiBQ

网友A:
製作個阻容降壓DC模組,交流電容數值如照片所示
一顆NT$10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125420563
直流濾波電容用 10uf / 400V即可。
改成直流給接觸器就不再有交流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製作個阻容降壓DC模組,交流電容數值如照片所示
一顆NT$10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12 ...

slimboy 兄臺, 請問原理為何呢.

電磁栓鎖不是交流驅動的嗎..

請教, 哪裡有他的產品資料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slimboy 兄臺, 請問原理為何呢.

電磁栓鎖不是交流驅動的嗎..

交流電有正負電位高低之變化,但穩壓濾波後直流沒有(僅有正或負電位單向),但直流電通過線圈阻抗趨近0,若不加以限流,則線圈必燒燬。
其實以DC 120V足以使 220V接觸器閉合,但為閉合確實才以DC 200V來驅動此線圈。
AC 220經全波整流加濾波電容穩壓後,電壓為 220 x 1.414 = DC 311V, 但於整流前已用電容之容抗對交流電進行限流,因此不會使線圈過流燒燬。

网友B:
感覺像是電磁閥吸附不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電有電位高低之變化,但直流沒有,但直流電通過線圈阻抗趨近0,若不加以限流,則線圈必燒燬。
其實以 ...

老大, 雖然學到了, 但想請教, 這樣的電磁開關, 類似繼電器, 為何沒有直接AC驅動的呢? 還是 水電 [師傅] 搞錯了或偷工減料呢

因為現在的狀況, 開關接點不斷在開合, 馬達接點都會提早掛點, 俺理解正確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 雖然學到了, 但想請教, 這樣的電磁開關, 類似繼電器, 為何沒有直接AC驅動的呢? 還是 水電 [師傅]  ...

原就是AC驅動,但免不了會有反應出交流電的特徵,若改成直流則接觸器結構就複雜些。
接觸器開合時會於接點產生電弧,會接點快速劣化,壽命當然會愈來愈差,但用更高AC電壓強加於線圈避免快速開合又會使線圈發熱過載。唯有以較低電壓直流來改善線圈驅動方為上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像是電磁閥吸附不完全!

這是查到的 DATASHEET 資料
http://www.seec.com.tw/product/p ... dno=378&selno=7

那是用錯料件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查到的 DATASHEET 資料

http://www.seec.com.tw/product/product_info.asp?pno=168&sno=&dno=378&s ...

要看您使用的線圈電壓是110V 或 220V,若線圈電壓220V你用110V電源當然會無法吸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是查到的 DATASHEET 資料

http://www.seec.com.tw/product/product_info.asp?pno=168&sno=&dno=378&s ...

或許可以參考slimboy 大的方式~
小的以前也遇過這種情形,用了不正確的方式再接點處噴上黃油,用約2個多月線圈燒燬,再換一個新品後就沒有那聲音,猜想是本身就有不良~

网友C:
電磁接觸器裡面有鐵屑或雜物
拆開清一清
或換一棵新的

网友D:
應該是線圈不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許可以參考slimboy 大的方式~
小的以前也遇過這種情形,用了不正確的方式再接點處噴上黃油,用約2個多月 ...

觸點根線圈燒燬是無關的。不管觸點是否閉合,通過線圈的電流不會因此有何不同。
還有黃油會侵蝕電線皮,千萬不要用在電路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感覺像是電磁閥吸附不完全!

老大你說對了

我懷疑可能是舊品
切記不要亂噴
拆下分解保養即可  如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磁接觸器裡面有鐵屑或雜物
拆開清一清
或換一棵新的

接觸器中可動鐵芯接合面不平是會發出交流聲,但是以現在市面上流通的產品難保都是完美。且日後生銹一樣會發生此現象,只不過是大小聲有差而已,改成穩壓直流供電,那這些問題就不復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線圈不良吧!

已經寫信問士林電機給個協助, 看來還要請他們自己找那個安裝的 [師傅] 來看.

最近遇到兩個 [師傅],

裝水槽和排水管的師傅, 第一次安裝不密合, 槽圈偏心, 驗收跟他說有問題, 就回答還拍胸脯保證沒事的. 兩天開始漏水. 第二次膠帶鬆脫, 滿水溢流管漏水, 來看就都賴人家煮飯的撞到排水管, 讓水槽與排水管鬆脫, 慢慢就滲水了. 最後換了水槽排水圈, 還加 細利康. 人家用硬管微傾斜的水平法安裝, 他就偏要用軟管水平安裝, 兩個星期就開始排水不順, 請他來看, 還拍胸脯保證沒事的, 因為他說他是 [專業]的. 第三個星期就排不出去了, 再來看就兩手一攤說你的房子怎會這樣, 他做很多工程都沒有事, 房東拿他沒轍, 請教俺, 當場請們他把軟管水平安裝但是已經下垂的成 U型的一段切掉, 恢復排水速度, 建議用會原來硬管的設計, 他說他是 [師傅].

自來水水管, 人家原用 1 吋半的水管, [師傅] 偷工減料用龍頭的軟管拖個2米長, 龍頭出水孔還用濾網, 所以來水慢了, 熱水器也不點火, 請他們來處理, 還是那句話, 兩手一攤說你的房子怎會這樣, 他做很多工程都沒有事, 你家的水壓不夠, 不是他造成的問題, 請他去掉龍頭出水孔濾網, 馬上就可點火了, 但是還是繼續 [拗].

真的, 哪裡都看到這種 [師傅].

网友F:
線圈電壓接錯了!!!

220v 的電磁閥 誤接 110v 就會有此現像~~~

或是110v 的電源...誤裝220v的電磁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寫信問士林電機給個協助, 看來還要請他們自己找那個安裝的 [師傅] 來看.

最近遇到兩個 [師傅],

有次我被我家對面冰店的冰櫃「燙到」就告知店老板,請賣他冰櫃的店家派員檢修,當時我就告知老板那冰櫃冷排風扇應該沒轉,因冰櫃還新,原賣家應要負責保修,結果賣家「堅稱這是正常現象」冰櫃絕對沒故障,派個人來看看就說沒問題,老板沒辦法,自己拆開冰櫃散熱蓋,結果發現.....風扇根本是卡死不會轉。
這世道商家和維修員真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線圈電壓接錯了!!!

220v 的電磁閥 誤接 110v 就會有此現像~~~

110V線圈接220V鐵定很快掛點。
220V線圈接110V不會吸合或吸合不良。
可動鐵芯有異物會撐大兩個鐵塊間隙,線圈通上交流電,每秒有120次高低電位及120次零電位,如此就拍手一般,兩個鐵塊以每秒120次頻率相撞而發出聲音。若沒間隙就像兩隻手貼合在一起,當然沒有辦法拍手。
而穩壓後之直流電位近乎不變,根本不會出現拍手這動作。所以有無間隙都不會有聲音。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10V線圈接220V鐵定很快掛點。
220V線圈接110V不會吸合或吸合不良。
可動鐵芯有異物會撐大兩個鐵塊間隙, ...

slimboy 大所言極是
但.....小的猜想樓主之意....是想查出問題點所在...而非想更動元件...!
況且在地下室電磁閥動作應也不用超靜音
還有一點..小的個人認為...控制元件越多....日後的問題點也會越多...
畢竟這是義務且吃力不討好的"屎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V線圈接220V鐵定很快掛點。
220V線圈接110V不會吸合或吸合不良。
可動鐵芯有異物會撐大兩個鐵塊間隙, ...

Slimboy老大,

所言是解決的方案之一, 但是希望學習一下, 為何容易壞.
這是剛剛收到的圖片, 看起來原本的接線的確有問題, 但不是很確定, 因為只有黑白兩條線來電110V
馬達也只有兩條線, 電磁栓鎖開關的接線原理, 可以指點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slimboy 大所言極是
但.....小的猜想樓主之意....是想查出問題點所在...而非想更動元件...!
況且在地下室 ...

這位兄台, 真的就是這樣

了解問題, 提供建議, 比自己接屎來得安全.

君子愛財, 取之有道, [師傅] 們要開店收錢做生意, 就要負起責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線圈電壓接錯了!!!

220v 的電磁閥 誤接 110v 就會有此現像~~~

請教, 來電量過110V, S-P21 是沈默電壓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 來電量過110V, S-P21 是沈默電壓的呢

若真用錯線圈電壓,則採用如下措施
1. 更換一顆線圈電壓為110V的接觸器,但當初水電工極可能就是買不到110V(不好找)才用220V來混充
    買新品注意規格: 要AC-3等級用於電動機 (AC-1是用於電熱器), 線圈電壓要110V,觸點容量 找SP-16等級即可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1085634103 務必請賣家出 線圈電壓110V商品

2. 於買不到 110V線圈電壓之接觸器,被迫延用此顆時,唯有採用在下方案
    於線圈電壓進線處加裝橋式整流器,於+/-端裝個 10uF以上,耐壓400V以上電解電容 (以上由報廢12V以上電源供應器殺肉就可)
此時原AC 110V會變為 DC 150~160V,足以穩定吸住接觸器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真用錯線圈電壓,則採用如下措施
1. 更換一顆線圈電壓為110V的接觸器,但當初水電工極可能就是買不到1 ...

Slimboy 老大你好,

請朋友按照你說的拍了兩張照片, 因為對電磁開關是門外看, 請幫忙看看, 有沒有用錯料.

因為房東老太太說, 半年內換了3次東西, 這次是第四次, 可是她給看的單據上只寫了 [1000塊, 浮球].

昨天幫她看時, 浮球的開關, 以螺絲氧化的顏色看來, 應該不是新的, 不過沒給她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你說對了

我懷疑可能是舊品

這個很好的資料, 可惜只能幫人說, 不方便幫他拆. 學習用了.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Slimboy 老大你好,

請朋友按照你說的拍了兩張照片, 因為對電磁開關是門外看, 請幫忙看看, 有沒有用錯料. ...

換上這顆就ok (在下依照片中電線線徑1.6~2.0mm估算)於台灣 單相 110V馬達最大為 1HP ,220V最大 3HP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109846099

网友:
依照常理判斷那顆接觸器應當是使用過的又放一陣子沒使用
解決方法是換一顆或是拆開後用高番數砂紙將E型矽鋼片磨一磨再上點黃油即可改善
最好是改SSR(無接點繼電器)即可一勞永逸

网友(2011-12-29):
抽水馬達不要用ssr啦,很危險的(汗
話說士林的relay常常會有這問題,換較大電流的relay或是別家的就不會了

网友:
電磁接觸器裡面拆開清一清,大至上來說就比較沒聲音了
假如不放心那就換一顆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SSR沒問題的
用細砂紙磨一磨再上點牛油也可以解決啦

网友:
小弟覺得周圍環境不佳,換個比較不受潮的地方安至電磁閥,再加個鐵箱,換上新的接觸器或拆開接觸器把繡蝕的部份磨乾淨,應該可以撐久一些

网友(2012-03-13):
一分錢一分貨,選好一點的品牌....

网友:
士電的電磁開關的使用手冊上就有載明。
使用交流電當控制,會有交流的哼聲。
改使用直流控制產品即可改善這個問題。

請到士林電機網站下載其使用說明書詳細閱讀。

网友:
拆開e型矽鋼片要用較細的砂紙磨亮,加一些wd40噴噴,就可以改善了,或是買一個新的也是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