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復改成回覆

楼主(2011-11-26):
如果我沒記錯,已經有兩人建議我把回復改成回覆了,以前總是找不到在那裡,經過b1206的協助終於找到修改處了,不過用到回復的地方非常多,目前我只改幾個。

另外就是鏈接要改成連結,有的找的到,有的還找不到,有找到我逐步更改。

网友:
在公文書中,多用「復」字,而不太用「覆」字。

网友:
在公文中,多是使用 “回復”。

不過這種用法滿官僚的,用 “回覆” 是較正常、易為人接受的用法。

网友:
這兩個字的意思不同喔,上面大大提到公文書中經常用"回復",其實這個不是正統用法,只是公文書中以新注音打出來的字是這個"復"字,久了用習慣了沒有被糾正,這個"回復"是表示復原、完妥之意,"回覆"才是表示回答、回應之意喔!!
常打公文的上班族!!

网友A:
40年前,在手寫公文書稿,再用大字盤的中文打字機一個一個字敲上去的年代,就是用「函」,與新注音沒啥關係。國語日報辭典、辭海、康熙字典上都指出「覆」同「復」,所以沒有對錯問題。只不過公文製作用字是由行政院秘書處規範的,所以公文都依規定使用。

163.17.8.215/public/download/30.ppt
在第24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年前,在手寫公文書稿,再用大字盤的中文打字機一個一個字敲上去的年代,就是用「函復」,與新注音沒啥關 ...

>國語日報辭典、辭海、康熙字典上都指出「覆」同「復」,所以沒有對錯問題。

在考慮到常用性與習慣性時,「覆」與「復」還是有所區別比較好.

現在在離島,還可以看到光「覆」大x,解救大xxx.

小明睡不著覺,所以就走到光「覆」南路去散散步.

小慶把被刪除的檔案「覆」原了.

小艾的左手已經「覆」原了.

小丁睡不著覺,在床上翻來「復」去.

小玲問小立考試結果如何,小立回答說全軍「復」沒.

小康在討論區發帖詢問問題,卻一直等不到好的答「復」.
http://140.111.34.54/files/site_content/M0001/biansz/bi184.htm

小華臨時想到,還有信件要回「復」.

网友:
不知是誰把它 搞成通用 !!!

這兩個意思真的不同 !!!

一個是有 恢復 愎原 康復 的意思 !!

一個是有 倒下 翻覆 回覆 反覆

我個人認為根本不通用 !!!

會失去文字上的意義 !!!

网友(2012-02-06):
會不會是筆劃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