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奇美a201p1-p01-h-x t-con 電路 謝謝

楼主(2011-11-26):
求奇美a201p1-p01-h-x t-con 電路 謝謝

网友:
上面只有gamma分壓電路而已喔,其它都在AD上,謝謝!

楼主:
因為整個面板出現七彩的線條後面板就慢慢反白
小弟現在可以確定P+I和AD是好的
排線也換新
圖片小弟明天上傳上來
會是面板掛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圖片上傳到圖床才能貼圖,
不能直接貼電腦上的檔案位置...
http://l4d2.freebbs.tw/viewthread.php?tid=165&extra=page%3D1

楼主:
近大謝謝
圖片
http://tw.myblog.yahoo.com/jw!4s ... hczw--/photo?pid=19

AD板是好的
T-CON的升壓電壓是22.8V(VGHI)
也有3.2V(VCC1)和11.8V(V12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