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ECO TL4081TT 開機很久(1hr),(高壓板故障-->委修中)

楼主(2011-11-27):
1.狀況初期:有線電視嚴重扭曲,暗紅色,10分鐘左右才正常。
2.再來有聲無影,T-CON(400W2C4LTV0.1)板保險絲(3A)斷,修復,有線電視還是同1,但數位訊號、HDMI、PC(15 Pin)、色差
  等所有訊號均正常。
3.以為A.D(736TL3241TF42)板故障,更新,狀況一樣。
4.但隨之而來,冷開機就如標題了。
5.換POWER與數位盒,有線電視與所有訊號均正常,開機一樣(1hr)。
6.開機----->是指隔天重開機。因開機成功,大蓋睡覺才關,或下班回家打開,狀況還是回到開機之狀況。
7.請問版上先進,這又是A.D或T-CON或?我不是這行的,純此台已過保,且相同狀況先前也發生過,花了我大把銀兩。是故,想
  學自學DIY,還請版上先進不吝指導。
8.圖片為網上下載的。

网友:
三星面板   壞的機率很大

楼主:
1.目前關機中(2:30),正常收視畫質還不錯,尤其是數位無線,且所有外接訊號均正常.
2.剛開機TEST(2:53),正常收視中.再關機TEST.
3.如是面版,可否詳述解惑,感謝!

网友:
這台電視!T.COM壞 POWERㄧ定要ㄧ併修理.不然後續只會死更大!

网友:
"但數位訊號、HDMI、PC(15 Pin)、色差等所有訊號均正常"
應該是TUNER(視訊盒)壞了

网友:
主板DC-DC的濾波電容要注意一下喔!

楼主:
1.感謝大家熱心,今早(5:50)開機,還是要等1hr(此現象很像熱機),重開機才有影像.
2.TUNER已更新Cable正常,AD也從網購買回更新(原板也是要1hr),Power也已更新。
3.只剩T-CON換保險絲使用中,不知與它有關嗎?
4.電源---5V、12V、24V均有。
5.AD板我說明一下︰我於昨晚有將原AD板換下,改網購之AD板,開機順利(這期間已經歷原AD板來來回回之開與關,原AD板均能運作),看來AD板之濾波電容?(因換網購AD板,但兩片AD板冷開機都一樣)
6.有進工程模式,研究中!

网友A:
你也花太大阿吧!!
Power?
是延用嗎?
冷開機時監視所有電壓包含T.COM的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花太大阿吧!!
Power?
是延用嗎?

1.Power是網購直接更換!
2.我可能不瞭解冷開機之意思,換個方式說︰
  只要是下班或隔天早上開機,都會需1hr左右且需重開機或拔掉電源重開機才會有畫面。
3.當有畫面時,關機,拔掉電源,更換AD板,能開機有畫面。但被更換的AD板,於下班或隔天早上開機,情
  況仍需1hr左右且也需重開機或拔掉電源重開機才會有畫面。
4.跟高壓板開關-->ON--->3.2V有關嗎?
5.跟點燈-->ON--->1.6V有關嗎?
6.跟T-CON好像無關。

网友A:
應該不會(那雖)AD都故障同一處機率很低.
冷開機就是拔插頭放很長時間後重新啟動!
感覺還是在電源居大.
你又不是這相關行業的人有些判斷你很難釐清!

网友B:
送修不是才1500,買那麼多零件比送修還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修不是才1500,買那麼多零件比送修還貴吧,

請問在那理?
我在高雄左營高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不會(那雖)AD都故障同一處機率很低.
冷開機就是拔插頭放很長時間後重新啟動!
感覺還是在電源居大.

好,感謝提醒,再從電源開始!

經實測電壓如下︰
1.背光亮度控制︰4.31V
2.高壓板的開關︰4.76V
請問對嗎?

网友:
跟這沒關西除非你高壓異常!要您測試電源開機那瞬間的差異!

网友A:
5v  12v  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12v  24V

謝謝您.
電壓確定有5.07V  11.87V  24.38V
至於瞬間,是以數字電表或指針式?
拜託!拜託!教一下----

网友C:
瞬間電壓的話,用數字電表會看不出來!!

网友D:
1.狀況初期:有線電視嚴重扭曲,暗紅色,10分鐘左右才正常。
2.再來有聲無影,T-CON(400W2C4LTV0.1)板保險絲(3A)斷,修復,有線電視還是同1,但數位訊號、HDMI、PC(15 Pin)、色差
  等所有訊號均正常。
由上述2判斷有極高機會是T-con問題,保險燒斷,其後必有短路(多為貼片電容遭擊穿,對GND短路或低阻抗),修復時採用容量過高保險絲強行運作面板只會使災情擴大並拉低AD及T-con電源電壓。
於斷電情況下,請用萬用錶二極體檔位,一端接保險絲二次側,另一端依次量測附貼片電容,會BB叫者為此保險絲相連之高頻濾波電容,後將會叫之高頻電容解焊,以電容錶確認好壞。若有壞的就以陶瓷電容0.1uF/50V取代即可,避免再次遭擊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狀況初期:有線電視嚴重扭曲,暗紅色,10分鐘左右才正常。
2.再來有聲無影,T-CON(400W2C4LTV0.1)板保 ...

謝謝教導!
明天我會依照版大指示TEST!
目前開1.5hr螢幕有微弱影像,須驅前才看得到,可能真的T-CON有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瞬間電壓的話,用數字電表會看不出來!!

感謝您,那我用類比的!

网友A:
你在沒影像時背光到底有沒亮?
大家跟你糊塗回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沒影像時背光到底有沒亮?
大家跟你糊塗回應!

1.背光沒亮,但只要開機夠久(1.5hr),驅近螢幕可看到畫面,但還是黑色,只是隱約可看到畫面而已。
2.此時,如用遙控器連續ON--OFF有時可開啟,有時須拔掉插頭重插幾次才可開啟,此時聲音與影像都正常!
3.而這現象,只要出現畫面,那無論如何,當天均可順利收視(關機2hr--重開機也有)。但如晚上睡覺關機隔天早上開機,或下班回家開機,則現象依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