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HannStar PA192A某顆電容值??(以解決)

楼主(2011-11-27):
小的將電容拆下後~一時沒電容替換~~等到有電容後...又跟其它該要換的混在一起~
因維修經驗不多~所以求助論壇了~~煩請知道到說幫一下摟!!

右邊紅圈圈的電容!!

右邊紅圈圈的電容!!

网友:
真的不知道的話,就用25V 1000uF下去。用35V 1000uF 或 820uF 680uF也可以。

(原理:高壓板一般12V,也有13~15V,所以用25V是可以的。至於1000uF則是看大小估的。如果要跟原板一樣,那就等其他人囉。)

网友:
470uf 25v or 470uf 16v皆可

网友:
推 D大 +1
電容只要耐壓夠,容值大一些是OK 的,只要不要太高蓋起來會頂到鐵蓋,應是沒問題的,
還有選用的電容不要貪便宜,最近正為這些沒有信用的電容困擾中.......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答~目前已裝上470UF16V的(拆下中有這顆)~
但是~還是不能開機~~過兩天再問!

网友:
那你有檢查按鍵開關嗎.因為如果有一顆有短路也會不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