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Travelmate 4102 Lci過電,螢幕沒顯示...

楼主(2011-11-27):
之前聽主人說,螢幕壞掉,外接顯示正常;想說小問題,買塊二手螢幕回來換便ok;結果買回來後一樣,螢幕沒反應 ~~
現在症狀
1:主機可過電,但看cpu風扇轉一下就停...,電源訊號燈持續亮著,強按power鍵可關機,但會聽到硬碟"咖咖"
2.外接螢幕也沒反應,一片漆黑...
請問有高手能提供方向及主板資料查詢嗎~~~

网友A:
這台正常外接會有畫面,
換面板前有開機試過嗎?

可能記憶體鬆了,
或是Acer eManager軟體設定到,
不然ati x700 gpu機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正常外接會有畫面,
換面板前有開機試過嗎?

之前能開機時,螢幕面板一半就色偏,呈淡白色;後來拿來給我看時說外接螢幕可,但螢幕沒反應,直覺是螢幕壞掉,就想買螢幕回來換也沒測,沒想到買螢幕回來換時也是這種情形,現狀況是連開機,bios都沒畫面,一片漆黑;今天晚上拿拆機的記憶體試試,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B:
CPU供電短路會有這種現象,+5VSB有繼續供電,我進2天有修理到一台類似狀況的主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供電短路會有這種現象,+5VSB有繼續供電,我進2天有修理到一台類似狀況的主機板。

請問這是要先上網找出主機板的電路圖,然後拆開筆電,從主板上查cpu供電電路嗎?有試過不插變壓器,純用電池供電還是一樣的情形發生;也試過不插記憶體,開機也是一樣,風扇轉一下就停,但訊號燈持續橫亮,筆電也沒發出嗶聲,這有可能是記憶體出問題嗎?因手邊沒有可替換的記憶體,試過金手指擦橡皮擦,沒用~~~

网友B:
我也是修主機板的新手,個人經驗及實測部分認為,開機會立刻斷電就是電源部分有故障,但是要查是哪個部分供電有故障,可以先嘗試不上CPU能否觸發啟動不斷電,若可以啟動不斷電,故障點應該在CPU供電部分的機率比較大,也可能是CPU已經燒燬(近期修一張ASUS-P5PL主機板上有發現這種現象,CPU內部短路燒毀PWM),另各個供電MOS及PWM的電壓也要查是否正常,若是不上CPU啟動也是立即斷電,那故障點就有可能出在總供電的電路,這是我查供電部分的經驗淺見,也是在板上請教先進及自己實地檢測的小歸納,有錯誤煩請先進指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修主機板的新手,個人經驗及實測部分認為,開機會立刻斷電就是電源部分有故障,但是要查是哪個部分供 ...

看來eson0724是新手中的老手兼高手,分析條理,有一台微星的筆電有類似狀況在排隊待修。下回請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來eson0724是新手中的老手兼高手,分析條理,有一台微星的筆電有類似狀況在排隊待修。下回請教你了。 ...

過獎了!!我只能針對我有修理過或遇到過的情形做建議,沒遇過的就不行了!!而且對實際的原理還不太懂,我是沒法解釋的!!

网友:
筆電顯卡構造不同在...
1.筆電本身LCD顯示會有一組匯流排到...LCD
2.影像輸出端有一組匯流排到...74HCXXX>75歐姆匹配RGB(部分有A/D IC)>VGA
若內顯匯流排的地方因為空焊阻抗增加...則內顯不顯
外顯則反之

一般外顯大多會經過門電路74HCXXX~有DVI會再經過IC做A/D訊號轉換
SO...用外顯測面板~真的不太能百分百判定面板問題

小弟有測過F3系列~內顯LCD為6分格~外顯正常但畫面全紅
還有一台是內顯白屏+條紋~外顯正常~但多開幾次會斷字

楼主:
感謝好奇大及 eson0724大的回文,小弟最近比較忙,故沒時間處理這台筆電,後續會把結果po上來...

网友:
這主機板晶片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