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太克TDS460 維修日誌(完修)

楼主(2011-11-29):
2011/11/27
TDS460示波器
故障原因: 開機自我檢測有問題 channel 1無訊號 無法自我校正
打開 上方
側面
灰塵粉多
清潔 所有基板
CPU板
DSP板
VGA板
背面基板1
背面基板2
背面基板都有黑黑的痕跡 regulator 鏽蝕
乾淨的區塊1

楼主:
黑黑區塊1
乾淨區塊2
黑黑區塊2
黑黑區塊3
還有1顆電容掉件

11/29
猜測是電容漏液爆開 鏽蝕基板
-----------------------------------------------
用酒精清理 擦掉所有黑色區塊 組回所有基板 開機
之前有問題的檢測 pass 一項

-------------------------------------------------
整理背面基板前
去除電容  直接剪斷電容本體
有pad還是掉了

等待電容中  待續...............

网友A:
FALL ++ Acq 這毛病可有名了。
我把SMD電容全換掉,問題並沒有解決,目前還在頭痛中~~~~

(掉的那一顆跟旁邊的一樣,是3.3uF/5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LL ++ Acq 這毛病可有名了。
我把SMD電容全換掉,問題並沒有解決,目前還在頭痛中~~~~

感謝大大提供資訊  還想要買什麼規格替代

希望不要太難修啊!!!!!!!

會不會是前面板的問題???

game 玩太晚........睡不著  繼續紀錄
---------------------------------------------------------------

11/30
從側面鏤空機構看前面板  前面板後方似乎也有SMD電容
決定一起換掉

正面
後面

對照 較乾淨區塊

一陀漏液區塊

近一點  左邊貼片電容 已經變色

其他 電容

---------------------------------------------
電容缺料中  有空再買
記錄完  待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LL ++ Acq 這毛病可有名了。
我把SMD電容全換掉,問題並沒有解決,目前還在頭痛中~~~~

大大可以參考這篇

http://sv8ym.blogspot.com/2011/0 ... gue-and-my-tek.html

我的想法是再找看看 鏽蝕部分 是否有故障點 等電容換完 我也朝這方向找

网友:
你這台這麼棒,是350MHz的。

我把面板之外的SMD全部電容拆下,一量,很慘。全部的SMD電容劣化得很嚴重,而示波器還能動作。
等我把操作面板上的SMD電容換掉,看一些雜波的問題能不能解決。

看到外國都說換掉SMD電容就修好了,目前我主體電容全換而FALL ++ Acq 這毛病郤沒有解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資訊  還想要買什麼規格替代

希望不要太難修啊!!!!!!!

你可把一般DIP式電容腳折90度來使用就好,不必特別去買SMD電容。
還有當電容大於100uF且負極與GND相連,可用容量較大電容取代。
小於100uF就要小心確認,最好以原值取代。
SMD不能取代DIP電容,但DIP電容腳折90度就可取代SMD電容,所以我從不買SMD電解電容,這樣就可減少備料數量及成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資訊  還想要買什麼規格替代

希望不要太難修啊!!!!!!!

沒有看到這個。

找TDS在用的這種小容量SMD電容確實花了我一些工夫。在台北光華商場旁的今華電子這三種SMD電容全部都有。就10uF/35V;33uF/10V;3.3uF/50V這三種。

其中以3.3uF/50V最難找。(我習慣儘量用一樣的東西修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資訊  還想要買什麼規格替代

希望不要太難修啊!!!!!!!

11/30繼續
----------------------------------------
拆開面板
有漏液痕跡
PCB以棉花棒 輕輕擦拭 不碰觸印刷炭膜
清理按鍵

面板清理完成
----------------------------------------------
購買台製dip電解電容  (以後有空再以鉭質電容取代....)
前面板10uf 50V 取代 10uf 35v  ,
下'方PCB 則以330uf 10V sanyo poscap取代

3.3uf 50V 同規格
33uf  10v 同規格

焊接所有漏液電容 再組合

結果
channel1 NG 無法測試 無任何波形
channel 2.3.4 1k測試正常   其他面板功能正常 (之前無法得測得1K波形 或 DCl evel差異粉大 如測電池1V 得8V左右)

所以FALL ++ Acq 可能是channel 1的錯誤訊息

雖然不完美但是有3 channel堪用 暫時告一段落 怕越修越糟 所以還要再研究看看 再開工.......
現在粉滿意
--------------------------------------------------------------
小結

1.此台1993/9 組裝
SMD電解電容 在那時候可能  小型化的要求下 電解液配方可能不太穩定
加上下方PCB元件 長時間處於高溫工作狀態 所以漏液無一倖免 不過現在應該有進步了

Power board 及高壓板  大型電容 看起來OK  量測個工作電壓OK

2.第一次拆解檢查  要先看看手冊
因檔案過大無法上傳  請收尋 "TDS460 service manual "
手冊上有 機構組立圖 拆解可以對照
檢查錯誤訊息流程圖
各面板電壓參考點等訊息  方便判斷錯誤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把一般DIP式電容腳折90度來使用就好,不必特別去買SMD電容。
還有當電容大於100uF且負極與GND相連, ...

感謝大大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看到這個。

找TDS在用的這種小容量SMD電容確實花了我一些工夫。在台北光華商場旁的今華電子這三種SM ...

感謝提供訊息

之前收尋到國外論壇有幾個方面訊息  參考看看

1.電壓一定要穩定 先找出來參考電壓 可由service manaul查電壓值對照
  google 關鍵字 "型號 service manual " 應該可以找到手冊

2.有鏽蝕區域  貼片電阻 電容皆量一次 ------------>查看有無短路
3.鏽蝕區域 PCB線路是否應鏽蝕斷開 形成開路 尤其在smd pad處
4.鏽蝕區域 貫穿孔 清潔補錫

5.最大招 不建議  機率較小不過先要知道是哪個channel) 找相關 IC重焊
   ------>在IC下方有貫穿孔因為位置相近 有電解液固化形成電阻導通訊號 造成異常

网友A:
看了你上面給的網頁連結後,我把示波器打開來,再試試看。

拿放大鏡看,用針小心刮掉一些黑黑的東西。
原本跟你第一張照片一樣,有兩樣Fail。刮了以後,剩下 FAIL ++ Acq。

有空再拆操作面板來修。

(FAIL ++ Acq好像資料擷取,與CH1可能沒有直接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上面給的網頁連結後,我把示波器打開來,再試試看。

拿放大鏡看,用針小心刮掉一些黑黑的東西。

請問 有FAIL ++ Acq情況下
示波器會工作嗎?? 數值 波形量測正常嗎?

目前channel 2 .3 4 電壓使用上都數值蠻正常的 (沒校正過 與三用電表比)
可以autoset  trig  zoom ....使用上都正常

而channel 1 目前懷疑跟前面板上的那顆嚴重鏽蝕電容有關 清潔後有一端電極 輕微損壞
等有空再查
--------------------------------------------------------------------------------------
參考
http://www.electronicspoint.com/ ... k-scope-t57567.html

中間有提到
修理漏液方法  提供清潔思考方向

You have to CLEAN the board. First one I fixed, symptoms got better
every time I cleaned it. About the fourth time, it started working.
Clean the whole board, both sides. I found electrolyte droplets far
from any caps. If you try to spot-clean you'll just move the gunk around.

Use something like Simple Green and a stiff toothbrush. Clean the CRAP
out of it. You have to get the invisible coating out from under the
chips. I used an Xacto knife to scrape gunk from between IC pins.
Sprayed cleaner HARD in attempt to force it under chips.

Cleaned it again with 99% Isopropyl Alcohol.
Dried with a hair dryer then let it sit overnight on the heater vent.

There's a reason for the two cleanings. Some stuff dissolves in the
cleaner that won't in alcohol and vice versa.

Took FOUR cycles of this before I got it all working. At the start, I
was very timid about scrubbing the board. By the end, my scrubbing was
brutal.
-------------------------------------------------------------
最後大招 整片PCB拿去洗碗機洗..........真猛

楼主:
留紀錄
有關漏液故障
http://www.tek.com/forum/viewtop ... 0&sk=t&sd=a

FAIL ++ Acq
可能跟PCB Attenuator 板有關
外觀像

清潔再清潔

网友A:
我的壞得跟你的一模一樣。

借你的照片。這顆爛掉的貼片電容另一邊的腳是連到哪裡??(我查不到。)

我這顆電容整個都爛掉了,輕輕一摸就掉光,而且PCB也爛凹下去。目前不會查。

我這顆電容爛得比你的嚴重,但四個CH都能用。所以應該與這個電容無關吧!!
看這個連接線,連的是4 CH的排線,這個電容不知道其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壞得跟你的一模一樣。

這顆爛掉的貼片電容另一邊的腳是連到哪裡??(我查不到。)

哎呀 那真糟糕 channel 1可能真的掛了

网友C:
太好了,我終於看到操作面板後面那顆蜂鳴器了,我的已經不見了,只剩下一個電感符號,我終於知到它是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好了,我終於看到操作面板後面那顆蜂鳴器了,我的已經不見了,只剩下一個電感符號,我終於知到它是誰了!!n ...

看來漏液是通病了 .........................建議檢查一下PCB 另一面
爬外國論壇有提到
若電解液吃掉炭膜印刷 或 旋鈕編碼器腳 才真是悲劇
操作異常動作大都是這個原因居多
你看面板U406不知道是被鏽蝕掉 還是原廠磨掉 無法判讀元件型號
在這顆位置確實清理到非常多濕的電解液

网友A:
這是我的TDS照片

1.爛得滿嚴重的

2.這是樓主的照片,乾淨多了

3.那一顆爛掉的SMD電容只要輕碰就掉光了

4.清除爛光的地方,凹下去了

在這顆爛掉的電容下方有兩個同樣的貼片電容,經測量只有一顆連在通過電容中間的大銅箔,因此不敢判斷是連在一起的。
並且,刮開銅箔無法判斷是否有連上的跡象。也有可能其實是連在一起的,但裡面也被蝕斷了,不知道故不敢冒然接上。

如果有人再拆開TDS示波器,可否查一下那個SMD電容爛光的地方是連到哪裡去了!!??謝謝!!

(因鏽蝕導致斷線的問題也不小,需逐一清查有被電解液侵蝕的地方。我第一張照片中,右邊那個SMD電容就是發現有斷線接的。
另外,我的Trigger目前也有問題。)

楼主:
引用 楼主:
留紀錄
有關漏液故障
http://www.tek.com/forum/viewtop ... 0&sk=t&sd=a

12/01
1.爬文 fail ++acq 與此PCB比較有關 重點放在此版
2.從service manual page.200  6-72 troubleshooting 流程圖
有關black plane到PCB Attenuator  的cable可能也有關係
決定觀察cable 與 connector
-----------------------------------------------------------------------------------
發現鏽蝕狀況
connector內也是
刮除鏽蝕部分

發現下方仍有漏液電容 x2 --->  換掉

還是有小黑點存在

找到比較嚴重區 重點清理  有泛油反光 像一層膜

用棉花棒沾酒精不易清理.
爬文有看到一招----------> 用hard stick沾清潔液清理
所以選用 塑膠棒削尖 比較容易磨除膜 (不選金屬針頭怕PCB被刮除電路走線)
重點放在IC pin to pin之間

清除後

組裝完測試
-----------------------------------------------------
channel 1 出現了  ---------------->應該是換電容的效果
熱機5分鐘後重開 self test all pass

小結
1. 剛開始冷機開機 會一樣發生faill ++acq error  不一定是有問題
   手冊上有提到熱機5分鐘後重開 可以pass
2.剛清理完 channel 1量測 數值會有極大誤差
   如讀機器本身AC 1K訊號 會載有DC 4V offset 以為還是有問題
  參考
http://www.tek.com/forum/viewtopic.php?f=5&t=4412

Press SHIFT UTILITY-> SYSTEM(main)->Cal(pop up)->Signal Path(main)->OK Compensate Signal Path(side)Press SHIFT UTILITY-> SYSTEM(main)->Cal(pop up)->Signal Path(main)->OK Compensate Signal Path(side)

重cal channel 1 訊號  即恢復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我的TDS照片

1.爛得滿嚴重的

Attenuator PCB 排線下方有電容 不知道有更換嗎?

連線方式

楼主:
1.暖機後 self test  pass
2. SPC test:fail
(Signal Path Compensation) SPC  fail
可能與 ACQUISITION BOARD 有關

3.附件TDS 5 series ,SPC fail 檢查方式

4.參考討論串
http://www.topix.com/forum/com/tek/T655BHCQS1L0PCJJE
http://forum.iwenzo.de/sonstige-reparaturtipps-f7/tektronix-tds420-nach-einschalten-diagnostic-log-a-t34060.html
可能與電解液流至IC下方造成阻抗變化 需再檢查

5.也有可能取代電容值不同造成 ....
-----------------------------------------------------------------------
到時有空再做紀錄吧 :)

630.65 KB, 下載次數: 85

楼主:
SPC test pass  溫度補償用
-----------------------------------------
fail原因:在service manual 中提到  需熱機20分鐘以上 所以test fail
冷開機  ------->SPC test 之間 溫度差須達到 5度C

网友A:
目前修到這裡,只能說目前能力到此,以後有能力再修。

1.這是更換前排線下的電容

2.這是更換後排線下的電容,運氣好,漏液不嚴重

3.這是依照樓主給的幫助,修復後的照片

4.這是被蝕斷的線

5.這是電容下斷線的照片,完全看不太出來

6.今天補了很多因侵蝕的斷線,大約七、八處。原本以為修了這麼多,應該完修了。結果~~~
還是沒有修好!!

關於 Fail ++ Acq 的問題,電容已經全換別人都修好,看來我壞得比較嚴重。
補償已經做了,不過。好像Trigger還有問題。

運氣不夠好,目前沒有頭緒就暫時到這裡,以後再抓抓看了。今天花了好多時間打了一場慘勝的戰!!!

(從以前沒辦法用,修到現在是堪用。有機會還是希望能完修。)

网友A:
剛剛無聊就查一查線路,發現斷線多到可怕。

凡是有沾上電解液氧化的就要查查看,我用針刺穿查線全都是看不出來那種,又發現三、四條。有這麼多斷線,示波器還是可以動。

http://bbs.pigoo.com/thread-22932-1-1.html

原本我只查電容有沒有斷線,後來發現沾上都要查,提供你做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無聊就查一查線路,發現斷線多到可怕。

凡是有沾上電解液氧化的就要查查看,我用針刺穿查線全都是看不 ...

又學到一招......
-------------------------------------------------------------------------------------------------------------------
因為第一次修 所以我一直照者太克原廠工工程師的建議施工 我有貼過

1.更換所有電容  (VGA板上也有一顆 沒記錄到)
2.完完全全清潔PCB雙面
a.先用棉花棒沾酒精 (原廠有的用清水) 擦拭所有兩面
b.重點區域用(hard stick) + 清潔劑(我是用酒精) 稍微用力擦除
c.IC  pin to pin之間 一定檢查 確認刮除
d.用吹風機 or 熱風槍 吹乾PCB (水洗的建議晾乾1~2天)
e.重複 a~d  四次 (我覺得蠻中肯的建議:每次之間 間隔一小段時間 再檢查都會發現新問 題點)
f.還不行:可能有不明液體在IC正下方 重新焊接IC OR 整片PCB拿去水洗(還好我沒都用到)
3. 檢查所有鏽蝕 VIA ---->若量測有問題補錫
4.檢查是否鏽蝕開斷路
5.fai ++acq 冷開機 (老機器有些會有問題)等熱機後
可以參考TDS460 service manual page74 self test
Press SHIFT UTILITY-> SYSTEM(main)->diag/err->EXECUTE(main)->OK comfirm test(side)
不必每次都重複開關機 即可進行self test
6.測SP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修到這裡,只能說目前能力到此,以後有能力再修。

1.這是更換前排線下的電容

大大,非常敬佩您的精神n_143|,您那貼片電容是用多少值的?

我的還沒好http://bbs.pigoo.com/thread-28033-1-1.html
還丟在一旁n_080|

网友:
忘了寫。

那個爛的貼片電容是150 ~ 170 nF 的。我拆了三、四片下來量,應該是150nF。
我找了拆下來的貼片電容,發現都找不到這麼小的。接近同樣大小的,大多是1 ~ 10 uF,差很多。

(剛剛又接了四、五條斷線,症狀依舊沒改進。就先擺一旁了。)

楼主:
有關SMD鋁殼電容替代品規格
panasonic
EEEHB1V100R
EEFK1E330UR
http://fr.farnell.com/panasonic/ ... 5745?_requestid=618

參考http://www.tek.com/forum/viewtop ... acitor&start=20
----->low esr & 105度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修到這裡,只能說目前能力到此,以後有能力再修。

1.這是更換前排線下的電容

關於 Fail ++ Acq 的問題:

1.我的機器本身修好之後(SPC test ok 約開機半小時候測試) 冷開機 一樣會發生error     約熱機5分後 選acc選項再執行 都會pass
  (Press SHIFT UTILITY-> SYSTEM(main)->diag/err)
2.昨天開機約10小時  再執行SPC測試 pass後   今天不管開機幾次(冷開機)  Fail ++ Acq 項目都pass
所以有可能你的硬體都沒問題了 只是機器上參數(之前儲存) 比對超出比對規格而已 所以 error

网友D:
好強! 謝謝您為環境保護盡一份心力..
看那 ISA SLOT 好像 古代 PC/AT 電腦,
不知道是 286 or 386?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強! 謝謝您為環境保護盡一份心力..
看那 ISA SLOT 好像 古代 PC/AT 電腦,
不知道是 286 or 386? ...

這台出廠1993年
大抵是PC 發展是386 486 到Pentium
而裡面我看到的mark  CPU是motorola ,DSP 是National semi
所以跟wintel  PC是不同的發展體系 而isa interface是那時候的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關於 Fail ++ Acq 的問題:

1.我的機器本身修好之後(SPC test ok 約開機半小時候測試) 冷開機 一樣會發生 ...

我該試的應當都試了,謝謝。。。

目前認為Trigger有問題,有點超出我目前的能力。
ERROR: TrigComparatorTest 有錯誤。好像是 TRIGA status 有問題。

等有時間再慢慢研究一下。

网友(2012-04-02):
各位先進.....小弟在維修TDS 460時...發現Power board上的R10電阻炸了(靠近兩個大電容)...

不知那位先進可以分享這個電阻是多少的?

楼主:
今天有空拆開看
紅紫橘金  是不是這一顆???

---------------------------------
還是有一顆小的(0.5W)橫躺在 下方電容邊 編號R10
黃紫棕金

R10不知道是哪一顆??

网友:
不好意思,忘了上傳圖片了,我有在網路上找了一下!!!如圖片的紅色圈那一個!因為也是看不清楚(我看成黃紫紅金)!!應該是樓上的大大所提到的!黃紫棕金...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能修儀器的都不簡單...

网友:
真的不簡單!